如果想把两个春风电源并联起来,是要增加电路还是只是修改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2011-08-23):
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

网友:
不支持直接并联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些地方需要持续工作,用双电源的话,是不是会好点!
其中一个电源坏掉了 可以在不停止工作的情况下维修。
不过两个电源并联的话,就要考虑到均流的调整。

我最近有在做一个并联式的稳压电源,希望能和春风大哥请下

网友:
借问一下
现在很多双路对称,可串并使用的电源,串联使用时是变压器双抽头串联,使用单路调整;
还是双路调整,在输出端串起来?
后面这种方法有点不明白,因为毕竟不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