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WM控制不了MOS管呢?

楼主(2011-08-23):
如上图,这是一个PWM调输出的电路,我在Q2的基极输入4KHZ的方波(占空比大约30%),为什么T2的输出(out)是一个高电平呢?而不是方波呢?只不过在高电平上夹杂了一些幅度很低的方波,这是怎么回事呢?
T2是一个P型MOS管。

求高人们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1、PMOS是不是良品。
2、PMOS是不是接错DS极了。
3、PMOS的G极是不是有正常的脉冲信号。

楼主:
这些都检查过,不过应该可以搞定了,貌似找到了原因,不过还要进一步确认。

网友:
加个比较器 输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