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买不到16平方的电缆?

楼主(2011-08-23):
单位做一台锯,上面用16平方的电缆。可是买了好几回。都是11.4平方,我不同意收,给退货了。卖家就说,这就是国标。想问问大家,这电缆合格吗?能用吗。电缆通过的电流是50安。

网友:
买你买20的,他就给你16的了

网友:
50A  不用16平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你买20的,他就给你16的了

绝了

网友:
11.4通过50A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真要16平方的,可以买4芯或者5芯(多股线,很软的),每芯4个平方的。前几天刚买过4芯×4平方,25一米

网友:
国标没有20的 要16标准的,你得买25平方的,这样才可能够平方数。要是买软线你把线头剥开,用打火机烧一下线芯,要是能燃烧的线是铜包铝的。

网友:
16上面是25,怕16不够的话直接25

楼主:
领导昨天很强硬说退货。今天又说就这样用吧。本来,我没发现这个问题,有一次,打线鼻子,没法打,我一测,才9.3平方。再加上,用户有反应,电缆有烧的。   在中国,只有这样了。我想要在德国,这种情况肯定不通过。

网友:
现在买东西都得说清楚是标号多少还是实际多少

网友:
买1mm的钢板,回来量保证不到1m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1mm的钢板,回来量保证不到1mm
以前买过买标号12MM厚的钢板,拿卡尺量是10MM

网友:
钢板国标允许负偏差。
给代理商空间。代理商进货按吨进,卖的时候按张卖或者按标准厚度换算。

网友:
我们买线的时候都告诉采购员买足平的,买回来就是国标的,要是告诉买便宜的就是像楼主这样的新国标。

网友:
回复 网友C:
11.4通过50a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真要16平方的,可以买4芯或者5芯(多股线,很软的),每芯4个平方的。前几天刚买过4芯×4平方,25一米

奇怪了,我买过50平米的,5米花了125元好像,很细的那种多股线,铜丝总粗大概9MM,电焊机用的买粗了,快速插头铜线都挤不进。

网友:
我记得4股4平方的,不如单股16平方的
上次市场买 6平方的,要我12一米。买了10米,够贵的了。感觉被骗了。

网友:
呵呵,,楼上的不要说被骗了,,,你散买是这样的啦,,,如果是一卷买的话4-5元一米......还要看是单支的还是十来支,,,还是几十支的...就像我去买电阻,,一个5毛,,,批发价才按分算.........幸好有200一袋的卖...

网友:
每次我买电缆都TMD的很郁闷,但又不得不郁闷~

楼主:
换了好几次货,最终一次,测量15.03平方,我想 算是合格了,就用了 这一家的。

告诉大家,测电缆的平方数,不要用卡尺 或 千分尺量,这样测是不准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了好几次货,最终一次,测量15.03平方,我想 算是合格了,就用了 这一家的。
告诉大家,测电缆的平方数,不要用卡尺 或 千分尺量,这样测是不准确的。

请教ls应该如何简便测量?谢谢。

楼主:
卡尺 千分尺 是不准确的,而且还得数多少根,这样,很费时间。

就用称重法,这是最准确的,也是最快速的。唯一不好的是,要有个 精确的称。切下10公分电缆 去皮,称重后 所得的 克数/8.9*10得出平方毫米数

网友:
你卖过网线就知道什么叫缺斤少两,按常理网线外皮上面印有一系列的序号用来表示长度(间隔1米),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足米的,运气好的0.98米,便宜的0.85米,但是奸商都是把序号当间隔1米来收钱的。以前我装修房子差一大截居然没够了,我还以为自己估算有误,唉~吃了亏就知道了。

网友:
你买有牌子的国标线,保证是准的,你要不说,只说16平方,那给的就是厂标线,买前一定要说明,我要国标线,当然那价格是不一样的,够你买高一档的厂标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测量的问题 是 因为多股铜芯线 是螺旋形绞合线 这无形中增加了电缆的 截面积 所以 说称重法是最准的了

电流不一定是 顺线螺旋形的 流动 很可能走直线,所以实际线径比 用卡尺量得粗

网友:
怎么买不到,我买120平方的线,实际测量112我还找别人麻烦呢,因为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国标。

网友(2011-09-25):
秀一下我家的尺,哈哈,防水的,原来一把不防水的挂了

网友:
10平方线就可以通过50A电流了,16平方可以过63A的,50平方的线,好像一米要50元啊,一卷95米要5000元

网友(2011-11-26):
厂家不正规,可以跟他要电缆线的具体图纸,技术参数,签订技术合同,不同平方数的导体,直流电阻值都是不一样的,可同的电流根据绝缘层的耐温强度都不一样的,一般80度PVC的单芯线,可通过的电流只有交联PE(额定温度150°C)单芯电线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