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这个电流源的10M正反馈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8-23):
用TL084在multisim上仿真有振荡,将22pF电容改成104振荡消失。

网友:
因Vin有变动用10MΩ施加正反饋使OUT直线化smooth

网友(2012-01-14):
请 COWBOY ,咕叽霖,无机酸等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决定放大增益(gain).这个电路能将微弱讯号放大,提高负载驱动电流.

网友:
这是个正反馈电阻。
主运放的电容对大环路有超前补偿作用,这点毋庸置疑。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对于某个频率f之上,电容容抗Xc小于正反馈电阻,运放局部趋向于负反馈,即趋向稳定;
反之,在f之下的频率,Xc大于正反馈电阻,运放局部趋向于正反馈(大环路依然是负反馈),对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有加速作用。
综上,即加快电路的低频响应速度,对输入的上升下降沿响应更加快速。
悲剧的是:我不确定这个f怎么算……
10MΩ=1/(2*π*f*22pF),根据这个方程解出来的是正确的值吗?

网友:
上面的那个运放构成了一个带正反馈的滞回电压比较器。
避免输入信号噪声带来的误动作。
将10M电阻换成小容量电容,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上面说错了,不能将10M电阻换成小容量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那个运放构成了一个带正反馈的滞回电压比较器。
避免输入信号噪声带来的误动作。
将10m电阻换成小容量电容,效果会更好些。

“避免输入信号噪声带来的误动作。”这个设计意图不敢苟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TL084在multisim上仿真有振荡,将22pf电容改成104振荡消失。

那是因为 AD8610 不是普通常用运放, 输出推动 2uF 电容性负载也毫无压力。

网友:
电路中10M电阻是为了提供滞回比较电平,滞回电平与运放输出电平和输入电平有关,另外提供少量的正反馈来加速运放的动作速度。
22pF电容与15K电阻构成了积分器。对整个调节系统的误差进行积分。

看这个电路的特点,电流调节MOSFET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需要较高的开关速度。
因为AD8610是高速运放,22pF与15K构成的积分时间是满足于AD8610的,而对于TL084来说积分时间刚好是处于临界状态。将22pF电容加大10倍左右,会比较理想。

用TL084在multisim上仿真有振荡是正常的,因为本身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降低调节管的功耗,使其工作在开关模式的。
IRF640的开关速度是满足于这个调节系统的。

调节电路只有一个极点,电路很稳定。

电路参数设计很理想,因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要随意更改。

网友:
看这个电路的特点,电流调节mosfet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需要较高的开关速度。

开关式恒流源, 真的是信不信由你! 谁还敢说模电是乏味的。

网友(2012-02-18):
看这个电路的特点,电流调节mosfet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需要较高的开关速度。
开关式恒流源, 真的是信不信由你! 谁还敢说模电是乏味的。

开关式恒流源……你是认真的吗?
主回路里连个镇流电感都没有,我不知道断断续续的电流什么负载能用,电炉子吗?
高手真是太多了。

网友(2012-04-07):
那个电容是不是传说中的密勒补偿?

还有,这个电路怎么可能是开关式恒流源....

等高手来。

网友(2013-12-18):
10M电阻,滞回比较,电容对采集的电压积分

网友(2014-03-28):
太高深了

网友(2014-09-01):
不懂!希望大家再继续讨论!!

网友:
应该是一种线性恒流源,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2016-05-22):
有嚼劲的问题,但还未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