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怎么没有复位软定时器的接口?

楼主(2011-08-23):
RT-THREAD 怎么没有复位软定时器的接口?

楼主:
独立一个接口好点吧,一个复位而已。

网友(2013-07-08):
写一个,没测试过:
void reset_timer(rt_timer_t timer)
{
        /* stop timer */
       rt_timer_stop( timer);
       /* start timer */
       rt_timer_start(timer);
}

使用:
/* 定时器的控制块 */
static rt_timer_t timer1;

reset_timer(timer1);

网友:
上面的代码已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