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等待一条消息函数中的疑惑,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1-08-23):
UCOS等待一条消息函数中的疑惑,请高手赐教!!!
在一个消息队列中等待一条消息原函数如下:
void *OSQ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err)
{
    void  *msg;
    OS_Q  *pq;

    OS_ENTER_CRITICAL();
    if (pevent->OSEventType != OS_EVENT_TYPE_Q) { //不是事件块类型       (1)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ERR_EVENT_TYPE;
        return ((void *)0);
    }
    pq = pevent->OSEventPtr;   //取出队列控制块指针
    if (pq->OSQEntries != 0) { //如果已经有可用消息就不用进入等待状态了
                                                             (2)
        msg = *pq->OSQOut++;    //          (3)
        pq->OSQEntries--; //       (4)
      if (pq->OSQOut == pq->OSQEnd)    {      (6)
        }//消息队列是一个循环缓冲区,如果超出了队列中最末一个单元,发生
        //这种越界时,就要将.OSQOut重新调整到指向队列的起始单元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NO_ERR;
    } else if (OSIntNesting > 0) {                                        (7)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ERR_PEND_ISR;
    } else {//如果没有可用消息就要进入等待状态了,直到等到有消息为止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Q; //设置任务的TCB状态标志,
以表明等待消息队列消息的任务被挂起    (8)
        OSTCBCur->OSTCBDly      = timeout;  //装载定时器到TCB
        OSEventTaskWait(pevent);
//挂起任务直到消息到来或者超时。在用户进程中,调用此函数的任务
并不知道消息没有到来之前自己被挂起,队列接收到一则消息或者超时时
,此函数就会调用调度函数恢复运行
        OS_EXIT_CRITICAL();
        OSSched();                                                        (9)
        OS_ENTER_CRITICAL();
        if ((msg = OSTCBCur->OSTCBMsg) != (void *)0) {//如果消息确实存在(10)
            OSTCBCur->OSTCBMsg      = (void *)0; //清除此次消息标志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RDY; //就绪
            OSTCBCur->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不再等待事件了  (11)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NO_ERR;
        } else if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Q) {                    (12)
            OSEventTO(pevent);             //超时了                    (13)
            OS_EXIT_CRITICAL();
            msg                     = (void *)0;                         (14)
            *err                    = OS_TIMEOUT;
        } else {要进入这里来,首先等待任务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可用消息,从而且进入进入等待消息状态,然后任务调度,期间运行其他任务的时候,能进到这里来,必然是其他任务使他就绪了,如果是超时就绪,就运行上面(12)不会进入这里,如果其他任务发送消息,则会运行OSEventTaskRdy函数,之后符合上面的(10)条件,也不会进入这里来,那么是什么情况令系统进入这段代码来呢?
            msg = *pq->OSQOut++;   (15)
            pq->OSQEntries--;// 队列中有效消息减一
            if (pq->OSQOut == pq->OSQEnd) {
                pq->OSQOut = pq->OSQStart;
            }
            OSTCBCur->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16)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NO_ERR;
        }
    }
    return (msg);                                                        (17)
}

        问题一:(15)前面有一个else,那么是什么情况令系统进入这段代码来呢?
         问题二:(15)这一句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把它分解为msg = *(pq->OSQOut); pq->OSQOut++; 不知道对不?

网友:
1,if ((msg = OSTCBCur->OSTCBMsg) != (void *)0) {//如果消息确实存在(10)
            OSTCBCur->OSTCBMsg      = (void *)0; //清除此次消息标志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RDY; //就绪
            OSTCBCur->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不再等待事件了  (11)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NO_ERR;
        } else if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Q) {             (12)
            OSEventTO(pevent);             //超时了                    (13)
            OS_EXIT_CRITICAL();
            msg                     = (void *)0;                  (14)
            *err                    = OS_TIMEOUT;
        }
在运行前一个if判断结束的时候来了消息,OS_STAT_Q清零0,消息也存在了,
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最后一次判断机会

网友:
2,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具体你可以写一个简单代码测试一下,没必要提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