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2B 50Pin的接插件怎么焊接?

楼主(2011-08-23):
我焊接了好几个,都很容易出现管脚间虚短的情况,导致本身不应该有电压的管脚被边上的管脚影响而有了电压,管脚间距是0.5mm的,用做华为GPRS模块的连接器,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助焊剂,焊盘上锡,清洗。
助焊剂,焊接,清洗。Done。

1 因需要一定强度以及瞬时电流,先上锡然后再焊接,至少电源的连接要好。
2 塑料B2B因易高温软化,烙铁温度不要太高,否则连接件塌了就废了;
3 因为0.5mm平行距离长,吃上了锡不好吸出,因此烙铁头焊锡尽量少,也是为什么开始焊盘要上锡。

其它和焊0.5 QFP类似,如果封装焊盘做得长一点,会方便焊接。

楼主:
焊盘上锡会不平整的吧?我现在就是焊接好之后老是有管脚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是不是焊锡膏引起的?我用的Pro'sKit台湾宝工8S005 焊锡膏

网友(2011-09-24):
有难度  还是开钢网吧  我之前有客户做几个样品没办法焊接也是开的钢网

网友:
用敲,不过焊锡要好,40W的烙铁搞定。。。

网友:
这个座子锡很容易渗入里面而拖不走.因此报废了好几只.
后来先用烙铁把座子固定在板子上面(焊电源处,5个引脚在一起)

然后涂锡浆,再一吹就行了.

这个座子比LQFP的芯片难焊多了.

网友:
听起来又没有短路,只是有影响.
看焊膏是否免洗, 非免洗的一定要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