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plc有操作系统吗?

楼主(2011-08-23):
我好想在那看到过说是西门子的某系plc用的是vxworks.200用操作系统有必要吗

网友:
应该没有吧,至少我用的三菱的我感觉没有

网友:
有带操作系统的,不过没见到过真品。

网友:
没有用过带操作系统的PLC.
PLC带操作系统的话, 可能会出现在断电重启时化费太多时间而出现重大事故(有些场合n秒就麻烦了), 估计不用操作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是为了让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让电工用,而lz的想法正好相反?

我的意思是plc用操作系统来管理任务,不是让电工去直接接触操作系统

网友:
新手怎样上路啊?

网友(2011-12-03):
我没有用过带操作系统的PLC

网友(2012-01-18):
绝对有的,百分之80的都有,中型大型的都有,

网友:
以前拆了一个GE的PLC 里面cpu是386工业版的,我估计是跑系统的,是个大型plc。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拆了一个ge的plc 里面cpu是386工业版的,我估计是跑系统的,是个大型plc。

好的PLC里面一般都是386.486的芯片!一般属于中型PLC

楼主:
http://www.control.com/thread/1005286033
这里看到的讨论,关于plc operating system

网友:
Beckhoff的CX系列

CX 系列产品有多种可选的基本 CPU 模块,分别配备有不同的处理器,可以满足各个控制任务的需求:
CX1030: 带 Intel® Pentium® M CPU,1.8 GHz 处理器的高性能 CX
CX1020: 带 Intel® Celeron® M ULV CPU 和 1 GHz 处理器的高性能 CX
CX1010: 带 Pentium® MMX-compatible CPU 和 500 MHz 处理器的基本CX
CX9010: 带 Intel® IXP420 XScale® 技术和 533 MHz 处理器的以太网控制器器
CX9000: 带 Intel® IXP420 XScale® 技术和 266 MH z处理器的以太网控制器

结合 TwinCAT 自动化软件,CX 嵌入式 PC 成为一个功能强大的 IEC61131-3 PLC,它还可以操控运动控制任务。根据所需的周期时间不同,它可以控制多个伺服轴。CX1010、CX1020或 CX1030 甚至还可以实现特殊的功能,比如“飞锯”、“电子齿轮箱”或“电子凸轮”等。CX 因而成为一个用单个硬件实现 PLC、运动控制和可视化任务的控制器。在 Windows CE 平台下,借助于操作系统的实时能力,以高级语言编写的用户任务可以在 TwinCAT 运行的情况下实时得到处理。

网友:
肯定会有OS,不然程序怎么运行,但目前不知道是何OS

网友:
它只是个执行器而已,哪有什么操作系统,都是些逻辑芯片组成~!如果你们认为cpu芯片的工作就是操作系统的话,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的51也算有操作系统的话,那就是有!!

网友(2012-04-29):
s7-1200有,说明书上记得写着OB块是PLC系统与编程程序的接口。。。。

网友:
大中型PLC是有操作系统的。实时操作系统可以提高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
10多年前拆开过一个OMRON的PLC CPU单元,发现使用的控制芯片是INTER 486SX,
我觉得因该有操作系统的,固化在ROM中,
电气工程师是不能修改操作系统的,只是编程PLC程序

网友C:
PLC内部是没有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操作系统,
但内部有一个运行解释程序指令的解释程序和指令程序,以及各类通信,加密等底层程序。

网友(2012-06-22):
引用 网友C:
PLC内部是没有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操作系统,
但内部有一个运行解释程序指令的解释程序和指令程序,以及各类通 ...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2012-08-27):
小型PLC都是单片机或者ARM或者dsp跑的裸机,大型PLC会装有嵌入式系统,但都不是很复杂的系统

网友:
28楼正解。以前做的没有的,就是一个加了扩展的单片机!

网友:
看你的PLC的规模,小的可能不用,大点的,有的是用linux,也有用WinCE之类的.像毕孚的某个CPU模块就是用WinCE的,上面还有个DVI接口,插上显示器就是个小电脑了.

网友:
见识了,人才~

网友:
用操作系统可以简化多任务时的编程难度。用window或linux更能获得良好的人机界面,便随之而来的是延时不好解决。

网友:
26楼说的对。OS实时系统是为了解决任务并行处理和多程序模块的协调。但是在信号量、消息传递、堆栈管理中可能会被外来的突发干扰影响而失控。系统死机可以从JAVA开始在手机上的应用到WINDOWS的不稳定性上都已显现出来。所以尤其是在搞工控这个对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领域,慎重使用操作系统。

网友:
有plc的有操作系统,比如vxworks之类的
有的plc没有操作系统

网友:
应该有的,我记得信捷PLC有那个上电停止操作做的事就是操作系统隐含的功能指令。

网友:
对于大型PLC而言,底层存在大量的驱动程序,包括通信,使用实时操作可以很好的进行管理,如像S7-400的PLC的不排除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