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6封装,表面印有N89字样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1-08-23):
如何,有没有哪位兄台知道啊,告诉一下,用在电机编码器接口上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还是没人说,各位兄弟姐妹,小弟坐等啊,我已经查了两天了

楼主:
丝印是68N,你瑟吉欧N89

网友:
你可以到
【推荐】Allegro--视频教程及外围资料链接_动态
http://bbs.eccn.com/viewthread.php?tid=29369
的第36楼找找看是否有有用参考,内有
贴片元件代码查询表SMD codesA-J.rar
THE SMD CODEBOOK.part1
有用的话请顶贴

楼主:
不管有没有用,都要顶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