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上标的数值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1-08-23):
电子元件上标的数值单位是什么??做封装的时候要用,是mil还是mm啊??

网友:
外边的是英寸,里边的是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外边啊,括号里的是什么啊???

网友:
括号里面是mm ,上面的是in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知道了多谢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哈

网友:
举例告诉你吧!
如图中的0.425---它的单位是mil
[10.80]---它的单位是mm
应该明白了!!!

网友:
举例告诉你吧!
如图中的0.425---它的单位是inch
[10.80]---它的单位是mm
应该明白了!!!

网友:
0.425inch * 2.54cm/inch *10mm/cm = 10.79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