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单片机控制功放或音箱吗?

楼主(2011-08-23):
想做一款红外线遥控的功放玩玩,用单片机控制。能调节音量,高低音,均衡等等功能,面板有显示。请大家推荐一款功放控制芯片,最好是有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处理功能的。不知有没有?我看到现在YAMAHA系列音响产品都是用DSP来实现的,不知单片机能否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
遥控调节音量,面板显示那些,不正是单片机的强项吗?

楼主:
【1楼】 lele19950907
-----------------------------
那么有哪些数字功放芯片呢?

网友(2013-08-22):
用单片机控制输入信号的大小,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开关机,调音量,那么问题不大

但如果要增加数字音效处理,那么需要考虑一下处理速度是否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