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接收成功,发送失败,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1-08-23):
小弟近日在网上买了一个ENC28J60的模块,搭配自己手上的MEGA64芯片,从各位前辈分享的代码进行了少许改写。

现在接收完全正常。但是在发送数据,本身知道自己PC的MAC和IP地址,我直接固定了写了一个数据包:

unsigned char ENC28J60_ARP_SEND[42]={0x00,0x1D,0x09,0x7F,0x64,0x8F,0x00,0x60,0x97,0x48,0xF4,0xA8,0x08,0x06,0x00,0x01,0x08,0x00,0x06,0x04,0x00,0x02,0x00,0x60,0x97,0x48,0xF4,0xA8,0xC0,0xA8,0x02,0x6B,0x00,0x1D,0x09,0x7F,0x64,0x8F,0xC0,0xA8,0x02,0x65};

在主程序中,对接收到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是PC ping的ARP请求包,直接调用:
length=42;
ENC28J60_SendPacket(length,ENC28J60_ARP_SEND);

void ENC28J60_SendPacket(unsigned int PacketLenth, unsigned char *PacketText)
{
   unsigned int Temp;
   if( (ENC28J60_ReadReg(EIR) & EIR_TXERIF) ){

                ENC28J60_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1, ECON1_TXRTS);
        }
   //-----------设置写入条件-------------------------------------
   Temp=TXSTART_INIT&0xFF;
   ENC28J60_WriteReg(EWRPTL,(unsigned char)(Temp));     //发送缓冲区起地址
   Temp=TXSTART_INIT>>8;
   ENC28J60_WriteReg(EWRPTH,(unsigned char)(Temp));
   Temp=TXSTART_INIT+PacketLenth;                               //计算写入结束地址
   ENC28J60_WriteReg(ETXNDL,(unsigned char)(Temp&0xFF));               //发送缓冲区结束地址
   ENC28J60_WriteReg(ETXNDH,(unsigned char)(Temp>>8));
   ENC28J60_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写入数据命令
      ENC28J60_WriteBuffer(PacketLenth,PacketText);
    ENC28J60_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1, ECON1_TXRTS);//启动发送
   if((ENC28J60_ReadReg(ESTAT)&ESTAT_TXABRT)){printf("failed");};           //确认是否发送成功

}
我在发送代码最后对datasheet中提到的发送出错标志位ESTAT_TXABRT进行了检查,发现发送也是成功的,但是PC端就是侦测不到发出来的数据。

我电脑发出的ARP包我用mega64将它打印出来如下: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x0000: FF FF FF FF FF FF 00 1D 09 7F 64 8F 08 06 00 01
0x0010: 08 00 06 04 00 01 00 1D 09 7F 64 8F C0 A8 02 65
0x0020: 00 00 00 00 00 00 C0 A8 02 6B 00 00 00 00 00 00
0x00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BC F1 4B FF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是我返回的数据包写错了,还是哪个细节没注意?谢谢!

网友(2013-11-17):
大神啊!看到你的帖子 还以为是我多年前写的呢!我现在也是的   ENC28J60给固定的电脑发送数据 现在是老断!不知道为什么 !你能解答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