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2 串口中断通信

楼主(2011-08-2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PC213X.h"                        /* LPC21xx definitions */

/*----------------------------------------------------------*\
| TYPE DEFINE                                              |
\*----------------------------------------------------------*/
typedef char               S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hort              S16;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int                S32;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typedef long long          S64;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64;
typedef unsigned char      BIT;
typedef unsigned int       BOOL;

#define Fosc (12000000)    //晶振频率,10MHz~25MHz,应当与实际一至
#define Fcclk (Fosc * 5)   //60M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70MHZ
#define Fcco (Fcclk * 4)   //CCO频率,必须为Fcclk的2、4、8、16倍,范围为156MHz~320MHz
#define Fpclk (Fcclk / 4) * 1 //016.5888,VPB时钟频率,只能为(Fcclk / 4)的1 ~ 4倍

U8 recver_buffer[14];
U8 rcv_new;
U32 GetNum;

/*----------------------------------------------------------*\
| Delay ns                                                 |
\*----------------------------------------------------------*/
void DelayNS (U32 dly) {
        U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 i++);

        }
/*----------------------------------------------------------*\
| UART0 Initial                                            |
\*----------------------------------------------------------*/
void  UART0_init(void)        {
//        unsigned short int fdiv;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U0LCR = 0x83;                        //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
        U0DLM = 0x00;
        U0DLL = 0x47;
        U0FDR = 0x83;
        U0LCR = 0x03;
        }

/*----------------------------------------------------------*\
| PLL init                                           |
\*----------------------------------------------------------*/
void PLL_Init(void)
{

    while (!(PLLSTAT & 0x00000400)) ;   // test Lock bit  判断PLOCK 为锁定?1锁定到制定的频lv
        PLLCFG = 0x00000024;            // Set multiplier and divider of PLL to give ;CCLK=60MHz; P=2,M=5
    PLLCON = 0x00000003;    // Connect the PLL PLL连接和PLL使能 PLL控制寄存器
    PLLFEED = 0x000000AA;    //Update PLL registers
    PLLFEED = 0x00000055;    //PL馈送寄存器
    VPBDIV = 0x00000000;     //设置VPB总线时钟为处理器时钟(cclk)的1/4 = 15M

}

/*----------------------------------------------------------*\
| UART0 Send Char                                          |
\*----------------------------------------------------------*/
void  UART0_PutCh(unsigned char Ch)        {
        U0THR = Ch;                            // 发送数据
        while( (U0LSR&0x40)==0 );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DelayNS(5);
        }

/*----------------------------------------------------------*\
| UART0 Send String                                        |
\*----------------------------------------------------------*/
void  UART0_PutStr(unsigned char const *str,unsigned int SendNum) {
        unsigned int i;
        for(i=0;i<SendNum;i++)
                        UART0_PutCh(*str++);
}

/*----------------------------------------------------------*\
| UART1 Get Byte                                           |
\*----------------------------------------------------------*/
U8 UART0_GetByte (void) {
        U8 rcv_dat;
        while ((U0LSR & 0x01) == 0);
        rcv_dat = U0RBR;
        return (rcv_dat);
        }
/*----------------------------------------------------------*\
| UART1 Get String                                         |
\*----------------------------------------------------------*/
void UART0_GetStr(U8 *s) {
        while( (*s = UART0_GetByte()) != '\n' ) s++;
        }

/***********UART0中断接收程序***********/
void IRQ_UART0(void)   __irq
{
    GetNum = 0;

    while ((U0IIR & 0x01) == 0){                                        /*  判断是否有中断挂起          */
        switch (U0IIR & 0x0E){

                        case 0x06:                   //发生RLS中断,读U0LSR中断复位
                    break;

                case 0x04:                                                  /*  接收数据可用中断*/
                    rcv_new = 1;                                            /*  置接收新数据标志 */
                    for (GetNum = 0; GetNum < 14; GetNum++)                                /*  连续接收14个字节  */
                                {
                        recver_buffer[GetNum] = U0RBR;
                           }
                    break;

            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                */
                rcv_new = 1;
                while ((U0LSR & 0x01) == 0x01)                                /*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
                    recver_buffer[GetNum] = U0RBR;
                    GetNum++;
                }
                break;

                case 0x02:          //发生THRE中断,读U0IIR或写U0THR中断复位
                    break;

            default:
                break;
        }
    }

        VICVectAddr = 0x00;        //清除中断

}
void IRQEnable(void)

{
    int temp;
    __asm
        {
              MRS temp,CPSR
              BIC temp,temp,#0x80
              MSR CPSR_c,temp
         }
}

void Interrupt_Init (void)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通道为IRQ中断 ,置1为FIQ中断,置0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 | 6);            // UART0中断通道分配到IRQ slot0 即获得最高中断优先级
           VICVectAddr0 = (int)IRQ_UART0;        // 设置UART0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1 << 6;                // 使能串口UART0中断
}

/*----------------------------------------------------------*\
| MAIN ENTRY                                               |
\*----------------------------------------------------------*/
int main(void) {
        U0FCR = 0xC7;                        // 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为14
    U0IER = 0x07;                        // 允许RBR中断,即接收中断
        rcv_new = 1;
        PLL_Init();
    UART0_init();        //串口初始化

        Interrupt_Init();   //中断向量初始化
        while(1)
        {

                if(rcv_new == 1)
                {
                        rcv_new = 0;
                        UART0_PutStr(recver_buffer,3);
                }

        }
}
/*----------------------------------------------------------*\
| END OF FILE                                              |
\*----------------------------------------------------------*/

网友(2012-02-13):
回复 楼主:

请问您此代码调试通过了吗,是否正常工作呢?谢谢,我也在用LPC2132做一个东西。

网友:
代码挺好,挺规范的,在我看来--我还差的很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