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 fft 计算幅值正确 ,但是计算相位错误,求救

楼主(2011-08-23):
求助:用stm32对交流电压电流进行信号采集,使用双adc同步模式。同事采集信号。将采集的adc结果进行fft变换,
fft变换的结果好像有问题,我用的是dsp库进行操作的 ,结果中计算的直流分量以及基波分量基本没有问题,但是计算的相位值却有很大的误差,几乎就是错误的 ,请大虾们指教。
我的思路是将采集到的信号 进行筛选 出电压波形为一个整周波,即相位从0度开始 到0度结束,那么进行fft变换后的电压基波相位应该为0,但是实际中测得的相位将近有45度,这肯定是错误的,我的fft变换程序如下
void fft(u32 *fftout,u32 *fftdatain)
{
u32 x[NPT],y[NPT];
u16 real[NPT],imag[NPT];
u16 i;
for(i=0;i<1024;i++)
{
   real=(u16)(0x0000ffff&fftdatain);
   imag=(u16)0;
}
for(i=0;i<1024;i++)
{
        x=(u32)0;
        x=(u32)real;
        //x=(((u16)(real)) | ((u32)(imag<<16)));
}
cr4_fft_1024_stm32(y,x,(u16)1024);
for(i=0;i<1024;i++)
        fftout=y;
}

楼主:
注:fft函数进行说明,其中fftout指针指向了 fft运算结果数组,fftdatain 指针指向了 将要进行fft变换的数组,即adc采集的值,

楼主:
期待高手们 指教  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侠们 快点来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呵呵 没有人给顶啊,自己顶一下,算了,自己已经搞定,所有 的功能都完成精度达到0.02%
可以说还算行,搞了好多天终于解决

网友:
能帮我做fft程序吗?有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多少点的FFT?我有64点和128点的C程序,可以免费给你参考

网友:
楼主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我现在用stm32f103rbt6做1024点fft,提示空间不够啊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SKYWORK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ad.o(.bss).
SKYWORK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data).
SKYWORK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em_stm32f10x.o(.data).
SKYWORK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f10x_rcc.o(.data).
SKYWORK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art.o(.data).
SKYWORK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ick.o(.data).
SKYWORK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errno.o(.data).
SKYWORKS.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85c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2012-05-03):
我也是用DSP库进行的FFT,不管信号从哪开发采样,结果都正常(我用的地信号发生器测量的)不知道楼主怎么测量得到它的相位的。我也也研究通过FFT求相位

网友(2014-04-02):
谢谢分享记号备用

网友:
留下以后参考,最近也在研究FFT

网友:
7楼提供的参考代码里边在计算虚部和实部的时候除以了32768,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儿,求解

网友B(2014-05-23):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解决相位的问题的?
我现在的问题和你描述的一样,FFT之后,频率和幅值都算是准,但是相位角总是不一样,每次采集计算之后,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2019-07-1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22楼这挖坟挖的太没水准了……

网友(2019-12-06):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解决相位的问题的?
我现在的问题和你描述的一样,FFT之后,频率和幅值都算是准,但是相 ...

大哥能说下,频率怎么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