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中应用位域报错 求帮助解决

楼主(2011-08-23):
struct  NWBYTE0BIT
{
  unsigned char NC                   :2;            /*Network Command*/
  unsigned chra SYNCbits     :6;              /*SYNCbits Reserved */
};
程序中的定义是这样的,如上
warning: nonstandard type for a bit field
错误提示是这样的

有高手在CCS下用过位域这种语法吗
我是弄别人的程序 不知道怎么修改啊
求帮助 谢谢

网友:
dsp是16位的,需要凑够16位。你只定义了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谢谢
学习了 呵呵
struct  NWBYTE0BIT
{
        unsigned int NC                   :2;            /*Network Command*/
        unsigned int SYNCbits     :6;              /*SYNCbits Reserved */
        unsigned int              :8;
};
现在我改成这样不报错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疑问
难道CCS不支持 unsigned char 这种8位的格式吗
最小的数据单元也要是 int 16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