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UCOS_II 指令积压丢失问题和共享资源独享同步问题

楼主(2011-08-24):
问题:创建了一个共享数据转换任务,在这个任务里我用FATFS 创建一个文件保存转换后的数据 ,这个任务运行耗时要1分钟,而触发这个数据转换任务的指令则是10秒发一次,这样就造成了上一条指令的数据转换和数据保存都没完成,又开始响应下一条指令的动作,使所有数据都保存到一个文件中了,并非一条指令的数据对应成一个文件

想法: 将每次到来的触发指令(10秒)先暂存,等待处理完上一条指令的操作动作(1分钟)后,再按指令的先进先出的原则,取下一条指令并执行其动作,依次循环取值10次。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说两点:
一、你转换处理耗时1分钟一次,而转换指令10s一次,是有问题的,说明处理过慢,如果命令是无终止的持续发送,不管怎么处理都是丢命令的。因为你处理不过来如此快的命令。
二、如命令在某段时间快(N条连续的命令),其他时间空闲(空闲时间大于上次命令队列总的处理时间),则可以使用队列进行传送,UCOSII队列函数说明参照《UCOSII 中文书》.分配队列空间要保证足够放下最大未处理的命令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