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PID整订中临界振荡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24):
大家好~

请教一下关于PID整订中临界振荡法的一些问题

我的系统是一个杯子里装着细石子(本来要用水的。。担心有安全问题 换食盐。。但是学校盐卖完了。。。就用细石子了。。)。。

加热用一个35W的电烙铁 用继电气控制 K型热电偶+MAX6675测温  大致想把温度控制在+-1左右

尝试用临界振荡整订PID参数 但是当我单独用P参数时  出现了一下问题(目标温度为60度 也就是红线的位置 用MATLAB画的图)

1 系统不稳定 同一个参数 第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测得的效果不一样。。

这是第一天的测试

这是第二天的测试

感觉系统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

2 还有。。使用Ziegler-Nichols参数 的时候

怎么去判断临界状态?  是四分之一衰减还是等幅震荡?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上面的图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谢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阿莫的坛子~~

不知道应该发到那个坛子。。。这个貌似最接近控制类的。。

楼主:
再补一张图 还是前面的那两张图的参数

网友:
细石头,受热不均匀,测温点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细石头,受热不均匀,测温点不稳定

额。。。应该换成食盐吧。。

楼主:
已经换成食盐了。。。

楼主:
新的一次试验 换成食盐以后  感觉好多了 不知道这时可不可以套公式。。

网友:
加入濾波,把來自35W的电烙铁上的交流信號50Hz給濾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入濾波,把來自35w的电烙铁上的交流信號50hz給濾波掉。

额...我用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这样差不多了吧...

网友(2011-09-27):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那个自整定参数怎么算的 ?

网友:
P或者I调节得太大(看图可能是I大了),可以减小点,同时加大点D防止超调

而且,你有降温设备吗?曲线是自然冷却?

楼主:
回复 网友C:
p或者i调节得太大(看图可能是i大了),可以减小点,同时加大点d防止超调
而且,你有降温设备吗?曲线是自然冷却?
没有。。。是自然冷却。。。放弃了。。。

网友(2012-02-10):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温度变化造成的 你换成等密度溶液试一下 而且加一个恒温控制系统

网友(2014-04-16):
你好,我看到你以前的帖子,搞过PID,我现在有点问题,PID整定参数的方法中提到的临界振荡,这个是针对某一个稳定的等幅振荡,也就是任意一个温度都可以测得临界增益,还是一个系统只有在某一个温度下才能形成等幅振荡,来计算临界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