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搞定IR2110,按照推荐图,上臂无法完全打开,请指点!!

楼主(2011-08-24):
我在坛子里面搜索了几天在,发现没有一个成功的使用IR2110来驱动MOSFET的,也没有贴出一个成功的电路图的。让我这个菜鸟十分难受。

我是那种看着正确的原理图,来做实验,然后`按照图纸的灵魂来改动,然后再成功应用。。

可惜至今没有找到成功的原理图(如果存在而我没有找到,那可能是我RP的问题)

上图是IR推荐的图纸,我依此布置了下面的电路。

8楼兄弟发现的问题,二极管是画错了,实际是这样的,图改过来了。

图中LED灯,是显示导通状况的。

其中的C2(自举电容)使用过1UF的钽电容,334的瓷片电容,D1自举二极管使用过1N4148,1N5819,都没有成功过。

出现以下问题。。

1、上臂无法完全导通,测量VCC-H桥中心的电压为6-12V,绿LED可以实现正常闪烁,而红LED处于亮,半亮的状态。
2、IR2110烧坏一个,发烫,另外LED闪烁,换一个就没事了。

搜索一下网络上的资料,有的说使用1N5819没有问题,1N4148有问题,有的说必须使用钽电容,而且容量值受一定范围的限制,而有的说1N4148没有问题。。

搞的我头大,而IR2110的规格书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头大,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如何正确选择电容和二极管。

还有2110是不是买到假货了,7.5/片从中发买的。

网友:
关注~一般SD都要拉低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注~一般sd都要拉低的吧~

IR规格书要求SD必须拉低的,这个我也试过,开始使用I/O拉低,也没有特别注意,后来直接接到5V地,也没有变化, 不过悬空后,与拉低没有任何变化,怪哉!

噢,我也试过置高也没有反应,好像是个空PIN一样。。

网友B:
IR2110通常用于高压控制,楼主用来控制12V电压,要考虑MOSFET的驱动电压。

不知道楼主是否留意第一张原理图上有一句“up to 500V or 600V”,说明IR2110主要是用于高压控制。

我没用过“IRF630”这款MOSFET,所以不清楚他的驱动电压是多少。
不过,常见的MOSFET驱动电压在15V至10V之间,楼主所绘制的电路图上,12V经过IN4148之后变为11.3V,而IR2110也有一定的压降,再经过1K电阻,也会产生压降,最后到MOSFET上的电压可能不足10V或者在10V左右,从而造成上臂不稳定。

而下臂与上臂的区别在于少了一个IN4148。

以上仅推测,因手头暂无IRF630资料,所以不好下定论。

楼主把12V换成15V或者24V试试,或许结果会有不同。

最后一个疑惑,请楼主回答:仅仅为了点亮两个LED,有必要用IR2110吗?如果非要隔离,用光耦可能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ir2110通常用于高压控制,楼主用来控制12v电压,要考虑mosfet的驱动电压。
不知道楼主是否留意第一张原理图上有一句“up to 500v or 600v”,说明ir2110主要是用于高压控制。
我没用过“irf630”这款mosfet,所以不清楚他的驱动电压是多少。
不过,常见的mosfet驱动电压在15v至10v之间,楼主所绘制的电路图上,12v经过in4148之后变为11.3v,而ir2110也有一定的压降,再经过1k电阻,也会产生压降,最后到mosfet上的电压可能不足10v或者在10v左右,从而造成上臂不稳定。
而下臂与上臂的区别在于少了一个in4148。
以上仅推测,因手头暂无irf630资料,所以不好下定论。
楼主把12v换成15v或者24v试试,或许结果会有不同。
最后一个疑惑,请楼主回答:仅仅为了点亮两个led,有必要用ir2110吗?如果非要隔离,......

IRF630的规格书。

从规格书中可以看到,IRF630B的开启电压为3.6V,7V左右就可以完全导通。。

我试验过15V的电压,没有任何区别。。

上臂的驱动,关键在于自举电路,就是D1和C2,理论讲,上臂的630导通电压应该是VCC+7V,现在的问题是无法达到。。

注: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1N4148是快速二极管。

另外,我考虑是不是我买的2110是假货,要不然SD怎么拉低或者抬高没有区别啊。。

网友:
搂主的电路和建议电路的 极性 根本不对啊

网友:
接VB的那个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二极管 ,一定要用快速二极管,例如byv26C mur160等

网友:
并且你图上C2要用有极性的,还要根据你的开关频率调整容值大小,还有就是二极管反了,还有驱动电阻一般10~100Ω就可以了,暂时只发现这些毛病

网友:
自举的话 上管无法长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是大侠看的仔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搂主的电路和建议电路的 极性 根本不对啊

麻烦能讲清楚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举的话 上管无法长通

是的,在理想状况下,只有极短的时间能实现完全导通,也就是自举电容的电压未下降到导通电压的时候。。

但基于目前的设备,我无法检测到上臂是否完全导通。

JSXA能否提供一下建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并且你图上c2要用有极性的,还要根据你的开关频率调整容值大小,还有就是二极管反了,还有驱动电阻一般10~100ω就可以了,暂时只发现这些毛病

C2使用的电容为钽电容和瓷片电容,

钽电容是有极性,没有乱接,瓷片电容可是没有极性。

二极管是画错了,实际电路是正确的。呵呵。

驱动电阻过大,这个需要实际试试,晚上就知道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
我的驱动信号是50HZ  电容用的47uF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
我的驱动信号是50hz  电容用的47uf  你可以参考一下

二极管是否可以暂时用1N5819或者代替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
没用过1N5819  我只用过byv26C mur160 都好使   你的驱动是多大频率?最好上一下2110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就能发现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上臂只能输入pwm波形驱动,自举电容泄电很快的,没仔细计算你的电路参数,提高上臂驱动频率再看看。计算泄露电流,根据泄露电流与自举电容储存电荷量还有mos管的Cgs Cgd计算稳定工作的最低频率。

谁说没有驱动成功的?你多搜搜坛子里的帖子,用ir21xx的多的是。

用4148完全没有问题,5819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搂主的电路和建议电路的 极性 根本不对啊
麻烦能讲清楚一点吗!!

二极管反了没看见 ?

网友:
先断开MOS管,看看2110的输出和输入信号是否对应,如果能对上,再检查MOS管的是否损坏或者引脚搞反

网友:
R1和R2的电阻值太大,在开关频率比较高时,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刚下班吃完饭,看了楼主提供的资料,说明我中午的推测是不正确的。

看过众多高手的精彩发言,颇有收益,建议楼主依次排查:
1.自举电路中的电容改用10uF的电解电容。
2.试验的时候,应该用脉冲驱动,频率在1K至10K之间都行。
3.对于7楼兄弟的发言,我有不同看法。二极管继续用1N4148应该没问题,1N4148的使用频率在1M以下不成问题。
4.如上面发言的兄弟所说,电阻换为10至100欧姆之间。
5.刚才又关注你图中的HIN和LIN脚,不明白LIN脚楼主是如何处理的?建议把LIN脚也接到单片机,而且在程序中保证其逻辑与HIN脚相反。
6.看过楼主在2楼的发言,正常的情况下,SD脚必须拉低才能输出,若拉高则输出端不会导通。如果真如楼主所将,SD脚无效的话,很可能是买到假货了。试验时,建议直接把SD脚焊接到5V地。

如果如上所述的几个疑点楼主全都一一排查过,则很可能是买到假货。

网友:
刚吃完饭,开始排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下班吃完饭,看了楼主提供的资料,说明我中午的推测是不正确的。
看过众多高手的精彩发言,颇有收益,建议楼主依次排查:
1.自举电路中的电容改用10uf的电解电容。
2.试验的时候,应该用脉冲驱动,频率在1k至10k之间都行。
3.对于7楼兄弟的发言,我有不同看法。二极管继续用1n4148应该没问题,1n4148的使用频率在1m以下不成问题。
4.如上面发言的兄弟所说,电阻换为10至100欧姆之间。
5.刚才又关注你图中的hin和lin脚,不明白lin脚楼主是如何处理的?建议把lin脚也接到单片机,而且在程序中保证其逻辑与hin脚相反。
6.看过楼主在2楼的发言,正常的情况下,sd脚必须拉低才能输出,若拉高则输出端不会导通。如果真如楼主所将,sd脚无效的话,很可能是买到假货了。试验时,建议直接把sd脚焊接到5v地。
如果如上所述的几个疑点楼主全都一一排查过,则很可能是买到假货......

按照world 兄帮助的总结,做以下排查
1、换用10UF 16V的电解电容,电压没有问题,电容质量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2、改为2KHZ
3、使用1N4148
4、电阻使用20R/  1/4W
5、HIN和LIN都接到单片机,这样红绿灯都可以显示
6、SD牢固接地

大约运行10秒后,模了一下上臂的630,把手烫了一个泡,现在还疼呢,不好打字。下臂的630也是如此。。
2110微热。同时测量下臂Vds,只有2V,上臂的Vds,只有8V。

网友:
自举电容根据驱动脉冲的频率不同容量也不同,这一点IR的数据手册好像没有给出,貌似是根据模拟电子知识计算的,本人模电太弱,都是凭经验选的,汗!二极管是根据驱动电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耐压的高频二极管,还有就是点解电容旁边放陶瓷电容了,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管子发热这么严重,说明两个管子可能在同一时刻导通。
先检查一下程序,必须逻辑相反。

或者,用程序把下臂直接拉低,上臂发脉冲试试。

网友:
大哥,你驱动输入波形有死区吗?应该是共态导通了,还好你的电源功率不大,否则就炸了

网友:
给个逆变器模块图给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给个逆变器模块图给你参考。

引用图片

cjh8894 有没有清晰的电路图给兄弟参考一下。。上面的元器件型号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哥,你驱动输入波形有死区吗?应该是共态导通了,还好你的电源功率不大,否则就炸了

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

可能是C2使用10UF,电容过大,或者频率太高,导致电容无法在下臂导通时完全泄掉电荷。。

哪位老大能上传一下,电容的选择公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哥,你驱动输入波形有死区吗?应该是共态导通了,还好你的电源功率不大,否则就炸了
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
可能是c2使用10uf,电容过大,或者频率太高,导致电容无法在下臂导通时完全泄掉电荷。。
哪位老大能上传一下,电容的选择公式吗??

跟那个没关系,上臂断开的时候是通过2110里的mos拉低的,跟电容扯不上边。你还是测测波形吧,不可能连示波器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哥,你驱动输入波形有死区吗?应该是共态导通了,还好你的电源功率不大,否则就炸了
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
可能是c2使用10uf,电容过大,或者频率太高,导致电容无法在下臂导通时完全泄掉电荷。。
哪位老大能上传一下,电容的选择公式吗??
跟那个没关系,上臂断开的时候是通过2110里的mos拉低的,跟电容扯不上边。你还是测测波形吧,不可能连示波器都没有。

自己没有示波器,周末去同学那儿测下看看结果。。

网友:
给你在补充点:
1,D1通常是快恢复或肖特基,(如果你的脉冲频率很低比如50Hz,下管的导通时间又比较长,当然也可以用普通整流管也没问题);
2,C2电容一般用电解(最好是高频电解),容量1-47uF都可以,视开关频率和MOS节电容而定,开关频率和C2容量成反比,通常还推荐在该电容上并个104的瓷片电容,有些情况还需要在D1和C2之间串联个小电阻;
3、R1和R2,通常取值在2.2-470R之间,10-30R又最常见,这个电阻根据MOS的导通、截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而定,这里不细说了建议自己多了解;
4、有关SD信号,IC内部已经接地,因此外部接与不接影响不大,相反你如果拉了一条长长的铜皮来接地反有可能而降低可靠性。
5、C1的容量通常取值要大于等于C2,推荐是C2的2倍,且要并联104电容;
6、COM与下MOS管的S端要尽量短而可靠。
7、论坛和网上可以搜索到IR2110系列MOS驱动IC应用手册,建议多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J:
给你在补充点:
1,d1通常是快恢复或肖特基,(如果你的脉冲频率很低比如50hz,下管的导通时间又比较长,当然也可以用普通整流管也没问题);
2,c2电容一般用电解(最好是高频电解),容量1-47uf都可以,视开关频率和mos节电容而定,开关频率和c2容量成反比,通常还推荐在该电容上并个104的瓷片电容,有些情况还需要在d1和c2之间串联个小电阻;
3、r1和r2,通常取值在2.2-470r之间,10-30r又最常见,这个电阻根据mos的导通、截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而定,这里不细说了建议自己多了解;
4、有关sd信号,ic内部已经接地,因此外部接与不接影响不大,相反你如果拉了一条长长的铜皮来接地反有可能而降低可靠性。
5、c1的容量通常取值要大于等于c2,推荐是c2的2倍,且要并联104电容;
6、com与下mos管的s端要尽量短而可靠。
7、论坛和网上可以搜索到ir211......

1、我准备使用MUR160或者BYV26C,快恢复,低反向电流的二极管。
2、目前手头只有普通的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麻烦wayhe推荐一下高频电容的型号,如果有电容的计算公式,更好,谢谢!!
3、目前在使用20R的1/4电阻
4、SD已经可靠接地。
5、周六去中发买
6、目前我使用的是焊接,没有用面包板,不过鉴于面包板的方便性,也需要购买一块了。
7、搜索了许多,但A和B,还有C是相互矛盾的,头疼死了。

网友:
普通电解不行,要低ESR的电容,大容量瓷片也可以
我估计就是死区或者栅极振荡的问题,其他问题不太可能导致上下管同时发热

网友:
回复 楼主:

1、高频电解电容每个厂家的型号都不一样,我以前常用的是嘉业的CD288H系列(高频低阻);

2、我再帮你分析一下你遇到的问题:
“上臂无法完全导通,测量VCC-H桥中心的电压为6-12V,绿LED可以实现正常闪烁,而红LED处于亮,半亮的状态。”
你用眼睛分辨LED的闪烁,说明你的输入的测试脉冲频率应该低于10Hz,C2电容两端的电压,随着上MOS管导通时间推进逐渐降低(一部分能量被用于驱动MOS,另一部分能量被ir2110驱动电路本身消耗),如果上MOS管导通的时间比较长那么C2的电压就有可能被放到低于4V,这意味着MOS也将进入线性区(也就是放大状态),这时红色LED由灭逐渐变成微亮或亮。因此如果你要继续以这么低的频率测试,那么建议你将c2加大到47uF-220uF。当然这样的参数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你的电路真正工作时通常在KHz以上,因此c2电容往往有1uF-10uF就够了。所以手册上的1uF在相应的条件下是没问题的,不要去怀疑。

“IR2110烧坏一个,发烫,另外LED闪烁,换一个就没事了。”
IR2110烧坏我坏疑是:上MOS管导通时间过长(相对于c2维持电平时间),c2被放电至一个较低电压时,引发IR2110的上MOS驱动电路失控而烧坏。这点我只是怀疑没有时间去验证,建议你只做参考。

3、你的电路还需要补充一点,MOS的G与S端需要加10K-100K电阻, 有些为了安全起见还会在G与S端并接一个适当的稳压管。

网友:
自举电容是不是有点小啊。。我的电路里和这个差不多是用的47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2012-07-16):
做个实验看一看。。。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2110通常用于高压控制,楼主用来控制12V电压,要考虑MOSFET的驱动电压。

不知道楼主是否留意第一张原理 ...

如果这种方式驱动直流无感无刷电机的话,能不能用ir2110啊?电机的驱动电压也就是12v左右。。。求解。。。。

网友:
把IR2110的COM和VSS连起来吧。楼主的原理图COM没有连接GND。

网友:
你量下VB脚对GND电压,VCC=12时,要22V+才对,2K时,C2要470uF R1 R2只能几十欧姆。

楼主:
再次拾起IR2110来做全桥,还是过去 的原理图,也经过了过去的坎坷,这次使用的面包板,由单片机产生10K左右的方波驱动信号,目前使用byv26C或者 mur160,电容使用22UF+10UF但电容,就不会出现IC热的问题了,后面将频率加到50K,电容头到10UF,依然不发热。。

现在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产生正负PWM信号了,来驱动IR2110了,我想使用300K的有源晶振,通过IC产生驱动信号 ,但没有头绪。

楼主:
补充一下,在10K左右的频率时,如果使用10UF自举电容是不够 ,必须增加到10+22UF,插头只有2种规格钽电容,再增加10UF也没问题,但一旦降低容 值,上臂MOS管依然发热严重,不过可以工作。商量自举需要的电量是相当大的。

网友K:
看了你的电路,给你些建议,有空你可以调整着试一试。

1. 自举二极管,因你的供电电压只有12V,没有较高反向电压,选择肖特基二极管比较合适。我选用的是SS14。
2. 自举电容,选择独石电容比较好。独石电容充放电速度比较快,比钽电容更适合在高频下使用。我选的是1uF/16V 0805 贴片电容。
3. 电阻选用较小些阻值比较合适。我选的是22欧的。
4. 在电阻上并一个加速放电的二极管,二极管负极连着场效应管栅极。我选的是 1N4148。

我的这个电路工作在20kHz,驱动10A电机,长时间全负荷工作温升大约2°左右(IR2110没有温升)。已使用有两年了,没出现过问题。
在驱动波形上,要注意死区时间设置。根据MOSFET的导通关断时间设置,尽量给宽点。

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你的电路,给你些建议,有空你可以调整着试一试。

1. 自举二极管,因你的供电电压只有12V,没有较高反 ...

感谢您的指导。

1、目前自举二极管使用的是byv26C;
2、对电容不太了解,研究下独石电容;
3、目前栅极电阻用的是20 欧的电阻;
4、没有并二极管,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二极管正极连着场效应管栅极,同继电器保护二极管一样;

网友L:
输入不能用0-5V的PWM,应该用0-DVCC也就是0-12V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输入不能用0-5V的PWM,应该用0-DVCC也就是0-12V来驱动。

没有看明白。。
SPEC中提到  Logic inputs are compatible with IR2110/IR2113
standard CMOS or LSTTL output, down to 3.3V logic.

我的理解应该是0-3.3V也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你的电路,给你些建议,有空你可以调整着试一试。

1. 自举二极管,因你的供电电压只有12V,没有较高反 ...

独石电容 是不是瓷片电容,网上没有明确的解释?

网友K:
独石电容就是多层陶瓷介质电容。陶瓷类型不同还有细分。可以看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503.htm
因为是多层陶瓷介质结构,所以寄生的感性分量较少,应用于高频效果比钽电容好。

那个 1N4148 确实说反了,不好意思。

IR2110 的逻辑接口电压与 VDD 有关。(IR2110手册上有)。

网友:
你的 VDD 和 逻辑电平 是对的。SD 不能悬空,应通过电阻接地。

板子布线时,要将 IR2110 与 MOSFET 尽量靠近,并用地线环绕。

这种电荷泵式悬浮 MOSFET 驱动芯片,开关频率设的太低并不是件好事。一般来讲,MOSFET 可以选在 50kHz - 20kHz,IGBT 选择在 5kHz - 15kHz。

祝你顺利!

网友:
我以前倒是用过,当时犯了个很SB的错误,芯片顺序看反了,烧了不少片子,照着经典图改基本没有问题的!楼主如果有烧片子的情况,注意下片子反了,主要是他的芯片标示有点坑爹

网友:
正好要用ir2110 驱动mos管,楼主的经历很有用。还有各位提的问题,我会注意的。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拾起IR2110来做全桥,还是过去 的原理图,也经过了过去的坎坷,这次使用的面包板,由单片机产生10K左右 ...

不知正负PWM做出来了没有。用二极管做个钳位电路不知可否。

楼主:
我使用300K有源晶振作为信号源,2个6N137形成±PWM,然后驱动IR2110组成的全桥。

目前的试验状况是,还没有使用 anjf163 推荐的独石电容,还使用早先的钽电容,容量为10UF,驱动正反发光二极管,微温,估计是电容容量偏大,待有时间调电容值为1UF,然后再使用104或者105的结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独石电容就是多层陶瓷介质电容。陶瓷类型不同还有细分。可以看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503.htm

那结石电容应该也是比较常用 的电容了。
我的理解是一般陶瓷电容是圆扁的,容量比较小,常用PF级的,而结石电容虽属于陶瓷电容一类,但容量要要好几个等级,比如常用 的105/104,外形如同方形的绿豆。应该是这样的吧!呵呵!

网友(2012-11-08):
信息好多不知如何参考了

网友M:
现在按楼主电路图搭了一个电路,用了IGBT管,自举电容1uf独石,二极管IN4148,VCC 12V,单片机发出两路反响PWM给HIN和LIN,结果,红灯长亮,绿灯不亮,只在上电一瞬间闪一下,能给分析一下怎么回事么?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按楼主电路图搭了一个电路,用了IGBT管,自举电容1uf独石,二极管IN4148,VCC 12V,单片机发出两路反响 ...

频率不能特别低,使用IR2110,我感觉最起码要K级的,如果上臂打开时间过长,自举电容无电,造成上臂关闭,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频率不能特别低,使用IR2110,我感觉最起码要K级的,如果上臂打开时间过长,自举电容无电,造成上臂关闭 ...

频率是2.5K左右,占空比50%

网友:
1、绿灯上电瞬闪,是由于上下臂都未打开,电流经过红绿二极管,此时不受控制;
2、红灯长亮,绿灯不亮,仅依靠此分析,应该是下臂完全打开(将绿灯短路),而上臂未打开(或处于放大区),电流经过红二极管和下臂回地。

由以上靠经验,感觉应该是自举电容太小,建议更换到100UF以上试下,应该有改善。。

如再有疑问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频率是2.5K左右,占空比50%

应该是下臂完全打开,可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M:
嗯,原先在面包板上搭的电路,后来焊了一块板子就正常了,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嗯,原先在面包板上搭的电路,后来焊了一块板子就正常了,不知道为啥

有很多原因。

1、焊接时烙铁温度不够,没有将PIN脚与电线完全焊在一块;
2、电阻脚类只与锡接触了,没有焊实,虚了;
3、锡丝有松香,如果2个脚间距离小,容易造成短路,因此焊完后要用酒精洗一下;

昨天,我焊了2块板子,用热转印做的。焊完后,不起作用。

由于上面的元器件用的是旧件,因此找问题点,特别麻烦;
通过以下方法整好一块板子;

1、洗铜时,没有洗净,还有点铜点在上面,尤其在出问题的部位;
2、没有用酒精洗松香;
3、电阻脚与焊锡虚搭,重新焊下;
4、问题定位后更新旧件;
5、热转印0.4mm,有点勉强,以后要用0.5mm的。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现在又遇见一个问题:PWM调速,当占空比接近100% 时电机会出现转一下停一下的现象,楼主遇见过这种现象没有?望指点,谢谢!注:自举电容1uf,二极管4148,PWM频率4KHz,场效应管IRF3205

网友(2013-07-21):
最近也在做一个逆变,学习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现在又遇见一个问题:PWM调速,当占空比接近100% 时电机会出现转一下停一下的现象,楼主 ...

好久没有搞了,感觉是自举电容小了,放大到50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久没有搞了,感觉是自举电容小了,放大到50试下。

谢了啊,前一段已经弄出来了,是我的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