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24):
今天用示波器直接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当设置频率为500KHZ的时候为什么总会有个5HZ的波形输出。   设置其他频率的时候也有这个5HZ左右的频率输出,是什么干扰导致的。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2011-10-09):
你说的是5Hz还是50Hz啊?如果是50Hz,应该是工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