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测试经验分享

楼主(2011-08-24):
转自泰克微博:http://weibo.com/tekchina

#泰克微讲堂#【触发功能诀窍】为了能够直观地看到最差的上升/下降时间时的波形,我们可以将触发方式设为Transition,输入低电压和高电压的值,选择触发条件为“Greater Than”,即跳变沿时间大于设定值时触发。然后慢慢调高设定值的大小,直至触发事件变得稀少时,即触发上升/下降时间最大的波形

泰克微讲堂#【触发功能诀窍】使用泰克示波器的建立/保持时间违规触发功能进行建立时间测量时,将保持时间限定设为0 (确保保持时间不会违规),缓慢调低建立时间限定,当触发事件变稀少时即可定位最差的建立时间。同理,测量保持时间时将建立时间限定设为0,调节保持时间限定即可定位最差的保持时间。

#泰克问答#Q: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差分信号?A:最好的方法是选用差分探头,测到的信号最真实客观;若没有差分探头,可使用两个普通探头接到示波器的两个通道上,然后用数学_运算,获得波形并进行分析,这时尽量保持两根探头完全一样,示波器两个通道的Vertical scale设置一样,否则误差会较大。

#每周一招#探头×10、×1档的选择:若被测点是高阻节点,或被测信号频率较高,则应选择“×10”,否则会使测量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果被测点为低阻节点,信号频率较低,则应选择“×1”,信号幅度过小时也应选择“×1”档;在使用探头“×10”档进行测量前,应检查探头是否处于最佳补偿状态。

。。。。。。

网友:
听说明天有他们的新品发布会 对RF测试和混合信号测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http://www.scoperevolution.com/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