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5V 的SPI 与 外围器件 3.3V 的SPI 接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1-08-24):
要做一个USB—SPI的接口,可才发现那个片子的 SPI 接口是 3.3V ,与单片机的 5V 接口是不兼容的。而且那个片子的 SPI 接口最大承受

电压是  3.6V 。上拉应该是不可以了,从网上看了看有说什么直接串电阻的,可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还是到论坛里来寻求帮助吧!

高手们给点好的建议吧!急啊!

楼主:
这又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

you are hopel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没什么,可以学嘛!

就怕有的人不懂装懂,在那儿装 B !NND,总能碰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装 B 人!

If you do not want to say something useful ,I think weather I'm understood or no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You'd better go to the hell!

网友:
要么单片机设为开漏输出,端口再上拉到3.3V
或者在单片机的输出端口,用电阻分压。而3.3V信号可以直接输入单片机。
已经在MC39i上测试通过

网友:
lz杯具了

不懂可以学,但提问不能那么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么单片机设为开漏输出,端口再上拉到3.3V ”这个应该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人生本来就是充满杯具的……呵呵!

我很谦虚的,但那种人真让人无语!

网友:
假如你类比电路不行,请用74LVC4245。

网友:
最好用开漏…… 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
说英语的哥们却是过分了点.....虽然我知道他水平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这个片子还要设置数据流到的方向,有点不太合适。

又从网上找了另一个片子了,用的是  TI 片子,TXB0106,6位双向自动检测方向电平转换。

“6-BIT BIDIRECTIONAL VOLTAGE-LEVEL TRANSLATOR  WITH AUTO-DIRECTION SENSING AND ±15-kV ESD PROTECTION”。

我用的I/O有点儿多,所以选了 6 个 I/O 的片子,还有好多 1 位 ,2 位 ,4 位 和 8 位。从“www.alldatasheet.com”的

“ Description ”里面输入一下“BIDIRECTIONAL VOLTAGE-LEVEL TRANSLATOR  ”就都有了。

上传一下  TXB0106  的英文资料,有兴趣的看看吧。

不过对上边的那个电路还是不明白,有没有人能给点指点!

楼主(2013-01-19):
引用 楼主:

这又是什么?看不懂!

过了这么长时间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电路,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但要对 MosFET 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这里用的也很巧。

继续看模电……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MISO引脚可以直连,其他三个引脚上用电阻做个分压电路即可(330欧+1K欧)。
由于SPI通讯的传输速度一般都比较高(几Mhz),电阻小一点比较有利。如果传输速度超过5Mhz,可以
使用100欧+300欧分压,或者在小电阻上再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
刚想回答,看到楼上的,完全同意楼上的, 不带使能的话, SPI用 6只电阻,6分钱,完全解决问题。

串电阻,然后用肖特基二极管上拉到3.3v也可以,但电阻价格便宜量又足,建议用电阻。

那些有源转换的方案,在需要双向通讯时需要用到,普通一主一从的SPI不需要。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MISO引脚可以直连,其他三个引脚上用电阻做个分压电路即可(330欧+1K欧)。
由于SPI ...

你好,两个阻值系列,对5V分压都是3.75V,超过了3.3V,会损伤外围3.3V芯片吗?

网友F:
让工作在 5V 的 MCU 用 开漏跟 3.3V 的 SPI Flash 通信
http://www.stcmcudata.com/OpenSo ... -V2.1B-20220708.PDF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F:
让工作在 5V 的 MCU 用 开漏跟 3.3V 的 SPI Flash 通信
http://www.stcmcudata.com/OpenSource/STC-DSO-STC ...

牛x 哟,值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