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实现A-GPS

楼主(2011-08-24):
室内需要定位,但又不用很精确,想通过A-GPS来解决,请问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可行吗?求思路···(CPU STM32硬件有GPRS,有GPS模块,但天线引出室外困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室内需要定位,但又不用很精确,想通过a-gps来解决,请问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可行吗?求思路···(cpu stm32硬件有gprs,有gps模块,但天线引出室外困难)

你需要给移动交钱,才能用定位功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是给GPRS流量费就好了?

网友:
AGPS是辅助定位,从网络下载卫星数据来加速定位。替代不了GPS,完全没信号是不行的。

网友:
A的意思是 GPRS辅助吧~~~

带不带A都不能在室内定位吧,, GPS的精确度好像就是 5米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站定位可以脱离GPS吗?

网友:
把周围所有基站的id都读过来,查网络上的数据库id和经纬度对应,这样就估算出位置,城市里基站多,精度百米级别。
谷歌地图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2014-02-18):
这个我同样求教

网友:
AGPS只是辅助,也是需要GPS本身在工作才能定位的。室内不行。

网友(2015-04-07):
我了解到的u-blos的AGPS,是通过移动网络访问他们指定的服务器,然后请求获取卫星的星历,年历等数据,辅助定位,加快定位速度的。

网友(2015-05-15):
simcom的sim28系列GPS模块也有a-GPS功能,需要联网下载星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