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测量

楼主(2011-08-24):
现在需要做一个电路自动测试设备,涉及到了阻值测量,关于如何认定“断路”,有什么标准么?比如阻值大于50M,请各位指教一下,多谢!

楼主:
另外,我采用的是比例法测电阻,两个通道的16位的AD分别采标准电阻和待测电阻的电压,由于是串联的,通过电压比值就可以得到待测电阻值,从0~无穷大,该怎么设置档位呢?

请版上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 多谢啦

网友:
给个建议,不要手动设置档位,现在很多AD都自带pga的,可以自动更换档位。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万用表都用手动档位,也许是低档AD没这个功能。

另外,不是这行的,不理解为什么要使用比例法,减小仪表在高低温下温度对AD性能的影响?

网友:
请问LZ你的电路自动测试设备,有没有做成功?我也做了一台设备,主要是测电阻,0到4M的电阻。希望能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还没出来 但是测量电阻的原理我试过了 可以正常工作的
0~4M可以测量的 16位AD -200mV~200mV 建议用三个精密电阻 10 1K 1M

网友(2014-08-16):
不知楼主的设备做得怎么样了呢

网友:
开路的认定是你自己定义的,比如大于正常阻值的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