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方波波形失真

楼主(2011-08-24):
前两天翻出单位一台老旧的模拟示波器,开机看看,CH1还能用。2通道接上标准方波,但波形过冲的厉害,波形严重失真。没修理过示波器,哪位知道是哪部分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先调节一下表笔吧

网友:
调探头低速可调,低端只有这一个调的。
你说的是自带的方波吧

网友:
波形过冲,在不同灵敏度档上的表现程度可能不同,需要仔细调节衰减电路的补偿电容。

网友:
拆开调一下电子枪上的电位器,有可能时间长,电位器老在一个位置氧化导致,使电位器换个位置

楼主:
表笔应该没有问题,CH1完全正常,相同表笔,相同的设置,CH2会出现过冲。感觉4楼说的有点儿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笔应该没有问题,ch1完全正常,相同表笔,相同的设置,ch2会出现过冲。感觉4楼说的有点儿意思。

“电子枪上的电位器”是为何所用的,知道吗?
既然“ch1完全正常,相同表笔,相同的设置,ch2会出现过冲”,那么,当然说明问题就在第二通道。
通道灵敏度换挡开关接触不良、衰减电路元件变值或脱焊等,都可能造成波形的过冲或不足。

网友(2011-10-04):
我的也不行,第一口不行了,现在都用第二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