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2000元以下的数字示波器,有经验的朋友,入来给些意见.多谢....

楼主(2011-08-24):
首先说明我不是做广告的,嘿嘿.
如题,想买台示波器,在淘宝上找了一些,太多了,都不知那一个好了.主要是银两也不是很多,2000内还可以接收,下面的是比较接近我的想法的,大家给些意见,具体那一个好.
或是说,要选一台数字示波器,要注意一些什么参数.

http://yy1314820.taobao.com/?search=y&scid=369765791&scname=sLLMqdDF0sfG9w%3D%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网友:
虽然说普源的ds1052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是吧,刚买一周,两个旋钮的帽就裂了。再有,噪音有点大,那个2mV档好大的噪音,当然也许是用惯了公司里好示波器的原因......

楼主:
多谢楼上给的意见,再顶.

ds1052特点及优点:

1. 实时采样率高达1GSa/S

2. 存储深度高达1M采样点,双通道时512K每通道

3. 丰富的触发功能:边沿、视频、脉宽、斜率、交替触发

4. 64K色TFT彩色液晶屏,波形显示清晰自然

5. 超薄设计,体积小巧,大大减少桌面占用面积

6. 集成USB Host接口,支持U盘存储、系统升级和PictBridge打印机直接打印

  性能参数:

型号 DS1102E DS1052E
带宽 100MHz 50MHz
存储深度 1M采样点(单通道), 512K采样点(双通道)
通道数 双通道+外触发,带硬件频率计
实时采样率 1 GSa/s(单通道 ), 500MSa/s(双通道)
等效采样率 25 GSa/s 10 GSa/s
上升时间 3.5 ns 7 ns
时基范围 2ns/div 至 50 s/div 5ns/div 至 50 s/div
触发模式 边沿、视频、脉宽、斜率、交替
触发源 CH1,CH2,Ext,Ext/5,AC Line
垂直灵敏度 2 mV/div 至 10 V/div(1MΩ)
垂直分辨率 8位
输入耦合 直流、交流、接地
滚动范围 500ms/div 至 50s/div
最大输入电压 300 V RMS CAT I
自动测量 峰峰值、幅值、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平均值、均方根值、过冲、预冲、频率、周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延迟A→B 、延迟A→B的测量
光标测量 手动模式、追踪模式和自动测量模式
数学_运算 +,-,×,FFT频谱,反向
内部存储 10组波形、10组设置、波形录制
U盘存储 位图存储、CSV存储、波形存储、设置存储
接口 USB Device,USB Host,RS-232,P/F Out(光电隔离)
显示 5.6英寸(320 x 234),64K色TFT彩色液晶屏
电源 全球通用100-127 V/45-440 Hz100-240 V/45-65 Hz,50W 最大值
尺寸 303mm×154mm×133mm
重量 2.3 kg(双层硬纸箱包装总共5KG)

网友:
其实普源的DS5022ME不错,那个5000系列的波形稳定度和低噪都非常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普源的ds5022me不错,那个5000系列的波形稳定度和低噪都非常不错。

设备尺寸:宽×高×深=303mm×145mm×288mm

型号 DS5202CAE/5202MAE DS5152CAE/5152MAE DS5102CAE/5102MAE DS5062CAE/5062MAE
带宽 200 MHz 150 MHz 100 MHz 60MHz
实时采样率 1 GSa/s
等效采样率 50 GSa/s
存储深度 每通道4K
波形刷新率 1000wfms/s
型号 DS5152CE/5152ME DS5102CE/5102ME DS5062CE/5062ME DS5042ME DS5022ME
带宽 150MHz 100 MHz 60 MHz 40MHz 25 MHz
实时采样率 500 MSa/s
等效采样率 50 GSa/s
存储深度 每通道4K
波形刷新率 1000wfms/s
*产品型号中标记C的为彩色液晶屏,标记M的为单色液晶屏

  特点及优点:
  1. 高达1 GSa/s的实时采样率,高达50 GSa/s的等效采样率
  2. 高达每秒1000次的波形捕获率
  3. 双通道,带宽200 MHz 至 25 MHz满足高低端用户需求
  4. 多种语言用户界面
  5. 高清晰度全屏幕液晶彩色或单色LCD显示系统
  6. 20种自动测量功能
  7. 光标测量包括手动模式、追踪模式和自动测量模式
  8. 加、减、乘、除等多种波形运算功能
  9. 边沿、视频、脉宽、延迟等多种触发功能
  10. 内嵌FFT频谱分析功能
  11. 自动校准功能
  12. 内置硬件频率计
  13. 标准配置接口:USB Device
  14. 可选超强扩展功能模块:通过/失败 检测输出模块,RS-232/GPIB通讯模块

网友:
前两天拆了一个ads1062cal,和普源类似,bf531+fpga,价格便宜,做入门示波器或做dsp、fpga学习开发板。

网友:
建议:1550的atten1102c100m,rigol1052,自己买回升级到100m。
预算太少了,设备工具尽量买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1550的atten1102c100m,rigol1052,自己买回升级到100m。
预算太少了,设备工具尽量买好点!

自已升级,我认为就不必了,多出几百元,毕竟是用于做工具的,不是用于自已DIY玩玩的.

网友:
个人推荐普源的1052

网友(2011-10-12):
回复 楼主:

这种试验仪器建议还是不要去淘宝买的好,像安捷伦这种进口高档货没得要的话可以考虑下像优利德呀之类的新品

网友(2011-11-30):
教学专用的示波器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种试验仪器建议还是不要去淘宝买的好,像安捷伦这种进口高档货没得要的话可以考虑下像优利德呀之类的新品

……

UT的好像就万用表还勉强吧?它的波波估计连AT的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