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8的电路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24):
图一是电路图,图二是测试数据,当4、5脚接地时测得。

这个跟理论计算差距有点大,求指教

网友:
ina128 是双电源供电 单电供电需要考虑共模范围  Vref 也需要在共模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5v供电,5脚接地,测量结果如下:

计算发现结果就是放大倍数为1,那不是1、8脚间的电阻无穷大...我调了调电位器,没反应,换了个20k的直插电阻,还是一样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