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2011-08-24):
把正15V变成正5V

把正15V转换成负5V

网友:
不行。不信可作试验。不理解找芯片资料。

网友:
应该加一个10uF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不信可作试验。不理解找芯片资料。

请问哪不行啊??我看的芯片资料没找到问题啊!!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我们有成品你要吗?LM2576  正转负(-5)模块

网友:
鼓励自己试验。一起学习。

网友(2012-01-04):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加一个10uf钽电容

LM2576设计都是要电解电容的吧??

网友(2012-02-18):
看看我已使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