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

楼主(2011-08-24):
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

    这个设计源于我十多年前制作的一个恒流、充电放电器,当时是应朋友的需要制作的,现在我把它重新设计制作成用M16单片机控制的多功能数控电源,这个电源可作稳压、稳流电源使用,也可作为一个直流电子负载使用(恒流放电),可以用来测试电池容量或给电池充放电、元器件测试等用途。
    电源的输出电压0-25.00V连续可调,步进值0.025*2=0.05V。
    电源的输出电流0-2.500A连续可调,步进值0.0025*2=0.005A。
    恒流型电子负载放电电流0-2.500A连续可调,步进值0.0025*2=0.005A。
    有充电、放电计时器,最小计时时间1分钟,最大计时时间99小时,可以精确控制充电时间,记录放电时间,测量电池容量。
    一个由DS18B20组成的温度测量装置,可以设置控制温度0~120℃。
    电源可以工作在稳压状态,也可以工作在稳流状态,可在稳压、稳流状态自动切换。当把输出电流设置到大于负载电流时,Q7饱和导通,这时电源作为一个稳压电源使用。当把输出电压设置到大于负载电压时,Q5饱和导通,这时电源作为一个恒流电源使用。当设定好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时,电源可跟据负载变化情况,在稳压、稳流之间自动转换。
    为了电源运行可靠,电源设置一个散热控制系统,设有调整管子超功耗报警,电子负载超功耗报警,电子负载超电压报警,低压差设计。
这是电源的外观:

键盘与LCD显示器:

    稳压稳流器的工作原理:
    运放U3A,U3C,Q2,Q5,Q9等组成稳压电路,其中Q9控制稳压稳流器是否工作,当单片机端口PD2为高电平时,Q9饱和导通,稳压稳流器处于工作状态,当PD2为低电平时关闭稳压稳流器。运放U3C是为了消除电源电流取样电阻R43上的电压降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影响而设置的,它与R1、R2共同组成对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取样。电路的工作原理用文字说明比较烦琐,我把它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来说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共同讨论,电源的输出电压由下式决定 (见原理图) :
输出电压Uout:

输出电压Uout1:

UR43上的电压:

输出电压Uout:

式中Uout是电源的输出电压(负载两端的电压),Iout是输出电流,Vpwmv是M16的DA转换电压,跟据设定条件可产生0~5V的参考电压。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电源给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不是用5V而是用5.12V,这样在用PWM作DA转换时是步进值为一个整数,以方便计算和显示数值,电源也是以它作为基准的,它的精确程度与稳定度基本上决定了电源的精度及稳定性能,R43是测量电源电流的取样电阻。
    运放U3B,U3D,Q7等组成稳流电路,输出电流的大小由下式决定:

式中Vpwma是M16的DA转换电压,跟据设定条件可产生0~5V的参考电压,用来控制稳定电流的大小。
    电源是工作在稳压状态还时恒流状态是通过单片机adc4端口,测量运放U3A输出电压来判断的,当运放U3A输出电压>11V,Q5进入饱和状态,电路工作在恒流状态,LCD相关位置显示“CC”。当运放U3A输出电压<1V时,电路工作在稳压状态,LCD相关位置显示“CV”。
    为了降低调整管功耗,电源的输入电压分为两档,由继电器K1切换,Q3,R20,D1,单片机端口PA7,组成K1的控制电路,当输出电压<10.1V时,切换到13V档,当输出电压≥10.10V时自动切换到13+13=26V档。
    电子负载的工作原理:
    当单片机端口PD2输出低电平时,Q4处于截止状态,电子负载进入工作状态,U4A,U4B,Q6等组成恒流型电子负载电路,它的输出电流由下列式子决定:

式中的Iload是流过电子负载的电流,大小由Vpwma决定。
    元器件选择及制作注意事项:
    电阻R43是电源电流测量的取样电阻,选用0.1Ω 2W的金属膜电阻,其余电阻选用1/4W精度1%的金属膜电阻。电阻R1,R2取值尽可能准确,R37,R38取值尽可能相等。电容全部用独石电容,见元件表。
    制作时先安装好板子上除Q6与M16、LCD以外的全部元件,Q2、Q6、VR1、D2它们共用一个散热器,应与散热器绝缘安装。用一个1K 的多圈微调电阻替代R42与R42*,用一个5K 的多圈微调电阻替代R3与R3*,用一个50K的多圈微调阻替代R51与R51*。
    在VR2的输出端接一个数字电压表,调整1K的多圈微调电阻,使VR2的输出电压到5.12V,这个电源是以它为基准的,请仔细准确调整。然后把它更换为固定电阻,如果不是标称值,可用两个电阻串联,尽可能的与调试值保持一致,电路板上有两个位置。
    安装好M16与LCD,用ISP下载线下载程序(烧写时把mydc25.hex文件写入EEPROM)。按S3、S4调整预置电压到1.5V~1.9V区间的一个任意的电压值,按S5、S6调整预置电流到2.500A,输出端接一数字电压表,按S1启动电源,测量电源空载时的输出电压,记下这个电压值,再接一个1Ω5W左右的负载电阻到电源输出端,调整5K的多圈微调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与空载时的输出电压一值,这个非常重要,请仔细调整。最后用固定电阻替换多圈微调电阻。
    输出电流的调整,接一个1Ω5W左右的负载电阻到电源输出端,按S5、S6调整预置电流到0.500A,按S1启动电源,按S3、S4调整电源输出电压,使电源进入恒流状态,LCD相关位置显示“CC”,调整50K的多圈微调电阻,使输出电流与预置电流一致。
    通过上述几个步骤的调整,这时电源稳压恒流部分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可以安装上Q6,电子负载部分不用再调试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这是电源上电后显示状态。图中第一行的第一项“Power”显示电源工作在稳压稳流模式。第二项“OFF”表示电源关闭,电源启动后跟据不同的工作状态显示“CV”或“CC”。第三项“Uo 0.00, 4.20V”逗号前表示实时输出电压,逗号后面显示的是预置电压(充电时是充电终止电压)。第二行的第一顶“Po 0.00W”显示电源的输出功率。第二项“Io0.000,0.400A”逗号前表示实时输出电流,逗号后面表示的是预置电流(充电时是充电预置电流)。
    S1电源启动停止按键,启动时蜂鸣器响一声,停止时响两声, 启动时长按下存储当前预置电压、电流值到EEPROM中,LCD第二行第一项显示“save powe”数秒,下次开机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设置。
    S2是模式选择按键,按动它可以在(稳压稳流、电子负载、电池测试)这三个工作模式之间循环切换,当电源在稳压稳流、电子负载工作模式下启动后,按动该键可以选择显示输出功率或显示当前温度。
    S3、S4电压+、电压-按键,用来预置输出电压或实时调整输出电压,长按下可以快速步进。
    S5、S6电流+、电流-按键,用来预置输出电流或实时调整输出电流,长按下时可以快速步进。

    按动S2一次,电源进入电子负载工作模式。第一行第一项显示“Load”,其余各项与上一工作模式相同,第三项“UL 0.00, 3.00V”逗号前表示实时负载电压,逗号后面显示的是预置电压(电池放电时是放电终止电压)。第二行的第一顶“PL 0.00W”显示负载消耗功率。第二项“IL0.000,0.600A”逗号前表示当前流过负载的电流,逗号后面表示的是预置电流(放电时是放电预置电流)。
    各按键功能与上一工作模式相同。启动时长按S1存储当前预置电压、电流到EEPROM,LCD第二行第一项显示“save load”数秒。

    再次按动S2一次,电源进入电池测试工作模式中的电池充电状态。第一行第一项显示“Bat_C”。此时按S4可以切换设置充电时间“TS”与温度“ts”,用S5、S6预置充电时间与温度。长按S4可以把当前预置数据存入EEPROM,LCD第二行第一项显示“save Tsts”数秒。电池的的充电电流,充电电压是在“Power”工作模式设置的,如果需要可以返回到该模式设置。
    按S1启动充电,这时“Ti”显示当前充电时间,“te”显示当前测量温度。“UO”显示当前电池电压,预置充电终止电压。“IO”显示当前充电电流,预置充电电流。当充电到满足下面任一条件时充电终止,1.电池电压达到预置值时充电终止,相关位置显示“UFF”。2.充电时间到达预设值时充电终止,相关位置显示“TFF”。3.当电池温度到达预置值时充电终止,相关位置显示“tFF”。这样就可以判断充电是在什么条件下结束的。

    按动S3可以切换到电池放电状态。在电池测试工作模式,电池是充电还是放电是由S3来切换的。第一行第一项显示“Bat_L”。按S4可以显示放电时间“Ti”,电池容量“CT”,温度“te”。放电终止电压、放电电流是在“Load”工作模式设置的。如果需要更改可返回到该模式设置。
    S1启动放电,“Ct”显示当前电池容量,“Ti”当前放电时间,“te”当前电池温度。“UL”显示当前电池电压,放电终止电压,“IL”显示当前放电电流,预置放电电流。当电池放电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放电被终止。1.当电池温度达到预设温度时放电被终止,LCD相关位置显示“tFF”。2.当电池电压下降到预置的放电电压时放电被终止,LCD数关位置显示“UFF”,电池容量显示“CF”,这个数值是电池实际容量。
    电源更多功能,源代码里有详细的注释,可以参考。
原理图:

PCB图:

代码(ICCAVR):
元件表:
上面原理图,PCB图打开时间过长的可以下载(原理图,PCB图):

楼主(2013-01-11):
带电子负载的稳压稳流电源程序更新 DC25-V3.0
这个用于LCD2402显示屏
本次更新内容:
1.稳压稳流,电子负载,电池充电,电池放电可以独立工作,长按S2可在这四个状态之间循环切换。
    使用方法:稳压稳流,电子负载状态,S3、S4调整电压,S5、S6调整电流,短按S2可以切换显示电源的输出功率或当前测量温度。
    电池充电,电池放电状态电压、电流调整同上,但在电源启动后不能调整,短按S2可选择充电时间,温度控制上限调整,在电源启动后不能调整,只能切换显示。
2.新增可存储30组数据的功能,
使用方法:
    数据存入,在稳压稳流、电子负载或电池充电、电池放电状态,调整好电压、电流、时间、温度,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短按S5、S6(长按可连续增减)选择要存储号码,按S2存储数据,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存入值,短按S1返回稳压稳流工作介面。
    数据读取,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短按S5、S6(长按可连续增减)选择要读取数据号码,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要读取值(温度没有被显示),短按S1读取数据并返回稳压稳流或电池充电工作介面,长按S1则放弃对当前显示值读取,返回稳压稳流或电池工作介面。
源代码:

楼主:
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程序更新
这个用于RCU6093 LCD显示屏 电压电流用大字符显示
DC25-V3.0
本次更新内容:
1.稳压稳流,电子负载,电池充电,电池放电可以独立设置,长按S2可在这四个状态之间循环切换。
    使用方法:稳压稳流,电子负载状态,S3、S4调整电压,S5、S6调整电流。电池充电状态电压、电流调整同上。短按S2可切换到充电时间,温度控制上限调整(set标记)S3、S4调整时间,S5、S6调整温度上限,充电时间、温度控制上限,电源启动后不能调整。电池放电状态电压、电流调整同上。S5、S6调整温度上限。
2.新增可存储30组数据的功能
    使用方法:
    数据存入,在稳压稳流、电子负载或电池充电、电池放电状态,调整好电压、电流、时间、温度,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短按S5、S6(长按可连续增减)选择要存储号码,按S2存储数据,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存入值,短按S1返回稳压稳流工作介面。
    数据读取,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短按S5、S6(长按可连续增减)选择要读取数据号码,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要读取值(温度没有被显示),短按S1读取数据并返回稳压稳流或电池充电工作介面,长按S1则放弃对当前显示值读取,返回稳压稳流或电池工作介面。

源代码:

网友A(2011-08-24):
楼主又出山了,呵呵,我的沙发呵呵

楼主见多识广,想问问楼主知道哪种器件电流可以双向流过,而且是可以控制的,电流小于等于10A;
起初的想法是把两个mos管串接,不知楼主有更好的方法么??

顺便借楼主的光,希望PCB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94729&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楼主的东西做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作品都很实用.

网友:
jun427又出好东西了,有得研究了!

网友:
顶,好动西!要好好学习。

网友:
重磅出击啊

网友:
强啊 一直想自己弄个一个没有时间,就买了个.看到这个又开始...

网友:
楼主又有好东西给大家学习了,呵呵

网友:
原理图看不太清,还得借助BOM表,才能慢慢分辨。东西做得实在是不错

楼主:
回1楼网友:
想不起来有什么器件可以这样工作,也许用一组电路完成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工作在恒流状态?感觉好像PWMB更多的时候是用来设置恒压状态下的过流值。

楼主:
这个电源用两路PWM作为DA转换,一路控制电压,一路控制电流。

网友:
强大的设计~~~

网友:
虽用不上,但还是要顶一个啊,不错的设计。

网友:
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呢。谢谢楼主

网友:
LZ喜欢用直插封装的元件

网友:
刚刚仿制成功LZ的M8 LC Meter。请问能分享PCB文件吗?我想自己做板子玩玩。或者LZ有富裕的板子,可以转让也可以。天津的,帮顶了。

楼主:
你好,我手上有多余的板子10块,需要可电子邮件联系。junsheng427@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漂亮,必须顶。
有套件吗?

网友:
楼主作品都是精品!

网友:
楼主把PCB卖一块给我吧.已发邮件

网友:
LZ你好,已经给你发邮件了。要一块电路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敢问公子这部分电路中运放那个起什么作用?难道是为了补偿采样电阻的压降吗?还要劳烦公子介绍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U3C是为了消除电源电流取样电阻R43上的电压降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影响而设置的,它与R1、R2共同组成对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取样。

网友:
有点不懂,敢问下 Q6(BUZ345),为何这样设计?不会烧了么,不烧也很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为了保证单节电池也能以最大电流2500mA恒流放电,选用了功率场效应管BUZ345,它有很小的导通电阻0.045欧,IR=U,2.5*0.045=0.1125V,就是说在它完全导通时,2.5A电流流过它时,它的管压降只有0.1125V。电流取样电阻R43上电压2.5*0.1=0.25V,0.1125+0.25=0.3625V,只要负载两端的电压>0.3625V,这个电路就可以工作在恒流状态。一般我们所用到镍氢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为1V,远大于0.3625V。
   大电流,高电压放电时它会很热,电源温度控制系统会自动启动,另外也限制了它的功耗,>25W时会报警并停上其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刚仿制成功lz的m8 lc meter。请问能分享pcb文件吗?我想自己做板子玩玩。或者lz有富裕的板子,可以转让也可以。天津的,帮顶了。

LZ可以给个m8 lc meter的链接吗?先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网友:
先顶,好久没看见楼主的帖子了。

网友:
老前辈 有出新作了

网友:
恩确实很震撼啊,学习中

网友:
敢问楼主 U3A U3B设计有何作用?

网友:
敢问楼主 U4A作用是什么?电子负载功能如何实现?可否具体说明下

网友:
敢问楼主 如何计算的电子负载电流Iload公式?

网友:
请问楼主,在计算Iload电路时,那个公式如何得出的,能否具体说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结合原理图,看下面图示。有什么问题咱们继续讨论。

网友:
早点看到这个就好了~

网友:
LZ的板子已经收到,制作精美。

网友:
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多谢,改天仿制一个看看。

网友:
多谢楼主详细解释,想再问个问题。。。
U3A和U3B的两个运放是作为电压比较器么,他们的输出分别驱动Q5和Q7。如果是电压比较器那么两端电压基本相当时输出电压不就非常小,会不会小到驱动不了Q5或Q7时呢?多谢

网友:
LZ 有没有成品出售 想买个现成的使用

网友:
看不懂Uout1后面+【-R1/R2 *......】为什么后面要-R1/R2*运放输出反向电压
请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多谢楼主详细解释,想再问个问题。。。
u3a和u3b的两个运放是作为电压比较器么,他们的输出分别驱动q5和q7。如果是电压比较器那么两端电压基本相当时输出电压不就非常小,会不会小到驱动不了q5或q7时呢?多谢

    如果小到Q5、Q7驱动不了时,电源就没有输出了,实际上它们中有一个截止电源就没有输出,这也是电源的一个正常工作状态。关闭电源就是使用的这个状态。程序中用这两个语句来关闭电源的:
    v_pwm =0;
    a_pwm =0;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成成品出售?想买个现成的使用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成品的,只制作了一个。

网友:
自己做的话得花不少功夫了 变压器、散热器这种只做一个会很贵吧

网友:
jun哥又出新作品了!收藏之!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哇塞~~~mark哦~~~这个绝对是个好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不懂uout1后面+【-r1/r2 *......】为什么后面要-r1/r2*运放输出反向电压
请赐教,谢谢

网友:
非常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
请问LZ能发布一个PDF格式的电路图和印制板图吗?照片格式的文件看不清楚啊!

网友:
非常好,非常实用,用于测试老化电池不错,建议置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lz能发布一个pdf格式的电路图和印制板图吗?照片格式的文件看不清楚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个上面的变压器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熔丝位怎么设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熔丝位怎么设置呢?
熔丝位设置: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7912与7812手上没有的话换成7909,7809可以吗?

网友:
好贴,强顶,莫老大这样的好贴还让裸奔?

网友:
果断马克,学习了

网友:
好咚咚!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楼主,那个7912与7812手上没有的话换成7909,7809可以吗?

运放供电电压用9伏,会造成电子负载达不到设计要求。另外继电器K1、散热风扇的额定电压都使用12V。

网友:
有套件购买没,知道的坛友说下,谢谢~!

网友:
感觉这个很实用,真想做个玩玩,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PCB,能卖一块给我玩玩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楼主,当电子负载使用时,测量的电池跟哪两个点连接,所走的回路怎么又经过BUZ345又经过R43呢??如果接那个P8上,看TIP147上面有个二极管,不会对输入端有影响么??

引用图片【60楼】jun427

电流的方向是由地经R43流向负载的???电池是怎么放电的,晕了

U3B的6脚通过R40连接U3D的14,有什么作用吗??反馈??U3AU3B是个积分电路么??U3A,U3B的输出值是个稳定的值么??如果Vpwma&Vpwmv变化时,324输出脚1,7变化么??如果只是控制5551闭合与开启,为啥要搭成电容反馈的形式,有什么好处么??

引用图片【80楼】jun427

后面的那个圈应该是324-U3C的8脚电压,但是前面的U3A反向放大-R1/R2,不知是如何放大的??

还有楼主能不能将adc0-adc4测得是什么告知一下??

楼主的模电真厉害,尤其是运放方面,还请楼主一一指教;

网友:
我试着回答楼上的问题,如有不对之处,再请楼主解答。
做电池放电的电子负载时,电池接入P8接线端子,上为正极,下为负极,放电回路是电池正极经过BUZ345入地,再经R43回到电池负极,如此形成闭合回路。
机器做稳压电源时,R43上负载电流形成的压降为正,U3C为反向差动放大器,输出为负,目的是在ADC0的取样信号中减去R43上的压降。电源输出电压最大为25.6V,经R1和R2组成的分压电路将输出电压分压为5.12V,由ADC0取出进行AD转换并显示,同时送入由U3A组成的反相放大器完成电压调节和稳压。而作为电子负载时,R43上的负载电流形成的压降为负,请看U3D的接法,形成同相差动放大器,将R43上的负压降输出变为正向电压,由ADC1取出进行AD转换,同时送入由U3B组成的反向放大器完成电流调节和稳流。

网友:
调整管Q2能不能用MOS管?驱动电路要不要改

网友:
楼主做的电源不错,学习了、

网友:
能做电源的人都很强大。。。

网友:
已联系JUN427购了一块PCB板,在路上

网友:
原来0~20V的实验电源也出自JUN427之手,真厉害哦!
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61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实验用0一20V数控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程序,目前只看了ADC部分.感觉有些地方有问题.
楼主的m16adc.h内程序为:
***********************************************************
//多通道ADC采样 junsheng427@126.com 20110520

void init_adc()                           //---->ADC初始化
{
  DDRA &=~0x1f;
  PORTA &=~0x1f;
}
uint read_adc()                                      //---->带返回值函数,返回ADC当前通道采样值
{
  ADCSRA =0X86;                                      //控制寄存器0x82,4分频,0x83,8分频,0x85,32分频,0x86,64分频;0x87,128分频
  ADCSRA |=BIT(ADSC);                                //启动AD转换
  while(!(ADCSRA &(BIT(ADIF))));                     //判断AD转换是否结束
  return ADC;                                        //返回数据
}
#define N 11
uint filter()                                                              //---->滤波
{
  uint value_buf[N],temp;
  char count,i,j;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read_adc();
        }
  for (j=0;j<N-1;j++)
    for (i=0;i<N-j;i++)
      if (value_buf>value_buf[i+1])    //+1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1
          value_buf[i+1] = temp;
        }
  return value_buf[(N-1)/2];
}
void adc_conversion(void)                            //---->读各通道转换值
{
  uchar m;
  for(m=0;m<6;m++)
  {
    ADMUX=0x40+m;                                    //多工通道选择寄存器,(0x40)参考电压AVCC,结果右对齐
    switch(m)
    {
      case 0:
            adc0=filter();
            break;
      case 1:
            adc1=filter();
        break;
      case 2:
            adc2=filter();
        break;
      case 3:
            adc3=filter();
        break;
      case 4:
            adc4=filter();
        break;
      case 5:
            adc5=filter();
        break;
    }
  }
}
void adc_value(void)                                                //---->ADC值
{
  adc_conversion();                                  //读各通道转换值
  adc0=2560*adc0;
  adc0=adc0/1024;
  adc1=2560*adc1;
  adc1=adc1/1024;
  adc2=2560*adc2;
  adc2=adc2/1024;
  if(adc2<=15)
        adc2=adc2-15;
  adc3=2560*adc3;
  adc3=adc3/512;
}
********************************************************************
第一个问题:初始化ADC部分
void init_adc()                           //---->ADC初始化
{
  DDRA &=~0x1f;
  PORTA &=~0x1f;
}
楼主上面的说明PORTA初始化为DDRA=11100000,即只让5个通道的ADC设置为输入态了,而电路上明显是6个通道的ADC0,1,2,3,4,5.最后一个通道是测量热敏电阻的分压值的吧...这样初始化是不是少了这个采集实时温度的通道?

第二个问题:ADC精度问题
ADC第一次转换的数据按手册是不可用的,事实上确实第一个AD值是错误的.所以按上面的程序算出的结果应是错的.还好楼主有数字滤波,不过第一个参数的严重错误明显也会影响到整个电源的精度.

第三个问题:
ADC的第五通道从另一个文件来看是采集10K热敏的分压的,那为什么还要用一个很占CPU实时性资源的DS18B20呢(还很贵呢...)?没用DS18B20做功率报警等明显是因为其响应时间过慢.用这个仅是为了显示一个已无实时价值的温度值而已了.完全可以去除,省下FLASH空间可用于热敏电阻采样值在CPU内线性化得到较实时的电源温度值.

网友:
正准备做一个恒流放电电路,正好可以参考一下。楼主做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一、确实有问题,应该是DDRA &=~0x3f;PORTA &=0x3f。但我刚作了实验没有影响到ADC5转换结果,可能是上电时端口为输入的原因。
    二、ADC第一次转换的数据按手册是不可用。我没有注意到,手册上只是说当切换到差分增益通道,参考源改变后的第一次ADC 转换结果可能不准确。如果确实不可用,咱们改进。开放源代码也就是为了大家一起把它作的更好。
    三、10K热敏电阻采集湿度是作为系统散热控制的。DS18B20是作为一个温度测量仪表使用的,一般我们作电路实验时除了关心电压电流等参数,还有元器件的工作温度。例如作电池测试时,电池本身的温度。程序中作了适当处理,没有占用MCU多少实时资源。

网友:
请问,如果把电流扩大到5A,是不是把R51换成9K,让U3D的放大倍数为10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试着回答楼上的问题,如有不对之处,再请楼主解答。
做电池放电的电子负载时,电池接入p8接线端子,上为正极,下为负极,放电回路是电池正极经过buz345入地,再经r43回到电池负极,如此形成闭合回路。
机器做稳压电源时,r43上负载电流形成的压降为正,u3c为反向差动放大器,输出为负,目的是在adc0的取样信号中减去r43上的压降。电源输出电压最大为25.6v,经r1和r2组成的分压电路将输出电压分压为5.12v,由adc0取出进行ad转换并显示,同时送入由u3a组成的反相放大器完成电压调节和稳压。而作为电子负载时,r43上的负载电流形成的压降为负,请看u3d的接法,形成同相差动放大器,将r43上的负压降输出变为正向电压,由adc1取出进行ad转换,同时送入由u3b组成的反向放大器完成电流调节和稳流。

我觉得做为电子负载时你分析得不完全对,就是U3D将r43上的负压降输出变为正向电压,送入U4B,再送到U4A的2脚与3脚的Vpwma进行比较完电流调节,而不是U3B。

网友:
2天后板子收到,做得很专业、漂亮。稍后将板子图片上传

网友:
能不能上传个可以热转印的文件,谢谢了!

网友:
我的正在画板,准备把液晶改成多行汉显的,带有USB接口可上位机操作并实时显示充放电曲线等图像的.
主控按楼主的来,仍然用一片M16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K:

要是可以开放你的PCB源文件就好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u3c是为了消除电源电流取样电阻r43上的电压降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影响而设置的,它与r1、r2共同组成对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取样。

俺是菜鸟,问个思路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LZ能指点一下。

把采样电阻放到这里,如果不能满足R1*R3/(R2*R4)=1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影响。

能不能把采样电阻放到Vout1和调整管的输出之间呢?然后电压采样直接对Vout1和地之间的电压(或者是其部分分压)进行采样呢?

网友:
LZ: 图片中那个被我圈起来的螺丝是干嘛的?

网友:
画完了.明天检查一下就发出去做板.
面积96.52*96.52
器件全部在顶层.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u3c是为了消除电源电流取样电阻r43上的电压降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影响而设置的,它与r1、r2共同组成对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取样。
俺是菜鸟,问个思路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lz能指点一下。
把采样电阻放到这里,如果不能满足r1*r3/(r2*r4)=1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影响。
能不能把采样电阻放到vout1和调整管的输出之间呢?然后电压采样直接对vout1和地之间的电压(或者是其部分分压)进行采......

    计算和实验都证明这样作是可行的,前面已有人作过,是一个低成本的方案。
    如果把采样电阻放到高电位端,运放的共模电压会超过运放的电源供电电压,运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如果采用一个电阻分压网络,把它降到运放正常工作的共模电压,那这个网络的每一个电阻都要高精度的,难度会很大。现在有一些集成的高电位端电流检测芯片,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价格都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只起到固定散热片的作用。

网友:
有空再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K:

引用图片
画完了.明天检查一下就发出去做板.
面积96.52*96.52
器件全部在顶层.

mikkkz 敢问能否搭车跟几块?分担费用。

网友K:
变压器和液晶准备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K:

引用图片
画完了.明天检查一下就发出去做板.
面积96.52*96.52
器件全部在顶层.
mikkkz 敢问能否搭车跟几块?分担费用。
做出来测试OK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也想要一块 可否帮忙给一块  分担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敢问可否给小弟搭一块  分担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看你的图上,通讯部分没有跟主电路隔离。这个很危险。
万一电源出问题,你的电脑就很有可能被干掉。
强烈建议通讯电路跟主电路隔离。
所有的成品可编程电源都做到了。“春风”电源也做到了。

网友:
收到的板子

JUN427 电源PCB2-1 (原文件名:DC25 PCB1.JPG)

JUN427 电源PCB2-2 (原文件名:DC25 PCB2.JPG)

网友:
初步测试一下,感觉功能超值:
1.四合一产品
  数控电源+电子负载(设备测试或老化用)+电池充电+电池放电
2.安全保障高
  各种状态下,有超功率停机并报警功能
3.辅助功能也不少
  温控散热风扇一路;另一路用18B20监测想监控的电池或设备表面温度,并实时显示温度。
4.调试简单
  只要调试三个电阻(目的是:调5.12V 供电电压,校正电压,校正电流)就完事,相比我以前购的电子负载,要调试N步,纸要10多页,JUN427做的产品的调试简直就是享受了,呵呵。
其他方面还在测试中,以后再报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u3c是为了消除电源电流取样电阻r43上的电压降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影响而设置的,它与r1、r2共同组成对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取样。
俺是菜鸟,问个思路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lz能指点一下。
把采样电阻放到这里,如果不能满足r1*r3/(r2*r4)=1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影响。
能不能把采样电阻放到vout1和调整管的输出之间呢?然后电压采样直接对vou......

所以是不是能这样说,如果把采样电阻放到Vout和调整管输出之间的话,为了确保运放能正常工作,不得不把输出电压分压后的结果作为运放的输入,这样的话,对分压电阻的要求就很高,不仅仅要求精度高,还要求两个分压电阻的温飘以及时间漂移都一致,符合这个要求的电阻都很昂贵。
而LZ的这个方法,只需要r3一个电阻可调就可以了,哪怕长期使用后有所漂移,也只要调整这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所以r3的要求没那么苛刻(当然r1,r2,r3,r3的精度和常稳性能越高越好),也便于以后的校准。

俺的理解正确么?

网友:
制作中不小心搞错一个引脚烧了L7912   自已不小心搞错引脚。
原因是 VR3 元件表中是一个79L12 TO-92封装,自已手头只有L7912 TO-220封装。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U3C输出是负的,流过R43的电流越大,U3C输出负得越多。但R43也有精度要求,它的精度决定着测量电流的精度,不知对否?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这样的,很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K:
看你的图上,通讯部分没有跟主电路隔离。这个很危险。
万一电源出问题,你的电脑就很有可能被干掉。
强烈建议通讯电路跟主电路隔离。
所有的成品可编程电源都做到了。“春风”电源也做到了。

这个图的非USB部分完全是按楼主的来的(除了液晶部分换成了成本更低需要线更少淘宝很易买的5110液晶了)
楼主的串口部分和ISP部分也没有使用隔离,估计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多余的板子已经有偿转让完了,如果网友制作中有什么问题,我会在这里尽可能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余的板子已经有偿转让完了,如果网友制作中有什么问题,我会在这里尽可能解答。

本想直接贪楼主一个,不过一想,不如顺便找个借口积累下零件,于是就自已画了一个.
已经发出去做了,我这个板子调好了.也多做几块板发给网友们.基本全贴片了.
我自已肯定会把USB这块加上.以增强其智能能力.如果有网友需要带USB的可以到时联系我.
目前做的是70um铜厚的黄油黑字符1.6mm FR4 KB板.

-----------------------------------------
对了,到时还要组装一个送给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先谢了,想作个上位机软件,能力有限一直没有动手,网友能补上这个太好了。
   这个电源与计算机需要隔离,我考虑过用无线蓝牙串口是个比较好的方案,成本较低,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K:

按键做在板上不如分开PCB板设计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再请教个运放选择的问题。
像U3A这种误差放大器,最影响电源性能的参数是不是温飘和开环放大倍数?

如果温飘大,输出电压会不稳定。如果开环放大不够大,输出的电压和Vpwmv的线性就会受影响。

而像Vos,因为和Vpwmv相比很小,所以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在非常小的输出电压下,还要求非常精密的控制,Vos也必须非常小才行。

请问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另外Ios的影响应该怎么分析呢,俺实在搞不清楚哪个是反馈电阻。。。。

再次致谢。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好,作了一个原理说明图,能帮助分析你想知道的参数......一个加了功率扩展的运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反馈电阻就是您这个图上的R1? 那么U3A的Ios引起的失调电压就是Ios*12K? 而Vos引起的失调就直接忽略了?

网友:
电池的的充电电流,充电电压是在“Power”工作模式设置的,如果需要可以返回到该模式设置。~~
如果加个设定记忆就出彩了。

网友:
继电器准备好了.

网友:
带电子负载的恒压恒流电源终于粗调成功!
期间得到了Jun427的很多技术扶持。
在这里特此,对JUN427专家的精心指导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将数控电源和电子负载、充电放电整合在一起的搞好以后,已经将原来的邮购组装的电子负载(调试步骤几十步,经常大电流失控!!!)大缷八块了,哈哈。

网友:
制作中变压器绕组不用严格相同,我手头只有:
6V,13V,20V就这样用
1.主绕组中,6V+20V  6V用于低于输出5.1V,20V用于大于5.1V
只要将程序中,电压切换的PWM值404改成204,就行了。
这样在启动时如果输出电压小于5.1V,继电器是不工作的,只有输出电压大于5.1V才吸合。
2.付电绕组,用13V,产生正负12v,5.12V.
以上均通过实际测试。

网友:
还有如果没有三个绕组,只有二组电压的,那么,不要装继电器,让主绕组直通就行了。
这样就变通解决手头没有匹配对应电压变压器的朋友了。
以上不对的地方请楼主指正。

网友:
如果只有一组DC,比如20V左右的开关电源或其他的,就这样接,不知行否?
正负接在C16电解电容 4700微发上,再将负端接在D4正端,正接在负端。
待试。。。

网友:
修正:
如果只有一组DC,比如20V左右的开关电源或其他的,就这样接,不知行否?
20V正负对应接在C16电解电容 4700微发两端;再将20V负端接在D4正极端,正端接在D4负极端。
待试。。。

网友:
原来12V 5.12V供电本人擅自用13V交流,发现实时电压电流显示处字符有跳动。
经JUN427专家指导,原来设计要求15V是最低电压,低于此电压会出现7812 7912自身的自激。
经改为20V后(本人只有20V),自激消除,显示全部正常了。
谢谢JUN427!

网友:
打样的板子到了.质量还不错.铜层70um,很厚了.板子全部飞针测试了.
电路上就液晶部分改了下,变成淘宝上十块钱左右的5110液晶了.其它的全兼容了.对了键盘用了内部的上拉电阻,同时加我了自已要用到的USB部分.

总共打样了12片.留三片就够了.其它的想要的网友可以给我发邮件(签名上有).

网友:
我要回复【163楼】mikkkz

老兄,我想要一片板子,请问怎么联系你?
我的邮箱是: daiwengai@hot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M:
解密如下:
dcnbman爱特163点考姆 =   dcnbman@163.com    哈 哈

网友:
回复 网友Q:

谢谢老兄啊,回你邮件啦

网友:
lz请教一个问题:
  MCU用的电源是5.12V,您是不是同时也用这个电源做ADC的参考源,但为啥AREF和AVCC没有连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N:
是用AVCC作参考电压。
M16手册P203
ADC  参考电压
REFS1   REFS0    参考电压选择
0       1        AVCC  AREF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K:

订一块板子。
另,这种黄色阻焊的板子看起来很漂亮,2oz铜箔一般的打样也不给做,能否透漏一下打样厂家。

网友:
各位在上面制作中用到的几个功率管在哪里买到的?性能如何?能把淘宝链接给一个吗?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显示部分要是做成楼主的2402与你的5110两个接口就更加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很难在一个地方购全,供参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42032130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04787676&

网友:
BUZ345场管,可用60N60 60V 60A,75N75 75V 75A

网友:
分析了一个小时,才搞懂,LZ,一个字,牛!!消去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那个方法很好!算了好久才算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R:

这个方法测出来的电压才是真正的负载电压是吧,人家的测量出来的电压包含了电流取样上的电压。
比如一负载,电压12V,电流2A,电压降0.2V,不用楼主的方法,测量出来的电压是12V,但实际负载上只有12-0.2=11.98V。
用了楼主的方法,显示12V就是负载上的电压了。
虽然小电流影响不大,但也反映了JUN427严谨的行事风格,并且它是以理论指导实践(有公式推导,验证)。
不是吾辈啥掏锅,至于为什么正确,为什么错误全然不知。
所以应严重向JUN427学习!

网友:
注意:
焊接完毕,散热及温度探头可以不装,但18B20一定要接上,否则上电会没显示的。

网友:
通过学习安装JUN427的多功能电源,终于搞明白市场上的成品数控电源的显示原理:
它只有两组数码管
          电流           电压
          8.88           88.8
CV状态   实时电流      设定电压      //实际设定12V,量得12.01V,接上灯泡电流1.42A,电压11.94V。
CC状态   设定电流      实时电压
本来以为这个电源这么伟大,接上负载时,电压纹丝不动,短路时或CC,就是想要的电流。
现在看来有显示技巧在里边呢,是不是呢?
这就是把优点展示给你,把缺点藏起来。
我们现在装的产品是实时电压电流没有隐藏,全部实时显示的,所以有误差也是正常的,终于明白了!
有空时将JUN427产品与成品电源对比资料公布一下。

网友:
调试中的负载电阻不能太小,小于1欧/5W,这样在调整负载电压时,调不到空载量得的值.
比如设定到1.5V,空载量得1.548V,接上0.56欧,最小调整到1.58V,因为它的负载太大了。这时,就是将5K,换成10K都无效。
后来将再串一个0.56欧,立马调下来了,还可以再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K:

老兄:制作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制作中,如发现按S1 S2能作用,但S3~S6没反应,那要检查熔丝位JTAG设置对不对,要求是禁用的。参见JUN427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Q:
慢慢玩.我先把5110的GDI给搞出来.再搞两个开机画面.
准备上阵的5110液晶:

网友:
恩,这个显示部分改动非常大的。
你们都是高水平,自己既设计PCB,又自己搞程序。
你们是全才啊!真佩服之至!

网友:
即将上阵的可装配熔断器的电源座:

网友:
楼主的充放电太好用了,真是享受它了。
以前放电用电子负载,充电换电源,麻烦哦。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个保险丝可以换吗?怎么换?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网友K:
这个保险丝可以换吗?怎么换?
保险丝的那个仓是可以拿出的.保险丝放到仓里再向里一推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
恩,见识了,牛!

网友:
即将上阵的5551三极管小贴片和功率MOS.

网友:
你的PCB板,铜泊层是很厚的。
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需要2张PCB,能支持俺DIY一下吗??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gaobingic@yahoo.com.cn

网友:
回复 网友S:
需要2和在那个pcb,能支持一下吗??

没有啦......

网友:
让网友交预付款后再做一批吧。回复【194楼】mikkkz

让网友交预付款后再做一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怎么没查到75N75的功率多少,你知道吗?

网友:
如果是75*75=5625W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网友K:
我怎么没查到75n75的功率多少,你知道吗?

回复 网友Q:
如果是75*75=5625w了。

标准条件下的这个管耗散功率为200W.所以有些电子负载会用多个MOS均衡负载.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

网友:
看到,谢了。
PD@TC=25° C   Power Dissipation  200W

网友:
用ICCAVR 编译时如出现下面的错误时:
!E .......dc25timer.h(2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name1:<vector no> name2:<vector no>...
请将dc25timer.h文件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iv_TIM0_OVF改成 iv_TIMER0_OVF或10.
这主要是编译版本不同关系。改好以后,从ICCARV 6.31A--7.22编译都通过。

网友:
这个要仔细细看看。

网友:
1.发现TIP147(或TIP 2955) TO-3P封装,绝缘就解决了(3元左右)。但在散热器和器件间,只要用一层云母或其他绝缘纸,就解决问题了,因为器件的螺丝固定处和中间都是塑料绝缘的。
TIP147 TO-3P封装 (原文件名:147.JPG)
2.场管比较困难一点,但也有TO-3P、TO-247相似之类的封装,但贵点(7元左右)。希望有人提供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Q:

塑料的是不是会导热不好啊?
我买了3M的绝缘贴导热两面胶,还有楼主位用的那种还有成片的那种(要上螺丝),现在没在家,回去拍了发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种封装效果比TO-220封装功率大。它底部也是金属。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S:
需要2和在那个pcb,能支持一下吗??
没有啦......

那mikkkz大侠能不能提供个热转印的文件,我自己转去,呵呵,或者PCB文件悄悄的发给我,也成,哈哈哈!

或者再做一批PCB也成,俺报名!

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
尚需DIY的朋友:
喜欢贴片的PCB板的,向mikkkz大侠提要求加印。
喜欢分立元件PCB板的,向JUN427专家提要求加印。

网友:
继续请教个问题,由U3A和U3B分别控制的Q5和Q7是如何在稳压和稳流间切换的?
怎么总是感觉这两个会互相干扰呢。

哪位大侠能不能分析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11-09-23):
我需要贴片的PCB

网友:
我需要贴片的PCB,向Mikkkz老师报名!

网友:
回复 网友M:
继续请教个问题,由u3a和u3b分别控制的q5和q7是如何在稳压和稳流间切换的?
怎么总是感觉这两个会互相干扰呢。
哪位大侠能不能分析一下?
非常感谢。

1.U3A
OFF:   3脚+ > 2脚-  1脚输出  11V   Q5  饱和导通                        没启动 Q9没开通
CV:    3脚+ < 2脚-  1脚输出  <1V   Q5  线性放大                        稳压
CC:    3脚+ > 2脚-  1脚输出  11V   Q5  饱和导通(实测似乎在放大区?)   恒流      //只要不在截止区,就不影响工作条件是吧。请专家指点。
2.U3B
OFF:   5脚+ > 6脚-  7脚输出  11V   Q7 饱和导通                         没启动 Q9没开通
CC:    5脚+ < 6脚-  7脚输出  <1V   Q7 线性放大                         恒流(电流可调)
CV:    5脚+ > 6脚-  7脚输出  11V   Q7 饱和导通                         稳压

对比看一下就知道,工作原理了。

U3A U3B (原文件名:U3.JPG)

网友:
我需要分离元件的pcb,向JUN427专家报名!谢谢!

网友:
修正210楼内容:
1.U3A
OFF:   3脚+ > 2脚-  1脚输出  11V   Q5  饱和导通
CV:    3脚+ < 2脚-  1脚输出  <1V   Q5  线性放大    稳压
CC:    3脚+ > 2脚-  1脚输出  11V   Q5  饱和导通    恒流
2.U3B
OFF:   5脚+ < 6脚-  7脚输出  -11V  Q7 截止
CC:    5脚+ < 6脚-  7脚输出  <1V   Q7 线性放大     恒流
CV:    5脚+ > 6脚-  7脚输出  11V   Q7 饱和导通     稳压

  Q9一直是导通的,
  Q5和Q7 在线性放大和饱和导通之间切换。

网友:
这样说更好理解:电路工作于稳压电源方式时,Q7、Q9饱和导通,Q5受控vpwmv完成电压调整。
                电路工作于稳流(充电)方式时,Q5、Q9饱和导通,Q7受控vpwma完成电流调整。

网友:
楼上,总结得好!

网友:
一、通过细调结果如下:
    1.电压部分:
      从0.05V到24V,电流最大测试到2.4A,最大误差在2个分辩率25/1024*2=50MA,或一个步进量。(实测时电压12.01V,接上负载后电流2.4A,电压12.06V,所以此状态的,负载电压调整率为0.42%。),看到好的电源一般相差10MV.
      预设电压与输出显示最大相差2,比如12.00与12.02.
    2.电流部分
      从5mA到2.4A比较精确,最大误差12MA.显示预设电流和输出电流最大相差2个字,2MA.
二、调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运放失调问题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没启动时,输出显示电流就有42MA,换了324运放,有的为27MA,有的为15MA,换为084时,电压输出有闪动,但电流误差为0.说明运放失调比较头痛。后来在程序中将这个误差减去。
    2.元件温漂问题
      317输出的5.12电压,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上升5.14,并且预设电压0时,输出端电压竟有0.04V.没办法,将5.12调为5.11,输出端电压变为0了。
    3.PWM和ADC线性问题
      电压在5.3V~17.50V,预设电压与输出电压完全相等,但超出此范围就相差2个字(0.02V)。只能在程序中根据电压区段修改。

----注:电子负载不用调试就OK.

    这样的效果如何?
    有好的校正或细调的方法,请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Q:

谢谢啊。
还有点不明白,当从恒压转到恒流的那一瞬间,U3A的3脚+电平怎么会突然从低于2脚- 的状态变为高于2脚-的状态呢?

网友:
在某一电压下,3脚是固定电压不变的,由PWM提供电压基准。
变化的是2脚,它接在负载上,当电流突然变大,必然有较大的压降,就会从恒压转为恒流,此时2脚电压低于3脚,1脚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
我需要分离元件的pcb,向JUN427专家报名!谢谢!
tttjjj@21cn.com.

网友:
通过搜索很少发现比JUN427老师的开源项目,能有图有公式的进行论证,把工作原理说得如此清楚。
一般只是把资料开源而已,具体论证推导的就没了。(当然也不错了!)
    说明JUN427的专业功低是何等了得!
    并且把电源与电子负载整合在一起的,也是绝无仅有。
用普通大众化的元器件,实现这么数控电源与电子负载相结合的实用功能。JUN427非常了不起,真的非常强。
   同时让吾辈学到不少电源方面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Q:

非常感谢。
不过可能俺太笨,关于恒压恒流转折点发生的事情,还是觉得很难理解。

我知道恒压的恒流的转换肯定会发生,但如果按俺以下的分析,似乎又不该发生。。汗 。
-----------------------------------------------------------------
当处于恒压状态的时候U3A的2、3脚满足虚短,当到达转折点后,哪怕电流进一步增大,只要2脚电压稍微低于3脚,U3A的输出就会马上控制Q5让输出电压仍保持恒定。
-----------------------------------------------------------------
我这样分析,错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Q:

强烈赞同,非常感谢各位高手分享经验,而且耐心分解原理。

网友:
回答【222楼】 puff 的问题:
当处于恒压状态的时候U3A的2、3脚满足虚短,当到达转折点后,哪怕电流进一步增大,只要2脚电压稍微低于3脚,U3A的输出就会马上控制Q5让输出电压仍保持恒定。

恒压和恒流的转换是由软件驱动硬件实现的。
当电源达到我们软件设置的恒压恒流转换临界点时,软件设定vpwmv输出通过U3A使Q5饱和,电源退出稳压状态转换到恒流工作状态,反之亦然。
不知道我这样解释是否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L:
恒压和恒流的转换是硬件实现的,软件只是判断并显示而已。
如:if(k==0)        //恒压恒流切换显示
      if(adc4>300)
         write_str(6,0,"CC ");
      else
        write_str(6,0,"CV ");
    else
       write_str(6,0,"OFF");

PWM是调基准电压的,所以不论是CV,CC 3脚的电压(在某一预设电压时,如设定12V,它的电压是2.4V)是不变的。

回复 网友M:
虚短只在线性放大区时才适用的。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4倍,当2电压降过大时,运放的工作在非线性区,就变为输出高电压了(接近电源电压)。

可以看看这个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3177

网友:
回复 网友Q:
PWM是调基准电压的,所以不论是CV,CC 3脚的电压是不变的。
-------------------------------------------------------------------
MCU的pwm(脉宽调制信号)输出通过R29-R31和C21-C23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变成平滑的直流电压(0-5.12V),U3A的3脚应该是随之变化的。

网友:
不同的预设电压对应VPWM电压是不一样,但只要设定电压后它就不变了。
它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在这电压下3脚电压,在CC,CV它都是固定不变了。
电流IPWM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电源工作在稳压状态下,输出端的电压通过R1、R2分压送到U3A的2脚,当输出电压变化时,MCU通过ADC4接收到输出端的电压变化,通过改变PWM输出控制3脚电压,从而达到输出电压的稳定。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3脚电压不停变化的结果,于是输出稳定了,3脚的电压变化也就越来越小。电源输出绝对的稳定是不可能的,3脚的变化也就是必然的,只是它的变化很小而已。

网友:
楼上,你的分析是不对的,你可以查一些对应的资料看看。
电源输出电压的稳定是靠运放的线性放大来控制Q5的线性放大来控制的。
Vpwm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或基准电压而已。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有至酷呢?

网友:
要置酷的话,要点右下角的广告投诉栏,输入建议置酷,然后提交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Q:

俺也知道不对,就是想不通运放U3A是怎么从恒压时的线性放大变成恒流时的非线性工作状态的。。。

网友:
强烈建议至酷。。。。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个要学习运放的原理了,看一下它的输入输出特性图就会明白的。
从运放来说,它是从(U2-U3)较小的线性区,工作到(U2-U3)较大非线性的饱和区了

网友:
本来我也是比较含糊的对PWM和运放的工作方式,特别对PWM,对它感觉很神秘的,脉宽调制是非常高深的。。。通过安装制作JUN427提供的PCB板,装了一个,又请教了他很多低级的问题。
然后不断用万用表、示波器测量的板子上的工作点及PWM波形,才有所感悟此电源的PWM和运放的基本工作原理。
所以要实践,才能加深原理的理解。
如果只学仿真,好像是空中楼阁,一直会虚浮漂渺。。。

网友:
回复 网友Q:

看了老兄的那个链接,恍然大悟,引用一下“输入信号太大时,深度负反馈的运放照样进入饱和”。

非常感谢,解开了我心中长期的一个谜团。

网友:
在电子负载中让功率mos管直接在pwm下消耗功率是否可行啊?感觉mos管在模拟放大区内调节的余地不大。我也正准备弄个电子负载玩玩。

网友:
好久么有看到 这么强的帖子了
必须顶  学习了
感谢lz

网友:
学习电子负载时我搭这么一个电路:
要是将3脚上的参考电压换成PWM的话,就变成数控了。

网友:
今天试成功了:将PWM的10位(1024),提高到12位(4096),步进值还是跟JUN427老师的一样。
发现:在预设电压与显示电压有一些显示跳动,
    如12.00V输出显示在11.97和12.00
       7.65V 输出显示在7.62和7.65
       两个数之间切换跳动;
   但稳定地相差2,已不存在了。说明精度和线性度有所提高,看起来也舒服了很多。
  (原来是在5.30V~17.5V是相符的,超过范围相差2个字),

网友:
修正【225楼】
  正确的是:
    U3A  的放大倍数=(1+R1/R2)=1+12/3=5.

网友:
我要PCB,强烈关注!支持LZ!

网友:
这是ADC精度不高造成的吗?
调试中发现:
   1. PWM输出电压是很精确的,比如
------------------------------------------
预设电压V    5    12   20   25
pwm电压V    1    2.4   4   5      //U3A运放3脚
ADC0电压V    1    2.4   4   5
------------------------------------------
    2.ADC0的测量电压变动小的话,不响应(CC时,直接响应,变动1V就能响应):
------------------------------------------------------------------------------
        设定电压   输出显示  数字表电压
空载时V      12         12      12.01
负载时V      12         12      12.05     //电流2A
------------------------------------------------------------------------------
输出电压显示没有变为12.05 仍为12.这是ADC精度不高造成的吗?怎么改善?(如果是的话,看来A-D用专用芯片应该精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Q:

那用过采样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T:
应该是个好的建议。
请教怎么用过采样的办法?
现在最小分辨率只有25/1000=0.025,所以小于25MV肯定没戏。

网友:
是不是显示的电压已减去了采样电阻上的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U:

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这里有一群牛人的讨论: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67154

网友:
回复 网友T:

想办法试试看看是否能识别10MV.

网友:
回复 网友V:

呵呵  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T:

那用过采样会不会好一点呢?

谢谢holged兄。

我成功采用过采样技术,分辨率从原来的50MV以上,达到现在的20MV以下。
------------------------------------------------------------------------------
        设定电压   输出显示  数字表电压
空载时V      12     11.99      12.060
负载时V      12     11.98      12.043    //电流0.6A
负载时V      12     11.97      12.035    //电流1.4A
------------------------------------------------------------------------------
现在我用了14位的(见下表),16位速度跟不上了。
------------------------------------------------------------------------
          位数      过采样(4^n)  右移         理想抽取结果      分辩率
          10                                                     1024
          11          4           1              1012            2048
          12         16           2              2025            4096
          13         64           3              4051            8192
          14        256           4              8013           16384
          15       1024           5             16206           32778
          16       4096           6             32413                  65535

网友:
回复 网友Q:

呵呵,恭喜,又进了一步。

网友:
其实这个电源,再加上内阻测量就完美了
这是我收集的资料,供你参考。http://www.mculover.com/post/76.html

网友:
GANDF的电子负载我装过,调试特麻烦了。
内阻我装了以后,用不起来。
你经常用内阻测试电池?
GANDF它源码不公开,不好玩。
我觉得搞明白内阻测量原理后,可以自己加上去。。。

网友:
恩,我也装了GANDF的电子负载,是有你说的问题,今天晚上正准备升级到V6,看看是否会好点。
从mikkkz 兄那里搞到了贴片版的PCB,准备10.1装起来。我现在上的是M32,空间大点,可以多做点功能。
不知道兄弟的程序能否分享一下呢?

装了主要的IC和电容 (原文件名:IMG_0076.JPG)

网友:
回复 网友K:

pcb漂亮,下次有多余的话能否通知一声?感谢
hackerboygn(at)gmail(dot)com

网友:
回复 网友T:
我刚焊完.还没调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T:

人家吕老师产品都开源了,我是小改小革更加应分亨了是不是?你要哪部分程序都可以贴上来的,可以让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K:

漂亮得很!羡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的零件不够,正在等网购的电阻呢。
您设计的这个PCB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按键在板子上,不太好装机,不过我准备用二个编码开关,刚好要6个端口。所以问题也不大。
另外有准备上LM4040(4.096V)的电压基准和蓝牙模块。准备自己再做片上板装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Q:

呵呵,主要还是想看一下ADC那块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T:
替换下面的滤波函数就OK,其他不用改了。
uint filter()
{
   uint adc_bit=64;    //13位的,具体见下表
   unsigned long adc_total=0;
   while (adc_bit --)
   {
     adc_total += read_adc();
     return (adc_total>>3)/8;   //(adc_total>>3)/8=adc_total/adc_bit=adc_total/64  ,adc_bit=64  自己换算了。
   }
}
附表:
------------------------------------------------------------------------
  位数      过采样(4^n)  右移         理想抽取结果      分辩率
  10                                                     1024
  11          4           1              1012            2048
  12         16           2              2025            4096
  13         64           3              4051            8192
  14        256           4              8013           16384
  15       1024           5             16206           32778
  16       4096           6             32413           65535

网友:
回复 网友Q:

恩,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当预设电压为0时,量负载输出端上有0.04V电压,并且在所有电压上都叠加了这个量。

网友:
这样是不是可以不用DA和AD的专用IC也能达到比较满意的精度呢?
  我将吕老师的电源改进效果显著的地方:
  1.DA
    将PWM 从10位,提高到12位(可达16位)后,分辨率提高的同时,显示精度也提高了;
    设定显示和输出显示从原来的不完全相符,到完全相符。
  2.AD
    将ADC从10位,通过“过采样插值的技术”提高到13位(可达16位)后,分辨率提高了,输出电压能实时响应并显示,但显示精度下降了一点。
    例:原来,电压输出显示,只看到CC状态电压降下来了。其他状态时根本看不到,接上各种轻重负载时电压的任何波动,基本是摆设一样。
        现在,负载电压只要有10~20毫伏变化(理论分辨率3毫伏),立即响应,特灵敏的,满意。
    显示精度下降是指,现在设定的显示和输出显示不完全相符,如预设12.00V 时,显示输出11.99V.

网友:
回复 网友T:

编码开关的资料和代码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Q:

编码开关,可以参考春风的电源(2.1)版本的。AVR的我也没写过,只写过51的。
记错了,春风的电源也是用的按钮,我刚找到个帖子,原因他上面讲的是对的,代码就没仔细看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671113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17043

网友:
哦,好的。
春风的电源你也装过一个?精度,负载调整率,灵敏度如何?
我看到国内高手做过一个电源,它的电压负载调整在正负10MV,电流在正负5MA,强吧?

各方面的内容很不错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T:

春风新的2.1版本已加上编码开关,有代码了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32824&bbs_page_no=1&bbs_id=3071

网友:
回复 网友Q:

哦,我没做过,看过没跟上,

网友:
回复 网友Q:

呵呵,我也不是电源发烧友,做一台自己可以用的电源就好了,我现在手里有二片小尚弟的电源,二个mikkkz的电源,
因为我自己玩音响比较多,所以都当正负电源用,小尚弟的电源用来调试后级(改装成了45V,5A可调),这个电源主要用来调前级和平常玩玩单片机。所以对参数要求也不是那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T:
音响发烧友烧钱更多啊。
我用了这家的电源305CM型5A 30V,不错的!是开关电源前级+后级线性。用了半年了,没问题。

显示特点,在【178】楼中有详细分析。
这次组装电源主要是学单片机和C编程.
学单片机听再多的视频,掏弄实验板再多,也不如自己组装一个产品学到的东西多!

网友:
发言几十次了,该表扬一下中国电子开发网的老板阿莫了。
1.该网站不用注_册,可以浏览和下载所有资料!(开源)
2.没有任何广告!(不容易)
3.主题就一个页!(方便)
谢谢阿莫老板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图片【275楼】zph888

此电源有个功能特别好,它的电流取样电阻放在负载上面,这样ADC测量后的电压就是负载电压了。
这依靠AD620的IO端口能最高承受36V之高电压关系。

网友:
本想调下程序的,一不小心把18V交流直接通到ISP口上了.M32烧了一只.唉.
新搞的热风枪还没到,过两天再搞搞.

网友:
回复 网友K:

    没关系,我用洞洞板装老外的R-2R电源时,烧了三块M8,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后来网上购了R-2R PCB板,但没装。现在在玩吕老师的电源。哈哈。
    那国庆搞不好了?
    弄好了,帮我看看271楼的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另外,从吕老师那边和你这边购PCB板的网友,怎么都不发言?
可能都是高手装好了,没问题?就是这样也要分享一下成果,对不?

网友:
引用图片【125楼】mikkkz

请问你是用哪个软件制作的?感觉就1-2天你就制作好了,既高速度,又漂亮!

网友:
编码开关有 脉冲数,定位数,自动复位,还有带按压,带开关,3脚,5脚,进口,国产,到底如何选择呢?
选20脉冲20定位,带按压,5脚对吗?
还是选择15脉冲30定位的?
请指教。

网友:
今天收到一网友的邮件,发现前几天设计的板子有一个严重的错误.LM358供电反了.
收到邮件后赶紧查了一下.果然是反了.

在此向几位拿到板子网友道谦.板子需要改动一下才可以用.
下面上图说明:

网友:
可惜了,来晚了,还想要直插元件版的电路板,不知道是不是有希望。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你手上的这个电源如果设置到到输出5伏,电流0.01A,然后用线直接短路输出,会立即进入CC状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由于运放失调关系,OFF状态输出电流显示为0.039A,所以当设置电流<0.045时,一启动不短路就会显示CC.
现在当设置 >=0.045A时,启动后不短路就会正常显示CV,并且电压在0.05~任意电压,短路后都会变为CC.
这样的情况,如果调整修改让此电源在0.005~0.04A 以下也正常恒流呢?多交流。

网友:
几天没来居然又出贴片版了,本人能力有限,不知哪位高人能提供套件就好了。

网友:
几天没来错过个了。搞了PCB的几位,能否出套件?

网友:
今天才焊接的一部分元件  缺ATMEGA16 (原文件名:20111002_001.jpg)

收到mikkkz的板子好几天了 板子很漂亮    今天才抽出时间焊接  焊接了大部分元件

楼主:
把电源装到一个旧的UPS外壳里,前面板比较小装不了2402液晶,换了一个102*65图形点阵液晶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W:
--------------------------------------------------------------------
板子在调试中发现几个错误(全集中有运放,感觉很是对不住几位拿到板子的网友)有几外错误.马上贴上图.
程序花了个把小时粗粗移置了一部分.马上摄像上来.电阻没仔细调,上电就运行了.电源精度很不错,电压调整率应也不错.

上打开和关闭电源及调压录像:

视频链接:
点击打开视频

上板子有错误处修最终改照片:

发现的一个问题.当设置输出小电压时,如果突然短路,来不及保护调整管就炸掉了.但是如果电流慢慢升,可以有效转入CC.原因分析中.

着实很对不住拿到板子的网友.让大家拿到板子还要割线修改.再次道歉.

------------

程序只是在液晶驱动层和K1宏上动了楼主的代码.上层完全相同.

为了大家移置方便,上传各MCU控制这个液晶的代码:

网友:
算不上无意义的Mark,准备睡了

楼主:
这个电源没有配到变压器的网友可以关注这个,现在还没有内部照片,估计是一个很好的电源变压器(创新(CREATIVE) 12V 4.2A),如果这个电源是用作音响的,它可能是双绕组,用两个二极管全波整流的,用一只就可以,当然在电源输出电压大于18V时输出电流要控制到小于2A。如果是单绕组的那只能用两个了,但可以全功率输出了。
淘金九(7) 上次很多网友说要找12V的电源,这一款创新(CREATIVE) 12V 4.2A 重量级电源有兴趣吗? 35元一个,满100个采购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09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网友:
记号一下,慢慢看

楼主:
发两张这个电源第一次制作图片,没有采用这个方案的原因:
1.功率管选小了,这种TOP220封装的TIP147功率消耗最大不能超过12W,大于这个很容易损坏。
2.几个走线路径问题引起干扰。
3.散热器选小了,达不到最大设计输出功率。
4.初级错误,-12V电源不能工作。
这块板子就这样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这个变压器很有兴趣,但是电路板搞不定啊,老大能再制作一批直插的电路板来配套吗?

网友:
定做了一只R牛,100W,13V*2*3.5A+15V*0.5A,125元,十一后可到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两张这个电源第一次制作图片,没有采用这个方案的原因:
1.功率管选小了,这种top220封装的tip147功率消耗最大不能超过12w,大于这个很容易损坏。
2.几个走线路径问题引起干扰。
3.散热器选小了,达不到最大设计输出功率。
4.初级错误,-12v电源不能工作。
这块板子就这样完了。

引用图片

<font color=green......

我是选择了TO220封装的TIP147,性能根本达不到手册标称的那么高的耗散功率,在管上耗散功率大一点管子就冒烟了.但从裂掉的管子看,管子应是真货.看来要换更耐大功率耗散封装的调整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Q2,Q6选TO-3P或TO-247封装。

网友:
上这个无法使用的调整管的图片.0.9元一只买的.

便宜没法用.

楼主:
我刚开始的时候买的也是这个,还有好多只,这个把电流控制到1.5A,管子消耗控制到12W,工作非常可靠。

网友:
回复jun427
回复mikkkz
“top220封装的tip147功率消耗最大不能超过12w,大于这个很容易损坏。”
不存在此问题哦。
    我的TO-220 TIP147,已经过这么多折磨也没问题的。
    比如12V时接负载电阻电流达2.3A,功率达27W以上,也一切OK!
220封装的小的哪种,因为标称要90W的,T0-3P还没购呢。
    二位的问题无非是2种:1.散热条件不符合要求  2.用的是假冒次品的。
注:“ST意法半导体公司 达林顿管 TIP147 10A 100V TO-220”,图片跟楼上一样,是1.00个/元,从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39803056&购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看来我10多年前买的也是有问题,烧了几只后就买了楼上图片所示的,一样烧了两只后只能换TO-3P,到现在没有再烧过。

网友:
不存在此问题哦。
    我的to-220 tip147,已经过这么多折磨也没问题的。
    比如12v时接负载电阻电流达2.3a,功率达27w以上,也一切ok!
220封装的小的哪种,因为标称要90w的,t0-3p还没购呢。
    二位的问题无非是2种:1.散热条件不符合要求  2.用的是假冒次品的。
注:“st意法半导体公司 达林顿管 tip147 10a ......

感觉是我的管是重打标的假货了.
印字都不一样.

网友:
其实大家都对的。147是正品的。
用的变压器供电电压不一样关系。
我的只有交流6+13V,所以消耗在147上的功率只有6.3*2.3=14W,不能看显示屏上的功率的,它是整个电源的功率。要看调整管上的功率将函数改成下面这样就行
uint powetout()                                      //---->电源输出功率
{
  unsigned long pout;
  pout=abs(adc3-adc0)*adc1;
  pout=pout/1000;
  return pout;
}
如换成交流13+13V,功率达14*2.3=31W,早就烧掉了。
TO-30P见202楼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开始的时候买的也是这个,还有好多只,这个把电流控制到1.5a,管子消耗控制到12w,工作非常可靠。
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和您给的参数一致!超了就烧.
----------------
春风也是用这个管的.用的是to-247封装.
怀疑市场上TO220的封装的TIP147有很多不达标的管.为了证明这个怀疑,
我下面试试TO3P的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买的TIP147怎么和你们的不一样?
我的元件是凑齐了,但只玩过51单片机,没用过AVR单片机,还不知道程序如何搞进去,打算先焊好板子,再快速学一下AVR的基础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个对了TO-3P封装。

网友:
电子负载部分测试了也不错.

上图,用电子负载烧水(无风扇水冷),测试条件:10V,2.45A,24.5W(功率基本满载),连续烧了1个小时.TO-220的75NF75.

网友:
为了保险,已托好朋友从国外渠道给捎带10只真正原装TIP147,估计过几天就可以拿过了.
确定封闭装为TO-247的.据说价格比国内的贵不少.

楼主:
贴这个电源的原型机原理图和当时写的一篇文章。

                                                      数显恒流电池充电放电器
                                  
    隔镍电池是当今使用最普及的可充电电池,容量从几十毫安小时到几安时,要给这些电池进行高质量的充电,就需要有一台性能较好的充电器。本文介绍的电池充电器,能基本上满足对这些电池的充电要求。充电、放电均采用高稳定度的恒流电源,采用先放电再定时充电的充电方法,能防止电池产生记忆效应和过充电,安全可靠。三位半数字表头对充电、放电过程进行监控。由于采用恒流放电,能精确检查电池容量是否正常。本机同样适用于对镍氢电池及小容量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充电电流0~1000mA恒流连续可调,放电电流0~1000mA恒流连续可调,放电终止电压控制范围1~10V连续可调,电池1~10节任意组合,定时分2小时、6小时、14小时三档。
工作原理
    充电器由充电恒流电路,放电恒流电路,放电终止电压控制电路,充电放电协调电路,定时器,表头测量电路等组成,见图1。
    充电恒流电路由运放IC3:C、V1、V3、V4,取样电阻R17等组成,RP1用来调节电流。充电电流:
                                                           IC=Ua/R17
    由于运算放大器两输入端虚短路,即两输入端电压为零,上式也可写成:
                                                           IC=Ub/R17
    它的稳流过程是,假如充电电流IC增加时,R17上的电压增加,运放负端与参考电压Ub压差减小,运放输出电压减小,V3电流减小,V1也减小,使得IC稳定。假如IC减小时,R17上的电压下降,运放负端与参考电压Ub压差增大,运放输出电压增加,V3电流上升,V1电流也增大,从而使IC稳定。调节RP1改变运放正输入端的参考电压Ua,就可改变充电电流,开关S2把电流调节分为两档,当开关复位时(图示位置),电流调节范围为0~200mA,置位后电流调节范围为200~1000mA,这样操作起来比较容易。R10可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时,产生过大的充电电流。V4用来控制充电恒流源工作与否,当其饱和导通时,恒流电路正常工作输出电流。当截止时V1失去基极电流处于截止状态,R15可保证其可靠的截止,V4同时受充电放电协调电路和定时器的双重控制。
    放电恒流电路由IC3:D、V2、RP2、R18等元件组成,工作原理与充电恒流源相同。只是为了保证单节电池也能以最大电流1000mA恒流放电,选用了功率场效应管,它有很小的导通电阻。R18是放电恒流源的取样电阻,RP2调节放电电流,S3把其分为0~200mA与200~1000mA两档。V7用来控制放电恒流电路是否工作,当饱和导通时,放电被截止,V7受充电放电协调电路的控制。
    要对电池进行放电操作,必须有一个放电终止电压控制电路,要不可能会对电池造成过放电或不能完全放电。隔镍电池规定放电终止电压为每节1V,小于这个电压会产生过放电对电池造成损害,大于这个电压电池将不能被完全放电,如果这时再用标准充电,会对电池造成过充电,同样会损害电池,时间长了还会产生记忆效应。运算放大器IC4:A、IC4:C、RP3、S6等组成放电电压预设及控制电路。IC4:A接成一个电压比较器。它的负输入端通过电阻R34接到电池正极(UC端),正输入端接预设参考电压。放电期间放电电流If从电池正极,通过FU2、V2、R18、R17回到电池的负极。由于放电电压只能在开始放电之前设置,这时:
                                                           UC=UGB
但在放电期间:
                                                       UC=UGB-If×R17
    从式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放电电流,UC也不同,为了消除取样电阻R17上压降造成的放电误差,电路由IC4:C组成一个放大倍数为1的反相放大器,输入端接到放电恒流源的取样电阻R18上来消除这个误差,但要保证R17、R18取值相等。预设电位器的中心头接到IC4:C正输入端用来调节放电电压, 这时IC4:C相当一个2倍的同相放大器(忽略R18),所以当调节RP3使输入电压从0.5V~5V变化时,输出端电压相应的变化范围为1V~10V。输出端分两路,一路接到电压比较器IC4:A的正输入端,作为比较器的参考电压,IC4:A输出端通过电阻R35到充电放电协调电路。另一路接到放电电压预设开关S6的12脚,当S6置位时,12脚11脚闭合来测量并预设放电终止电压。电压比较器IC4:D用来控制继电器K,负输入端的参考电压由R29、R30分压定位在2.25V,正输入端接到预设电位器,当预设放电电压大于4.5V时,继电K吸合,用于对5~10节电池充电,小于4.5V时释放,对1~4节电池充电,以提高充电器的效率。
    充电放电协调电路由IC4:B、IC3:B、IC3:A,启动开关S1等到组成,当充电器加电时,IC4:B输出低电平,IC3:A输出高电平,通过VD12,V7饱和导通,放电恒流电路被关闭。IC3:B由VD7钳位输出低电平,充电电路也被关闭,整个电路处于静态。这时由于IC3:A输出高电平,可使S4置位,通过VD10、R13使V4导通预设充电电流。放电终止电压也应在静态的时设置,把S6置位,调节RP3设定。当启动开关S1接通时,IC4:B输出端由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并由VD6锁定到高电平。IC3:A由高电平转换到低电平,但这时V7并不一定截止,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开始放电,因为它还受IC3:B控制,这时要看电压比较器IC4:A输出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当UGB大于预设放电电压时IC4:A输出低电平,这时IC3:B维持原状态不变,V7截止,放电电路工作,这时可以通过PR2调节好放电电流,当放到UGB小于预设电压时,IC4:A输出端上升到高电平,IC3:B也由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并由VD8锁定到高电平,同时通过VD11,V7导通,放电被禁止,与此同时通过VD9,V4饱和导通,充电电路开始工作。同时V6导通,IC1,IC2复位状态被解除,定时器开始工作,当定时时间到了以后,IC2相应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V5饱和导通,V4截止,充电结束。
    定时电路由14位串行计数器/分频器和振荡器集成电路CD4060,十进制计数/分配器CD4017等组成。由CD4060振荡电路部分产生一个周期T=0.43945S的时基信号,经14级二分频,从Q14输出一个周期为2小时的时间信号,CD4017的14脚接高电平,计数器被置为下降沿计数。当从IC1的14脚送来的计数脉冲下降沿到来时计数器加1,这样从CD4017的Q1、Q3、Q7分别输出2小时、6小时、14小时的定时信号,通过开关S7选择。CD4060、CD4017的复位端通过电阻R4接高电平,当电路加电时,V6截止,CD4060、CD4017均被复位,这时CD4060的10脚为高电平,LED发光,振荡器不工作。当按动启动按钮S1,并完成放电后IC3:B输出高电平,V6饱和导通,定时器开始工作,LED闪光,当定时时间到了以后CD4017相应端输出高电平,一路通过VD5加到计数器的CIN端,停止计数器工作,LED熄灭。另一路使V5导通,V4截止,充电恒流器停止工作。
    三位半DPM与S5、S6,分压电阻R41、R42和R43组成表头测量电路,用来测量充电电流、放电电流、电池电压、放电终止电压。当S5、S6复位时,表头显示充电电流或放电电流,满量程为1999mA。S5置位时,测量电池电压UGB,S5复位S6置位时用来预设并测量放电电压, 满量程为19.99V。充电放电电流的测量是通过测量取样电阻R17上的电压得到的,所以充电期间电流显示为正,放电期间电流显示为负。
    器件选用及安装调试
    取样电阻R17、R18各用两只0.15Ω功率0.5W线绕电阻串联而成,串联后的阻值应相等。R23、R24两电阻的阻值也应相等,以保证放电终止电压的控制精度。开关S1~S4用2×2的推键开关,S5、S6用4×2的推键开关,其中S1、S5拆除锁片,使其能自行复位,S7用2×3拨动开关。电位器选用彩电用四位组合电位器,拆除其中一个。数字表头可选用常见的三位半数字表头。其余的元件可按图1选用,安装时V1、V2应加装足够的散热片。印刷电路板见图2(放大1.5倍),其中数字表头的5V电源电路板可根据表头的形状自行设计(图1的虚线部分),与表头安装在一起。
    如果按图1数值选择元件,整个充电器基本能工作。调试按以下步骤进行。⑴调试表头测量电路的电流档,把标准电流表接在GB两端,充电电流预设开关S4置位,S5、S6复位,S2放在1000mA档,调节RP2使标准电流表显示电流值为500mA,再看本机表头显示值,如果与标准表头不一致,可调节R42使显示一致。电路板上R42有两个安装位置,可根椐实际调试,通过两电阻的串联得到精确取值。⑵调电压档,把S6置位,其余各开关复位,GB开路,在S6的12脚与地之间接标准电压表,调节RP3使电压表显示10V,再看本机表头显示,如果不一致,调节R43,为了选配电阻方便,R43同样有两个安装位置。⑶调整充电恒流电路分档,把GB短路,S2放在200mA档,RP1顺时针旋转到最大位置,调节R8,使电流等于或大于200mA,把S2放在1000mA档,调整电阻R7、R9,使电流调节范围为200mA~1000mA。⑷调整放电恒流电路分档,在GB两端接上两节已充足电的隔镍电池,容量不小于500mAh,S3放在200mA档,RP2顺时钟旋转到最大位置。使S6置位,调节放电电压预设电位器RP3,预设放电电压为2V,然后使S6复位,按启动开关S1,开始放电,这时表头显示的是放电电流,带负号,调整电阻R26,使电流等于或大于200mA,把S3置于1000mA档,调整电阻R27、R28,使电流调节范围为200mA~1000mA。⑸检查放电电压预设范围,可按下S6,调节RP3,表头应显示1V~10V,如不符可调节R31、R32。另外调节RP3时,当放电电压在4.5V左右时继电器K应吸合。⑹定时器的调节,在IC1的15脚接上电压表,GB端开路,按下启动按钮的同时开始用秒表计时,经过225秒后,15脚电压由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当由高电平下降到低电平时停止计数,这时应该是450S,如果不符,可通过调节R1解决,为了精确取值,R1在印刷板上有两个串联的安装位置。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在GB两端接上电池,使S6置位,这时表头显示的是放电终止电压,调节RP3进行设置。隔镍电池放电终止电压为每节1V,然后使S6复位。把充电电流预设开关S4置位,调节RP3设定充电电流,隔镍电池的标准充电电流为电池容量的1/10。用S7调整定时器为14小时(标准充电)。按S1启动充电器,如果这时表头显示电流值为负,表示电池还有一定容量,充电器对其作放电处理,调节RP2使放电电流达到要求值,隔镍电池的标准放电电流是电池容量的1/5。当放电完成后,会自动进入充电状态,定时器同时开始计时,这时表头显示的电流为充电电流(正值)。快速充电时,可把定时器调整到6小时,充电电流取电池容量的1/5。
S5是电池电压测试开关,可以在任意状态测试电池电压,但放电电压预设开关S6只能在启动充电器之前置位时,测到的放电电压是准确的,在放电及充电期间所测的电压,均不是所设定值。在对电池作快速充电时,应特别注意定时时间的设置,要不有损坏电池的可能。
                                                          1998年5月1日

网友:
果断仿制一个。不过如果有套件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W:
--------------------------------------------------------------------
板子在调试中发现几个错误(全集中有运放,感觉很是对不住几位拿到板子的网友)有几外错误.马上贴上图.
程序花了个把小时粗粗移置了一部分.马上摄像上来.电阻没仔细调,上电就运行了.电源精度很不错,电压调整率应也不错.
上打开和关闭电源及调压录像: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6/ourdev_681535wmnc2x.png','原文件名:qq截图2011......

拿到板子还没买齐元件,等你调通了板子可以再做一批板子了吧?到时候我就不用飞线割板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源没有配到变压器的网友可以关注这个,现在还没有内部照片,估计是一个很好的电源变压器(创新(creative) 12v 4.2a),如果这个电源是用作音响的,它可能是双绕组,用两个二极管全波整流的,用一只就可以,当然在电源输出电压大于18v时输出电流要控制到小于2a。如果是单绕组的那只能用两个了,但可以全功率输出了。
淘金九(7) 上次很多网友说要找12v的电源,这一款创新(creative) 12v 4.2a 重量级电源有兴趣吗? 35元一个,满100个采购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09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您好,我手头有负载电压6.25A,20V×2的环形变压器,请问可以直接用上吗并充分发挥性能吗?包括15V的第三绕组也从其中一个20V的绕组里引出。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好,电压太高,15V的第三绕组要独立供电。

网友:
我就是觉得2.5A的电流小了点,能不能扩展到5—6A,硬件部分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
R43改为0.05,电流可达5A.
功率管要注意加大或并联就行。
软件方面也要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的调整管到了.确实是不烧管了.不过在稳压时的稳定度明显下降,很怪.一直在振.电压越低振的周期越长.感觉是自激了.

网友:
并有可闻的唧唧声.电压越高越尖.到恒流状态时立马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也碰到过你说的自激现象,并且字符闪动。用示波器一量吓一跳有锯齿波。我的是15V用了13V电压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这波形是输出端口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网友K:
我也碰到过你说的自激现象,并且字符闪动。用示波器一量吓一跳有锯齿波。我的是15v用了13v电压造成的。

引用图片

我这用的是17V的电压,应不是这个问题,而且输出有负载时,在稳压状态有很高的脉冲,而无负载时正常.有负载稳流时也正常.

网友:
一个很专业的论坛。我这新人要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您,这个电源的纹波在多大范围内算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U:

7905上的波形

网友:
原创就要顶。

网友:
引用图片【275楼】zph888
将147达林顿管改成75N75 MOS管不成功,不知为什么?
MOS电路参照如下或春风的模拟MOS部分(测量部分都没改)都一样

改了以后,电压只有0~8.1V(这时3脚上的Vpwm电压为1.6v,最大5V),量的1脚上的输出电压已达11V,虽然能调设置电压至25V,但电压仍为8.1V。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Q:

75NF75是PMOS?偏置呢?

还有,你组装的那个在电压0.5V,转出0.5A时稳压和稳流时纹波各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K:

请问那个MOS管是不是用的 75NF75代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Vp-p在5mV以内

楼主:
新的图形字符显示

电路

十六进制烧写文件(把“mydc25.hex”写入EEPROM)

网友:
我的变压器还没有到货,本来说好的,100WR牛125元,过了节反悔了,说这个价做不了,要160元,靠,没办法只好重新找,最后敲定四川恒达变压器厂做一只100W环牛(HDV)140元,但是要过10天左右才能到货,只有等了,现在做点东西真难,等东西凑齐了再说了

网友:
我准备用手头有的一只LCD1604做显示屏,感觉应该还可以,急,元件始终凑不齐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漂亮的界面。

网友:
用Mos管代替147:
   由于MOS管电开启电压要大于4V,所以前面11V-8.1V向上调不上去。
   将324运放正电压提高到30V,直接用功率电源就行。电压能正常调节0~24V.
   电压调整率也很好的。大于0.1%。
333楼的电路是对的,但电压调整率差,后仿照春风的,从30v电源上加个3K电阻至栅极G调整率非常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空载时没有锯齿波,带载时有时会有。比较头痛,还没找到根源,正在解决中。。。

网友:
用网友‘huayuliang 花生’,介绍的MICROCAP 做这个电源模拟仿真很好,没有套件也可以学习数字电源及运放等的工作原理了。

在电流小于1.187时,正常,但超过时,短路都上不去,不知为什么?

网友:
精品之作

网友:
接343楼完美仿真文件奉上:
    感谢‘huayuliang 花生’指点,原来是调整管和小功率管用错了,没对上型号,现在能完美仿真了。
    哪个MICROCAP 是绿色版本的,不用破_解就能用!真的佩服老外的软件水平和无私!此安装文件连库文件22M,本网站该网友提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空载时没有锯齿波,带载时有时会有。比较头痛,还没找到根源,正在解决中。。。

我这也是空载时较干净,带载时会有,不同的147效果有差别.
还有就是在输出0.2V输出0.5A以上时可能会突然振荡起来.没想到为何.

纹波大小用TO220管时我测试的有50个mV,用了TO247后更大了.
两个管明显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K:
锯齿波解决办法如下:
   在7912输出处并上4.7UF或10UF就会没的。我试过。
   并且电流电压不闪烁了,但功率为什么还会闪?
   可能在7812,317上都并上个这样电容效果会改观一些。
经过这样的处理后,测量纹波确实如吕老师说的,Vpp在 5MV以下了。神了吧。

网友:
吕老师:
    电源在短路后再断开有过冲现象,‘一根神针冲向天’。比较一下以前外购的数字成品电源也一样。
    不知如何解决?

过冲图 (原文件名:SDS00029.JPG)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个很难消除的,你是在极端条件下测试的(空载-负载),正常使用时有负载会好一些,稳压电源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是大小问题。
看不到图片下面的参数,不知道脉冲宽度有多少?

网友:
是短路后再断开,出现的那根‘长针’如何消除,上升的脉冲是对的。
1.26V  1.00ms 栅格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指那根‘长针’很难消除。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搞个套件卖卖

网友:
回复 网友X:
楼主什么时候搞个套件卖卖

支持出套件。

网友:
建了个10位的R-2R网络模型才深刻理解了,吕老师MCU电源用5.12V的原理。

上图是用了5.12V.设定最小位时,输出5mv,没误差。

上图用了5V.输出为4.883mv,误差较大。

上图电阻用了4.7K,所以设定5mv变成5.823mv误差更大了。

以此类推的话。。。如果建12位的R-2R,输出DA要精确,电源必用4.096了,选择用外部基准IC才能达到要求。

同时也明白了老外的R-2R,调电压有误差的主要原因两个:
1.DA调节中因为电阻用了4.7K ,10K.不符合2倍关系,不匹配;
2.红字框框部分放大倍数,不是作者所说的(R10+R11)/R11=5.7,而是最大才是5倍多.DA放大是非线性的,电压输出当然有误差了。
(由于三极管放大器只是近似线性放大,误差较大,以后放大电压还是用运放为好。)
   例:
       DA电压      放器输出电压     放大倍数
       1V              2.6            2.60
       2V             8.24            4.12
       3V            13.88            4.62
       4V            19.53            4.88
       5V            25.17            5.03
老外经典的数控的数控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还有锯齿波吗?

网友:
接【359楼】
------------------------------------------------------------------------------------------------------------------
2.红字框框部分放大倍数,不是作者所说的(R10+R11)/R11=5.7,而是最大才是5倍多.DA放大是非线性的,电压输出当然有误差了。
------------------------------------------------------------------------------------------------------------------
真正原因:
    是第一级三极管的BE结压降0.7V,致使放大倍数不成正比了。
    如果BE结压降为0,就是线性放大了。

网友:
楼上的分立元件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不成正比,有哪位高手有成正比的分立元件线性放大电路呢?

楼主:
第二次打样制作了一些PCB,需要者请电子邮件联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要的快下手啊!
不知改动了哪些地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没有作任何改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还希望搞个套件。。

网友:
东东很好啊,现在需要做个两象限的电源,或者做个可变的电子负载,不知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
不知现在有没出新版。有无套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次打样制作了一些pcb,需要者请电子邮件联系。

我需要一块。谢谢!

网友:
已经发了邮件了,不知道被抢光了没。

楼主(2011-10-26):
回复 网友Y:
东东很好啊,现在需要做个两象限的电源,或者做个可变的电子负载,不知能给点意见吗?

你可以先作一个方案出来,大家会给参考意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不知现在有没出新版。有无套件。。

现在没有,也没有套件。

网友:
顶,好动西!要好好学习

网友:
本电源已经安装调试完毕,真的好用,上几张图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构架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紧凑,真是漂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结构设计挺好的,紧凑而且有利于散热。

网友:
终于凑齐了元件,安装完成,但程序烧不进,USBasp的驱动安装成功之后,用avr_firhter烧程序时,却提示说“无法发现所需USB设备”,用智峰1.72说未进入编程状态。M16是全新的。USBASP之前烧写过89S52也正常的。

网友:
这个制作在调试过程中出现过在“CC”状态下不能稳流的问题,困扰了两天,最后更换LM324得以解决,顺便测试了一下手中有的LM324(有十几只)、TL084(有4只),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调电压存在。最后翻出上世纪80年代干家电维修时剩下的几只LM248和LM348,没想到装是一只LM248没有一点失调电压,开机后在稳压稳流档和电子负载档电压和电流稳稳的显示0.00V和0.000A(在程序中去掉相关语句后),看来还是老东西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U:

没看到变压器,,另外屏幕哪里买的啊?

网友:
PCB到手啦~~~吕大侠的包装手艺不错的哦~~用折纸包好,用心!

网友:
我也仿制了一个,开始自已照着图纸与PCB图画了PCB,热转印了板子,还没焊完时,又看到吕老师这又有PCB提供了,赶紧再来两块,现在自已热转印的板子已安装调试完毕,真的很好用哟。准备再用吕老师提供的板子再做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我也仿制了个  不过改了不少东西   CPU 换成STM8s103K3P6  用了2个 一个负责电源  pwm  ad 等   一个专门负责显示 设置  并带有一个编码开关   4*4 的AD键盘   用2个3位数码管显示   负载方面增加了  1个恒压负载。  2个MCU是通过I2C通信的。(至于为啥MCU用了2个  是因一个MCU  的IO口不够  用逻辑芯片扩的  也麻烦  所以直接上了2个芯片) 电源调整管  换成PMOS管 IRF9540     都是我现在又的物料的  这样不用买了。  显示  和模拟电路  可以掰开  用4根线 连起来就行了  不掰的话 本身就是通的。  输入电压  加了3个继电器  不同的输出  用继电器切换输入交流   控制电路是单独的正负电源供电   我是打算直接改个坏的 普通的的电源。

PWM  使用12位  现在电压设定值  和输出值是一置的(电压步进0.01V)   显示部分  小数点 也是自动切换的  比如  电压  小于10V  显示2位小数  大于10V显示1位小数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输入的AD才10位  所以 显示的值 误差比较大  下来打算 使用过采样  把输入的分辨率 提高  使显示好看点

现在程序部分   还差  参数断电保存  和数字直接设置。  上位机  开始边学习边写 (前天  洗衣机控制板坏了  这几天正在改造这个 洗衣机)

网友:
高手,做工漂亮!!套件在哪儿有卖?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好M16与LCD,用ISP下载线下载程序(烧写时把mydc25.hex文件写入EEPROM)。"

请问是烧写到EEPROM吗?我把mydc25.hex文件写入EEPROM后通电,2402屏幕只有上面一排方块,
第一次用AVR单片机,熔丝位设置成功了,但程序不知道是写入FLASH还是EEPROM。

网友:
刚刚烧了两只to-220的tip147,电子商城买的

准备买to-3p的试试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烧程序了,电源可以运行了,调试电压正常,调试电流时输出电流跳动厉害,无法读数,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U:
终于知道怎么烧程序了,电源可以运行了,调试电压正常,调试电流时输出电流跳动厉害,无法读数,是什么原因?

检查C42,C44是否正常,如果取值与电路要求相同,更换LM324

网友:
谢谢,明天试一下,
请问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两个电容是消震的。
我在调试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的C42(1000P)和C44(0.47uf)取值正常,就可以肯定是LM324的问题了。

网友:
刚刚组装完,没有上MOS管,借了TO—3p的TIP147……

还有点问题,慢慢调好了

网友:
刚才检查了,确实是0。47uF的电容坏了,换上以后电流显示只有小数点最后一位在2和5之间跳动,跳动频率也不高,大约2秒变化一次。但还是发现两个问题,1是电源关闭时(负载仍接在上面)电流显示0.002A,怎么不是0,
2是电流显示与万用表不一致,相差很大

就是这个474坏了,用万用表测已超出量程,估计开路了 (原文件名:20111108095141.jpg)

换上这个,用万用表测得0.503uF,1000P的测到1147P (原文件名:20111108095202.jpg)

这个倒底是谁不准?我的表也没有校到过,一直以来感觉是准的。 (原文件名:20111108095244.jpg)

网友:
刚有发现,在0.5A校准时不管怎么调50K电位器,Io一直不变,Uo也不变.
调这个R51应该是改变了U3D的放大倍数,那输出为什么会不变呢?

网友:
我组装的电路已经完成,精度很不错,外壳还要花很多时间

散热器,没有装mos管 (原文件名:20111108(001).jpg)

空载12V输出 (原文件名:20111108(002).jpg)

整体效果 (原文件名:20111108.jpg)

电压误差表 (原文件名:误差表.jpg)

网友:
调试时发现(一)电源恒压模式时电压一直有0.1V跳动,电流也跟随跳动;恒流模式时电压一动不动,电流有0.005A的跳动。
(二)小电流恒流时实际值与设置偏差不大,随着电流增大,偏差也增大,具体请看图: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有办法校准吗?

500mA时实际电流与设定值一致 (原文件名:500.jpg)

大约到900mA时偏差5mA (原文件名:960ma.jpg)

1300ma时偏差10MA (原文件名:1300ma.jpg)

1600MA时偏差15MA (原文件名:1600.jpg)

1800MA时偏差20MA (原文件名:1800.jpg)

2000MA时偏差28MA (原文件名:2000.jpg)

2200MA时偏差33MA (原文件名:2200.jpg)

2400MA时偏差40MA (原文件名:2400.jpg)

2500MA时偏差45MA (原文件名:2500.jpg)

三个0。47的水泥电阻串联作为负载 (原文件名:20111109131814.jpg)

网友:
今天又调了一下,用万用表串在负载里面,调节R51,可以使实际输出电流(万用表读数)与设定值一致,但此时2402上显示的实际电流与设定值仍有很大差距,
比如:我设定电压7V,电流2.5A,负载1。4欧,开机后进入恒流状态,万用表读数为2.515,与设定值2。5差不多,但此时LCD2402上显示I=2.455,
这个显示不准是324的失调电压引起的还是M16的AD精度引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不知道你的电压设置与实际输出误差有多少,从上面的数据看,电流误差来自两部分,一是5.12V电压设置没达到要求。二可能是LM324有问题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设置的电压与实际电压测过,实际值高出0.02v,LM317的输出电压5。12V没错,而且很稳定,开机半天测仍是5。12V
手上有两块LM324,两块HA17324,一个个试过,用HA17324时显示稳定一些,用LM324时显示最后一位有点跳动,其它情况基本一致。
有没有哪种可代替LM324的并比324更好的IC?

网友:
回复 网友Q:

看到你自已修改调试成功,很是佩服,能不能把你修改过的源程序给我一份,也想学习一下。Mail:sungin@163.com

我从做这个电源才接触AVR单片机,才第一次安装ICCAVR软件,还不知如何修改程序,在网上找了半天就找到一个双龙翻译的ICCAVR中文手册,不算详细,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看完了还是一切都很迷糊。

网友:
mark, 电子负载,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U:
你实测的输出电压比预设值高0.02V,也就是20mV,这已经很精确了,其实如果你仔细调试,在某个电压段完全一致也是有可能的,详细看看楼主的调试过程。

网友:
但显示的输出电流与实际电流、设置电流之间的偏差大

网友:
回复 网友U:
此贴几天了没有人回,知道为什么吗?你详细看看楼主的调试步骤,其中就有调整实际电流和设置电流相等的,建议大家把这个制作的全部资料打出来,详细阅读,尤其是新手,不弄懂了原理,照猫画虎即使装成了也调试不好。

网友:
今天我完成了这个电源的全部调试(软硬件)工作,外壳也制作完成。上些图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正在为一只680mAh的数码相机锂电充电:

这个外壳都是锉刀锉出来的,活是糙了点,不过自己用也就凑合了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还没置酷啊?  呼叫站长来置酷!

网友:
打算也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做的外壳就差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V:
我做的外壳就差多了
--------------------------------------------
比这个还差?呵呵,我这可是第一次完整的制作一个外壳,足足用了两天,带着手套还把手弄得伤痕累累,哎,好辛苦
楼主说可以打印一个面板,然后加一块有机玻璃,就更像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是按楼主的方法调试的,调试时还串了电流表在负载中。可能是我没把问题描述清楚:
我按楼主的方法,在500MA这个点把实际电流与显示电流调一致了,但如果增大设置电流,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之间的偏差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增大。并不是调试好一个点然后在整个0-2.5A的可调范围内都是一致的。

网友:
jianjun42  沧海一粟

AVR_fighter 熔丝位是怎么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X:
熔丝位设置将JTAG关闭,将时钟设置为外部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U:
你说的问题是电流检测电路的线性不好造成的,查查那几只电阻吧,估计取值有问题,尤其注意电阻R1,R2取值尽可能准确,R37,R38取值尽可能相等

网友:
我安装时很仔细,每一个元件都用万表测量后安装上去的,再说我认为在电源工作在恒流时,R1,R2有点误差应该对显示电流没什么影响,这两个电阻是作用是电压取样。R37和R38是在电子负载模式时用的。
问题可能是LM324的性能所致。我的理论不够好,只能这样怀疑,无法用理论来证实,等下次找到好点的运放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求助。。。我的s3 s5 无法调整。。。其它可以。。。在bat模式下按S3可以在Bat_l 和Bat_c 切换。我查过了线联接正常。而且调不到2.500 只有2.499 后面的数要不就是带4 要不就带9   没有0

网友:
组装完成,现在电流电压精度都很满意,就是显示跳动,实际电压电流没有跳动

取样电阻的温漂对大电流的稳定性影响比较大,现在我改用金属膜电阻0.1欧1%2w的,另外运放改为tl084cn

R1R2精度是在1%的电阻里面挑出最好的,R37R38基本相同,也是从1%的电阻里挑最接近的。

现在电源off的时候显示有电流0.032A,有电压0.02V,有待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L:

你的那个铝板是多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V:

电源关闭时有输出显示,是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造成的,可以在下面的函数里作些处理:
void adc_value(void)                                                //---->ADC值
{
  adc_conversion();                                  //读各通道转换值
  adc0=2560*adc0;
  adc0=adc0/1024;             //电源输出电压
  adc1=2560*adc1;
  adc1=adc1/1024;      //电源输出电流
  adc2=2560*adc2;
  adc2=adc2/1024;

  if(adc2<=15)         //这个处理电子负载关闭时电流显示不为“0”,其余的可以按类似的方法处理
    adc2=0;            //条件判断里的<=15可根据失调大小选择合适的值

  adc3=2560*adc3;
  adc3=adc3/512;
}

网友:
我用的HA17324和LM324,电源OFF时电流显示为0.002,电压显示为0.00,用万表测量是6mV,

楼主:
这个用于RCU6093的大字符显示的电源程序更新(用2402液晶的有下面第二个问题,可以自己修改)
1,修正了电源输出功率大于10W不能正常显示的错误。
2,修正了电池放电超过4小时16分电池容量显示回零的错误。
全部的工程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5302Y8WACR.rar(文件大小:499K) (原文件名:DC25_ICC_RCU6093dz20111115.rar)

网友:
回复 网友V:

你的那个铝板是多厚的?
-------------------------------------------
前后面板都是用2mm铝板

网友:
回复 网友X:
求助。。。我的s3 s5 无法调整。。。其它可以。。。在bat模式下按s3可以在bat_l 和bat_c 切换。我查过了线联接正常。而且调不到2.500 只有2.499 后面的数要不就是带4 要不就带9   没有0

哎没有人回复。。现在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是忘了刷eeprom了。。

楼主:
用于RCU6093的大字符显示的电源更新程序(20111118)
工程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6586VYMBPP.rar(文件大小:146K) (原文件名:DC25_ICC_RCU6093dz20111118.rar)

修正了充电期间按S1使计时器清零的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于rcu6093的大字符显示的电源更新程序(20111118)
工程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dc25_icc_rcu6093dz20111118.rar)

修正了充电期间按s1使计时器清零的错误。

能不能发个改好的2402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X:

用于2402显示屏的电源更新程序(20111120)
工程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7174H3028F.rar(文件大小:171K) (原文件名:DC25_ICC_LCD2402_20111120.rar)

    更新了电源充电终止条件,由原来的电压终止,改为先恒流充电,充电到预置充电电压时转入恒压充电,当充电电流小于等于预置电流的10%时终止充电。隔镍电池应预置时间限制。
    修正了放电大于4小时15分,电池容量显示回“0”的错误。
    电源关闭时有输出显示,是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造成的,可以在“m16adc.h”这个文件里的“void adc_value(void) //---->ADC值”函数里作些处理,由于每个电源差异,请自行修正,代码里有详细注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提供,,试一下。。

网友:
请问为什么我的开机预制电压是65.51V  预制电流为6.551A呢  还有电流电压加不能用  减可以用   就是S3和S5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X:

我也是啊  看来我也犯同样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W:
请问为什么我的开机预制电压是65.51v  预制电流为6.551a呢  还有电流电压加不能用  减可以用   就是s3和s5不能用

1.把mydc25.hex文件写入EEPROM
2.在熔丝位设置里关闭JTAGEN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解决了 刚刚忘写EEPROM了  thank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显示器,是LCD吗?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A:
MBCF24204B0324x2字符型液晶屏模块

它的正常颜色是这样的,我用相机拍出来就不对了。

网友:
怎么直接将红字变为了白字

网友:
我没有大功率电阻测试负载

网友:
我这有一个…

网友:
我把调整了一下按键处理部分,调压时长按步进值为0.1V,调电流时长按步进值为0.05A,这样调节起来快一点

void dc25v_pwm(uchar a)                              //---->电压调整
{
  if(a==0)                                                                 //稳压电压调整
  {
    if (trg==4&&v_pwm_b<1000)                      //步进电压    if(v_pwm_b<1022)  25.55V
            v_pwm_b=v_pwm_b+2;                           //S3电压+,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 (cont==4&&kt>10&&v_pwm_b<997)
            v_pwm_b=v_pwm_b+4;                //快速步进为0.1V
    if (trg==8&&v_pwm_b>=2)
            v_pwm_b=v_pwm_b-2;                           //S4电压-,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 (cont==8&&kt>10&&v_pwm_b>=4)
            v_pwm_b=v_pwm_b-4;
        if (k==0)
      v_pwm=v_pwm_b;                                 //实时调节
  }
  if(a==1)                                                                //电子负载电压调整
  {
    if (trg==4&&dv_pwm_b<1000)
            dv_pwm_b=dv_pwm_b+2;                         //S3电压+,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 (cont==4&&kt>10&&dv_pwm_b<997)
            dv_pwm_b=dv_pwm_b+4;
    if (trg==8&&dv_pwm_b>=2)
            dv_pwm_b=dv_pwm_b-2;                         //S4电压-,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 (cont==8&&kt>10&&dv_pwm_b>=4)
            dv_pwm_b=dv_pwm_b-4;
        if (k==0)
      v_pwm=dv_pwm_b;                                //实时调节
  }
}
void dc25a_pwm(uchar a)                              //---->电流调整
{
  if(a==0)                                                                 //稳压电流调整
  {
    if(trg==16&a_pwm_b<1000)
          a_pwm_b=a_pwm_b+2;                           //S5电流+,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cont==16&&kt>10&&a_pwm_b<981)
          a_pwm_b=a_pwm_b+20;
    if(trg==32&&a_pwm_b>=2)
          a_pwm_b=a_pwm_b-2;                           //S6电流-,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cont==32&&kt>10&&a_pwm_b>=20)
          a_pwm_b=a_pwm_b-20;
        if (k==0)
      a_pwm=a_pwm_b;                                 //实时调节
  }
  if(a==1)                                                                 //电子负载电流调整
  {
    if(trg==16&&da_pwm_b<1000)
            da_pwm_b=da_pwm_b+2;                         //S5电流+,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cont==16&&kt>10&&da_pwm_b<981)
            da_pwm_b=da_pwm_b+20;
    if(trg==32&&da_pwm_b>=2)
            da_pwm_b=da_pwm_b-2;                         //S6电流-,按下一段时间后连续-
    if(cont==32&&kt>10&&da_pwm_b>=20)
            da_pwm_b=da_pwm_b-20;
        if (k==0)
      a_pwm=da_pwm_b;                                //实时调节
  }
}

网友:
这个电源要是再加上带自动循环充放电,有次数调节。这样就可以用来修复电池这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
【462楼】 juncheng88
这个电源要是再加上带自动循环充放电,有次数调节。这样就可以用来修复电池这样就更完美了。
——————————————————————————————————————————————————
程序稍作修改就可以做到

网友:
请问大侠为什么我这电源充电功能和放电功能不能啊!!
在充电模式下按启动键“滴滴”两声!!时间,电压,电流都设置了!
放电也是一样!

网友:
【464楼】 galang
请问大侠为什么我这电源充电功能和放电功能不能啊!!
在充电模式下按启动键“滴滴”两声!!时间,电压,电流都设置了!
放电也是一样!
————————————————————————————————————————
修改程序:
void adc_value(void)                                                //---->ADC值
{
  adc_conversion();                                  //读各通道转换值
  adc0=2560*adc0;
  adc0=adc0/1024;
  adc1=2560*adc1;
  adc1=adc1/1024;
  adc2=2560*adc2;
  adc2=adc2/1024;
  if(adc2<=15)                              //开机的失调电压是多少?
    adc2=0;                                  //就是改这一行
  adc3=2560*adc3;
  adc3=adc3/512;
}
看看和你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我想将LCD换成320X240带触摸的,取消原来的按键,那样行不行?

修改:增加LCD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L:
【462楼】 juncheng88
这个电源要是再加上带自动循环充放电,有次数调节。这样就可以用来修复电池这样就更完美了。
——————————————————————————————————————————————————
程序稍作修改就可以做到

就是不太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L:

谢谢!!jianjun42 沧海一粟

一样的!我用的是DC25_ICC_LCD2402 20111120程序!电子负载关闭时电流为0.000!
充电和放电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能用!!
充电和运放失调(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2011-11-25):
刚焊好,兴冲冲下载了程序发现无法正常工作,2402液晶都没有显示。
我下载的|Flash和EEPROM有顶楼版本和最新的版本都是不行,是熔丝设置不对吗?
各位同学帮忙看看:

烧写设置 (原文件名:mega16.png)

网友:
回复 网友O:

没有显示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连接DS18B20

网友:
想问下 电路图中的 电容C42=1000pF  C44=0.47uF两个独石电容换下 不知结果会如何?例如C42 C44都用104的。
还有这些独石电容换成同容值的瓷片电容对精度影响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B:

这是两个消振电容,可以用相同容量的瓷片电容,不影响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O:
应该是
熔丝低位3f .高位59

网友:
回复 网友O:

18B20必需接上才有显示的,一开始我做完了之后就是没接18B20,屏没显示查了半天线路,后来接上了,就OK了.
熔丝位如下图:

网友:
上传采用1604液晶显示的程序文件:点击此处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1681JZPA7T.rar(文件大小:723K) (原文件名:稳压稳流电源程序文件.rar)

网友:
采用1604液晶的程序使用说明:
1、取消了稳压稳流和电子负载工作状态的DS18B20测温功能。
2、修改了连续按下S3-S6调整电压电流的步进值,加快了调整的速度。
3、由于本人采用的LM248无失调电压,取消了源程序中相应的修正语句。
4、将电源的工作状态分为稳压稳流、电子负载、充电和放电,各部分都可单独设置电压和电流,工作状态仍由S2切换。
5、在稳压稳流和电子负载工作状态启动后长按S2键可以存储预制物理量。
6、充分发挥1604的显示特点,增加了充、放电工作状态的显示内容。
7、充、放电时按S4键可以切换时间、温度、电压和电流,按S5(+)或S6(-)键预制相应物理量。
8、启动充、放电后按S3键切换时间和温度显示,第二行左面显示的是即时时间和温度,右面显示的是预制时间和温度。
9、充、放电启动后长按S4键可以存储当前预制的物理量。

网友:
电子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楼主又出山了,呵呵,我的沙发呵呵
楼主见多识广,想问问楼主知道哪种器件电流可以双向流过,而且是可以控制的,电流小于等于10a;
起初的想法是把两个mos管串接,不知楼主有更好的方法么??

顺便借楼主的光,希望pcb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94729&bbs_page_no=1&bbs_id=9999

双向可控硅啊,由小到大都有。

网友:
昨天刚刚装好这个电源。总结一下教训。
1. 用LZ原始的程序,要连接DS18B20,开机才有显示。否则屏幕无显示。
2. 我用的是并口的下载器,用ICCAVR现在程序,开机显示电压,电流65V,6.5A。电压,电流不能调高。用CVAVR下载,一切正常。
3. 电子负载,电池放电状态,需要调整AD的补偿值,否则开机报警。我的板子,在输入开路的时候,LM358的输出电压是25mV,折合到ADC2的读数是10,这是需要将ADC的补偿值,由15改到8,这样放电电流才正确。
4. 还有个问题,电源状态,设置电压和ADC测量到的电压相同,比真正的输出电压比50mV。不知道,其他朋友的输出电压误差多少?
5. LZ的ICCAVR用的哪个版本?我用7.22编译,有10多个警告。用6.31A编译,中断处理中,有个宏定义出错。
下周上个图。

网友:
有机会要做一个,mark

网友(2012-01-05):
板子装好了,在等ISP下载器

网友(2012-02-07):
用来一片拆机的LM324,当电源处于OFF状态时,有大约50mV的输出电压,后来换了一片新的MC33274A,输出电源正常了,但是打开的瞬间输出电压有过冲。估计是由于运放的转换速度太快引起的。有空找个TL084试试。或者直接用OP470,仪表运放。我查了一下,仪表运放的转换速度都不是很高。

网友:
我的第二台电源也已制作成功,上图:
上图正在进行充电测试

上图正在用自制的无线蓝牙下载器烧录程序

工作台面有些乱。

网友:
刚好有个2004lcd,这下可以正常显示了.谢谢
自制的无线蓝牙下载器 介绍一下想仿制

网友:
我的刚刚调好,输出设置为0的时候,有大约有50mV的输出电压,正常输出时,输出电压比设置电压高50mV。估计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引的。楼上的“JianJun”,能共享一下你的机箱资料吗?或者卖我一个。你做的电源,输出电源正常吗?

网友:
来个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D:
自制的无线蓝牙下载器 介绍一下想仿制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412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ianjun42&bbs_id=9999

网友:
怎么设计一个nA的电流表。

网友:
为什么我的板一上点就显示 SuperPJ! 报警 (没有接任何负载情况下)

网友:
LZ强大,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void adc_value(void)                                                //---->ADC值
{
  adc_conversion();                                  //读各通道转换值
  adc0=2560*adc0;                                                //
  adc0=adc0/1024;
  adc1=2560*adc1;
  adc1=adc1/1024;
  adc2=2560*adc2;
  adc2=adc2/1024;
  if(adc2<=15)
        adc2=adc2-15;
  adc3=2560*adc3;
  adc3=adc3/512;
}
麻烦问下用AD转换的结果如何表示出输出电压电流的?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B:

由于LM324N插座生锈造成虚焊,接触不良,导致14脚AD转换过大,造成超功率报警,自身原因~

网友(2012-03-26):
这么好的东西,希望有套件出来

网友:
mark 稳压电源和电子负载

网友:
这个很实用啊,收藏了,顶

网友:
穿上裤子了,再顶一下。

网友:
我这个当电源处于OFF状态时,有0.06V的输出电压,在2402上是显示0,,怎么办。。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钦佩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莫大这个COOL来的有点晚,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

网友:
内容太精品了,,可,可惜这里一直看不懂,,那位高手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您好,关于您发的带《带电子负载的数恒流恒压源》里面的Q5 Q7 Q9,我一直看不懂,都是串联的,Q5在线性工作时,Q7 Q9导通,这个好理解,Q5Q9导通,Q7线性工作时,这个就不好理解的,三个管子,都是串联在一起,Q7怎么去调恒压。不懂

网友L:
楼上的朋友,这部分的工作原理帖子里都有,你逐页翻翻,一定找得到

网友:
楼主做的东西看着就觉得舒服 收藏了

网友:
菜鸟来问个问题,第一次做单片机.
我的还是不会显示.那个熔丝位有两张图,是用那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朋友,这部分的工作原理帖子里都有,你逐页翻翻,一定找得到

兄弟你的机壳做得很酷,能提供图纸供山寨吗?

网友:
楼上朋友,实不相瞒,图纸我只画了一部分,solidworks用的不熟,画起来费劲,做起来到容易

网友(2012-04-28):
好帖啊,非常谢谢!
想仔细研究一下,可是发现附件因为论坛限制暂时下载不下来,那位好心人能再把LZ位的附件再贴一次吗?图片上的原理图看不清楚。
或者邮件-> a20557#gmail.com
提前说一声谢谢!

网友:
继续摸石头过河

网友:
不知是不是我的2402不行

网友:
好东东西,谢啦LZ

网友AE:
资源不能下载,那位能发到我邮箱一下,不胜感激!flywingjie@qq.com。顺便问下,LZ的恒流可以从0mA调起吗?

网友:
这么好东西看见必须顶,如果楼主有套件出售就好了

网友:
请问JUN427楼主:还有没有PCB板子,我朋友要一块!

楼主:
发一组这个电源打开交流电源开关时的输出端冲击波形
输出空载时:

接100欧负载电阻时:

接7欧负载电阻时:

关闭交流电源开关时没有测到。
如果有网友在使用这个电源时,连接的负载不能承载Vpp=3.6V这样的冲击,请在打开电源交流开关前断开负载,以免造成损失。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资源不能下载,那位能发到我邮箱一下,不胜感激!。顺便问下,LZ的恒流可以从0mA调起吗? ...

网上找到的

网友:
可惜了,现在下载不了了。

网友AG:
老是无法下载,想学点东西!网站不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老是无法下载,想学点东西!网站不给力啊!

上面一个网友共享了

网友:
比1602 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组这个电源打开交流电源开关时的输出端冲击波形
输出空载时:

请问楼主还有这个pcb板么 我想买一块

网友:
楼主 是个很厉害的人

网友(2012-05-29):
引用 网友AF:
网上找到的

非常感谢!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用于RCU6093的大字符显示的电源更新程序(20111118)
工程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6586VYMBPP.rar(文 ...

请楼主重新上传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楼主重新上传这个程序,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设计的不错,如果串口输出做成仿真USB口,并做一套上位机PC软件,控制和记录这<<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那就完美的程控电源和电子负载放电记录仪

网友(2012-08-28):
我用洞洞板焊了一个,发现从恒流变为恒压的时候,电压过冲厉害,没敢带负载用。

网友:
收藏,有时间DIY下。

网友:
收藏,值得DIY一个

网友U:
请教楼主和jianjun42,我做的带电子负载的稳压电源用LM348代替LM324,经过调试,实际输出电压与设定电压相差30mV,实际输出电流与设定电流相差10mA左右。这样的结果已不错了。但是液晶显示的输出电流与设定电流相差最大达到50多mA,请问这是不是受M16的AD分辩率限制了,能不能在程序上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教楼主和jianjun42,我做的带电子负载的稳压电源用LM348代替LM324,经过调试,实际输出电压与设定电压相差 ...

可以在这个函数里调整(位于m16adc.h文件)

void adc_value(void)            //---->ADC值
{
  adc_conversion();        //读各通道转换值
  adc0=2560*adc0;
  adc0=adc0/1024;         //调整显示电压
  adc1=2560*adc1;
  adc1=adc1/1024;        //调整显示电流
  adc2=2560*adc2;
  adc2=adc2/1024;
  if(adc2<=15)
        adc2=0;
  adc3=2560*adc3;
  adc3=adc3/512;
}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和液晶准备好了

想知道这样变压器是自己做,还是在市面上有卖的???

网友:
你好,有整套的PCB板吗?

网友(2012-09-29):
好东西,必须顶一下

楼主(2012-11-04):
发两张这个电源 启动/停止 时的波形图

负载时连接线长,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
好贴啊 学习了 虽然不是专门做电源的.

楼主:
等有时间也给这个电源作一个多组数据存储.......

网友:
这个给力,学习了

网友AH:
好像在电子发烧友见过.也是LZ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好像在电子发烧友见过.也是LZ发的吗

只在这里发过一次

网友(2012-12-19):
楼主很热情,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出套件!

网友:
马克一下。。一直想做,可是一直不知道原理。。

网友:
标记,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LZ电源专家,超级专家

网友AI:
请教楼主jun427!我一直在摆弄这个电源,但有两个问题一直不清楚,还请明示:1、为什么要将hex文件烧写进EEPROM而不是Flash中?2、用ICCAVR6.31A编译生产的hex文件居然有29K,Atmega16L的EEPROM只有512B,我看楼主的mydc25.hex只有238B,请问是怎么生成的?小弟不才刚刚涉足AVR,还请楼主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学习中,现在想自己做个电源,挺好的资料,多谢楼主

网友:
请教楼主jun427!! 原理图上的F2元件是什么,谢谢指教

网友:
搞清楚了,是散热风扇

网友:
新手问下R2*, R3*, R42*, R51*可以不用焊接吗

网友AJ:
请教楼主jun427,R2*, R3*, R42*, R51*可以不用焊接吗,谢谢,在线等待,我也是来仿制一个,也顺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教楼主jun427,R2*, R3*, R42*, R51*可以不用焊接吗,谢谢,在线等待,我也是来仿制一个,也顺便学习 ...

不用时可以用导线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教楼主jun427!我一直在摆弄这个电源,但有两个问题一直不清楚,还请明示:1、为什么要将hex文件烧写进EE ...

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写入程序存储器的,一个是写入EEPROM的,

网友:
非常感谢jun427!!,谢谢你的热心,那位还有PCB求一张嘛,zn_sc@qq.com

网友(2013-01-23):
膜拜,学习中,楼主这样的无私奉献,让我着实佩服,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

网友L:
新年快到了,也给爱机化化妆,不能再裸奔了,请看下图:

网友AJ:
请教一问题JUN247,TIP147是用那个品牌的,on st freescale的呢,他们的内置电阻不一样

网友AK:
请问下楼主:
调试的时候,需要用多圈可调电阻代替几个电阻。调试好后直接用可调电阻行不行?(不换成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请问下楼主:
调试的时候,需要用多圈可调电阻代替几个电阻。调试好后直接用可调电阻行不行?(不换成固定 ...

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教一问题JUN247,TIP147是用那个品牌的,on st freescale的呢,他们的内置电阻不一样 ...

这几个都没有问题,我用的是ST

网友:
很好,不过

网友:
mark  好牛逼的数控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要是能到30V
4-5A就比较好了

网友:
This is my type !!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3-02-22):
精品中的精品,楼主大公无私啊

网友:
最后贴的图很漂亮么,呵呵,就是扣洞没有扣好

网友:
谁还要做这个电源,一起采购原件,

网友:
精彩的资料,收藏

网友:
除了变压器和大的散热器外,元件的成本费是140元。我有三套散件!

网友:
这个需要大大的顶顶着

网友:
虽然有计算公式,还是不懂运放反相电压补偿部分的原理,主要是第二个公式这个部分不懂,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希望各位大侠能解说一下

网友:
谁要配套的电阻电容,

网友:
记着,电脑上再学习

网友:
79L12输出不对   输出-12.3V  都检查。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2013-03-28):
lz威武,现在刚刚从事做电源方面的工作,但是不知道从那下手,望大虾指点下,万般感激

网友:
顶 不错 感觉 挺复杂的

网友:
标记,模电不行,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想请教一下你 你这个电源 在PWM 固定时  输出负载改变后 电压会不会变?我正在仿真这个电路 但是负载改变时 输出电压变化了。负载改变时 是不是需要软件去改变PWM?另电压正常?请教!!

网友:
好帖,不知道这个输出电压范围由什么决定?可否再做宽一点呢

网友:
楼主还有空板吗?

网友:
楼主,有套件出不??
   很漂亮

网友:
今天在网上买了一块MAX1879充电板,因为要用限流电源,所以就把这个电源调到电压5.1V 电流 0.8A,接上充电板,等到1879充电到转灯临界点时,充电板工作在快速开关状态,电源处于CC,CV快速交替,显示输出电压好像出现过冲,有时会显示到8V,1-2分钟(不一定)电源自动关闭(显示OFF)
后来换一模拟可调电源做充电板的前级,能够顺利充电完成。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写入程序存储器的,一个是写入EEPROM的,

LZ 你好:

1.哪有PCB或套件?
2.mydc25.hex这个如果没有烧到EEPROM会如何?这hex的原来内容为何?

谢谢.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LZ 你好:

1.哪有PCB或套件?

我也做了个板子,剩了很多板子,需要的话邮给你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我也做了个板子,剩了很多板子,需要的话邮给你

你好:

怎么算?

Thanks.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你好:

怎么算?

你拿邮费就行

网友:
很漂亮,设计得很合理 .
有一个担心的问题是 使用LM78XX供电,在输入端电压比较高时,稳压IC发热应该很巨大.能不能用开关稳压IC代替呢?

网友:
原来供电有独立的一组低电压绕组.呵呵.

网友AL(2013-05-13):
引用 网友AM:
你拿邮费就行

你好:还有吗?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你好:还有吗?

有的
duqingya@yeah.net我的邮箱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有的
,我的邮箱

Ardo 你好:

已发消息给你,到苏州的邮费多少?

Thanks.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Ardo 你好:

已发消息给你,到苏州的邮费多少?

没看到啊,哥们,你加我QQ吧,215587493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没看到啊,哥们,你加我QQ吧,215587493

Ardo 你好:

1.到苏州的邮费多少?
2.能否给2组PCB?

Thanks.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Ardo 你好:

1.到苏州的邮费多少?

不知道啊,货到付款吧,给两组没问题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不知道啊,货到付款吧,给两组没问题

Ardo 你好:

1.邮费:应该在寄的时候问就知道了,因最近不在公司所以请同事代收必须知道费用.
2.六,日不收件.

Thank you.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Ardo 你好:

1.邮费:应该在寄的时候问就知道了,因最近不在公司所以请同事代收必须知道费用.

嗯,好的那我就下周一发给你!你那里有什么快递?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嗯,好的那我就下周一发给你!你那里有什么快递?

看你那边方便,收的到就好.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看你那边方便,收的到就好.

圆通中通都有的

网友:
那就麻烦当你寄出时,用"提醒"通知我邮费多少及是哪一家快递发出即可.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AN:
楼主你好,我认真看了原理图,发现有个地方不是很理解。
你用LM324N构成方向放大对损失的采样点样进行补偿,这个我理解,我不理解的是:运放方向放大会因为反馈的原因使得输入阻抗变得很小,放大电路输入端对信号源(Ur43)的负载效应很大,放大电路分流会挺明显的 ;而反馈网络对放大电路输入端的负载效应也很大,运放出来的电压会有严重偏差。

我查了一下,LM324的增益为A = 100000,输入阻抗没有给出,算是100M,而F 因为深度负反馈,约等于 1/(R3/R4),这样Ri = 1/(1+AF) = 250欧,250欧相对0.1欧还好,但是如果假设LMN32N的输入电阻没有那么大,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的负载效应会很大(负载效应肯定是越小越好嘛),那么分流就会挺严重的;而反馈的输出电阻为R3||R4 = 2.4K,这样反馈网络对放大电路输入端的负载效应又很大。这个输出的补偿电压误差挺大的。
上面仅仅是我的理论上的分析,有不妥的地方劳烦楼主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你好,我认真看了原理图,发现有个地方不是很理解。
你用LM324N构成方向放大对损失的采样点样进行补偿 ...

这个补偿电路,实际工作时,从空载到负载2A电流输出,电源的实际电压波动<1mV,这与调试有关,测试过三个电源,分别为0.8mV,0.5mV,0.6mV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你拿邮费就行

从Ardo网友那获赠2套板子,有的折腾了,特此感谢Ardo及吕老师的无私分享,敬礼!

网友AO:
引用 网友AM:
圆通中通都有的

朋友还有板子没有, 我也想做个玩玩,谢谢

网友AM:
引用 网友AO:
朋友还有板子没有, 我也想做个玩玩,谢谢

刚送出去两块,还有一些

网友AO:
引用 网友AM:
刚送出去两块,还有一些

也给我两套吧,帮我合计下多少米,PM支付宝我打给你,谢谢

网友:
地址发我邮箱吧,21558749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也给我两套吧,帮我合计下多少米,PM支付宝我打给你,谢谢

地址发我邮箱吧215587493@qq.com

网友:
已发送,查收下,邮箱号71159558@QQ.COM。谢谢

网友:
电子负载,这个必须顶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还有很详细的理论讲解

网友(2013-06-16):
楼主你好,我想再请教个问题。
我正在调试这个稳压电路,输出纹波比较大(主要是每次进入恒流模式纹波就变得非常大,稳压的还好一点)。控制器用的430的,是3.3V输出,所以改了采样电阻的参数。输出的纹波的大小应该和那几个补偿电容的大小有关吧?那几个补偿电容的选择是依据什么选择的呢?稳压和恒流部分的补偿电容的选择为什么相差很大?麻烦楼主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之前分析错了。还是7812和7912惹的祸。现在测得VPP基本在5mV一下,感谢LZ。

网友:
学习之前膜拜一下

网友AP:
花了半天时间把这个帖子从头到尾看完了,收获很大。用“震撼”来形容这个感觉最恰当不过了。
感谢楼主分享,而且还把原理用非常简洁明了的话讲的很清楚。楼主不愧是电源大师!
另外想请问下楼主,C42与C44的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花了半天时间把这个帖子从头到尾看完了,收获很大。用“震撼”来形容这个感觉最恰当不过了。
感谢楼主分享 ...

C42,C44是通过实验的方法取值的,从小到大的去测试,不振荡为原则。

网友:
Ardo您好,板子还有多余的吗?

网友(2013-07-16):
楼主的每个二极管两边都并联一个电容不知道有啥作用?作用效果怎么样?

每个环路都很复杂,电压不算上采样电阻的补偿由一路运放组成,电流环由两路运放组成,电子负载环由三路运放组成。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作为学习数控电源入门的样本了!

网友(2013-08-16):
很实用的宝贝哟,有机会咱也试试她

网友AQ:
引用 网友AM:
圆通中通都有的

贝爷你还有没有剩余的PCB呀?小生也想要一份,谢谢。

网友AM:
引用 网友AQ:
贝爷你还有没有剩余的PCB呀?小生也想要一份,谢谢。

木有了,都送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木有了,都送人啦!!!

恩T_T                       .

网友:
楼主这个有卖不?想搞一个

网友(2013-09-17):
adc_conversion();                                  //读各通道转换值

  adc0=2560*adc0;
  adc0=adc0/1024;

  adc1=2560*adc1;
  adc1=adc1/1024;

  adc2=2560*adc2;
  adc2=adc2/1024;

  if(adc2<=15)
        adc2=adc2-15;

  adc3=2560*adc3;
  adc3=adc3/512;

uint powetout()                                      //---->电源输出功率
{
  unsigned long pout;
  pout=adc0*adc1;
  pout=pout/1000;
  return pout;
}
uint load_power()                                    //---->负载功率
{
  unsigned long pout;
  pout=adc0*adc2;
  pout=pout/1000;
  return pout;
}
哪位能解释一下  AD转换和功率计算的数量关系啊   有点弄不清楚啊

网友:
看着好高科技 学习了!

网友(2013-11-08):
经过半年时间的零敲碎打,我的电源终于基本成型,期间2个幼儿园级别的错误
1.输出接线弄反了,上锂电时烧了0.1欧的检流电阻
2.上电风扇直接转了,接负载反而不转了,大卸八块检查,竟然是MCU 的35脚(热敏电阻输入)忘了焊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程序更新
这个用于RCU6093 LCD显示屏 电压电流用大字符显示
DC25-V3.0

关闭输出,试了3个324,3个084,最小的失调是29.6mV,最大的41mV,
0-5.3V      之间显示比设定小0.03
5.3--11.6V之间显示比设定小0.03-0.05之间跳动;
11.65-25V之间显示比设定小0.05
这个后期软件上做个处理,使得看着顺眼点。
实际用表测还是很准的,就只是叠加了运放的失调30mV左右
关于电流,手上没有值得信任的表,所以暂时没做定量调试

问题:用1欧负载,设置电流输出1.720,CC模式,报警super PJ!自动切断输出,算了下,确实调整管上有27W左右的功耗,那么也就是说在低电压下是不能大电流输出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I:
我有三套   2套焊接好的。1套没有焊接。东西是新的,有需要的朋友吗?

网友AR:
引用 网友I:
我有三套   2套焊接好的。1套没有焊接。东西是新的,有需要的朋友吗?

1套没有焊接。东西是新的,有需要的朋友吗?
是有全部的零件吗,多少米啊

网友:
大学本科快毕业了,看来还有很多要学的啊

网友:
功能挺强大啊,学习了。

网友:
最近正想做电源玩,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还有空PCB么。我想做一个,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R:
1套没有焊接。东西是新的,有需要的朋友吗?
是有全部的零件吗,多少米啊 ...

3套全部零件都全的,其中有一套定做了一个变压器,定做一个环牛变压器100多元(按作者的参数定做),
焊接好的130元/套(不包括变压器),散件110元/套(不包括变压器),自己要是把零件配齐成本也要200元以上!
焊接好的上电就可以工作,都正常!

网友(2013-12-16):
准备DIY楼主的精品,希望楼主帮忙,加q942067383,以备不时之需呀,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出山了,呵呵,我的沙发呵呵

楼主见多识广,想问问楼主知道哪种器件电流可以双向流过,而且是可以控 ...

双向……可控……硅?

网友AS:
电路原理图里的P3牛角座是用来干嘛用的呢?请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I:
3套全部零件都全的,其中有一套定做了一个变压器,定做一个环牛变压器100多元(按作者的参数定做),

东西还在吗?给我留一套。

网友AM:
引用 网友AS:
电路原理图里的P3牛角座是用来干嘛用的呢?请大神指导

下载接口吖,该好好学学AVR单片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下载接口吖,该好好学学AVR单片机哈

哦,不是P2吗?

网友:
楼主还有套件没有??急匆匆的需要一套,含PCB文件的···········

网友AM:
P3是AVR单片机的ISP下载端口 ,P2是串口

网友:
感觉板子很漂亮!学习一下!

网友AS:
引用 网友AM:
P3是AVR单片机的ISP下载端口 ,P2是串口

哦,原来,你手上还有套件吗?

网友:
好东西呀,有时间再来学习学习。

网友AM:
引用 网友AS:
哦,原来,你手上还有套件吗?

木有啦,很早就送给坛子里的朋友了

网友:
有成品吗 我要买一个

网友AS:
引用 网友AM:
木有啦,很早就送给坛子里的朋友了

那你送我一份PCB文件吧,我打算工作做电路板。嘿嘿,挑战呢!!发我邮箱好不942067383@qq.com

网友:
楼主的作品都很实用.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3套全部零件都全的,其中有一套定做了一个变压器,定做一个环牛变压器100多元(按作者的参数定做),

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  还有吗?

网友AM:
引用 网友AS:
那你送我一份PCB文件吧,我打算工作做电路板。嘿嘿,挑战呢!!发我邮箱好不 ...

已经发过去了,这个是楼主的作品,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正需要个电源,收藏备用

网友AS:
引用 网友AM:
已经发过去了,这个是楼主的作品,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谢谢楼主白忙中发来20多M的PCB,致敬了

网友L:
楼上的PCB应该不是楼主的作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谢谢楼主白忙中发来20多M的PCB,致敬了

别弄错了啊,我不是楼主,给你发的PCB文件是我DIY楼主的,而你上传的这个PCB图片不是我给你发送的,所以你要谢谢楼主jun427才行!!!

网友:
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在电子负载下,用数字表测输入端电阻基本是短路,导致有些移动电源放电测容量时直接就保护无输出了,但事实是只要有电压加上去是不会短路的;2,还是在电子负载下,接上电池,OFF下有10毫安的电流,这个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谢谢楼主白忙中发来20多M的PCB,致敬了

要的人不少,开板吧,给我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PCB应该不是楼主的作品吧?

是楼主的,我只是全部用贴片画PCB而已

网友:
楼主,BUZ345可以用什么元件代替啊?

网友:
ATMEGA16L-8PI与ATMEGA16L-8PU是一样的吗?
8PI与8PU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啊?

手上只有ATMEGA16L-8PU可以用么??因为原理图上 的是ATMEGA16L-8PI

网友:


网友:
楼能否提供一下protel的原理图,PCB文件?
想直接打板玩一下!
先谢过!

网友(2014-03-08):
记号。我也做个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先顶后学啊!

网友:
DIY失败了···········

网友AS:
引用 网友L:
新年快到了,也给爱机化化妆,不能再裸奔了,请看下图:

楼主的宝贝买吗?

网友:
谁打板了,我要块PCB

网友I:
引用 网友AS:
楼主的宝贝买吗?

这位朋友diy不成功。我这有几套,可以出给你!这东西最好不要在准备元件 上折腾。太费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的宝贝买吗?

你弄错了,我和楼主不是一个人!

网友:
标记,数控稳压稳流电源。

网友:
有套件卖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今天把原理画完了,准备 PCB LAYOUT了.

网友:
好历害,向楼主学习。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谢谢楼主白忙中发来20多M的PCB,致敬了

能发给我一份吗?781625644@qq.com

网友:
我这有几套,见701楼

网友:
lz真牛逼啊!真是佩服啊~

网友:
楼主软件硬件兼具啊!!

网友AU: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PCB应该不是楼主的作品吧?

你好,能发份PCB文件给我么,想自己做个玩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你好,能发份PCB文件给我么,想自己做个玩下,谢谢

我不是楼主,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M:
P3是AVR单片机的ISP下载端口 ,P2是串口

你好,能发份PCB文件给我吗,也想做个,谢谢,duanjiadong@126.com

网友(2014-04-08):
MARK一下,备用!!!

网友AV:
引用 网友I:
这位朋友diy不成功。我这有几套,可以出给你!这东西最好不要在准备元件 上折腾。太费钱了。 ...

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有兴趣入手一套

网友AW:
引用 网友AT:
能发给我一份吗?

方便的话我也要一份 smniepan@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V:
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有兴趣入手一套

我的qq  790352936

网友(2014-05-08):
引用 网友AW:
方便的话我也要一份

整理好后会公布到帖子,请多关注

网友:
这个类似天工一号,程控电源+电子负载。不过天工一号的电源是5V的,最高5.2V输出。

网友:
zheng  zai  xue xi

网友(2014-06-25):
你好, 有多的PCB么

网友:
这么好的老帖子今天才第一次看到

网友:
标记,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

网友:
标记 收藏  电子负载数控电源

网友(2014-08-04):
MARK,数控电源,带电子负载

网友:
牛叉的帖子,学习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谢谢楼主白忙中发来20多M的PCB,致敬了

可以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582708038@qq.com

网友(2014-09-08):
做的漂亮……功底深厚

网友(2014-10-24):
楼主真是无私奉献呀,谢谢!

网友(2014-11-30):
非常棒。收藏了。。。。。

网友(2015-02-12):
请问下LZ:我一个朋友的电源因为输出短路导致一直50V输出无法调整电压,有没有比较关键的点可以判断具体哪个部分坏了?谢谢。也是这个电源。

网友(2015-07-09):
求楼主PCB文件   谢谢 1203141510@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问这个怎么能等效过去呢??那个调整管相当于导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谢谢楼主白忙中发来20多M的PCB,致敬了

能把PCB发我一份吗??非常感谢,我邮箱是1309936623@qq.com

网友(2015-10-14):
楼主jun427的这个电源PCB还剩30片左右,如有需要可发送邮件至suiyuan1967@163.com

网友:
能当模拟电池用吗?

网友(2017-08-08):
学生党想DIY,希望得到楼主的帮助,积分不够,楼主请加QQ1437606805,必要时可以有偿,谢谢

网友(2017-09-19):
想请教楼主,如何讲电压输出改成50V,本人不会软件编程,希望楼主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2019-08-14):
学习了  正准备用

网友(2020-12-28):
引用 楼主:
贴这个电源的原型机原理图和当时写的一篇文章。

网友(2021-04-28):
十年前的数控电源资料,向楼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