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4注释显示问题,和Uv3对比

楼主(2011-08-24):
UV4下注释和取消注释后的差别:
汉字直接消失了,毛也看不见,万一注释删除不彻底,程序编译一直报错,真挠头。

UV3下注释和取消注释后的差别:
汉字用□代之,万一注释删除不彻底,最起码还有个东西能看到,不知道在Uv4里面为什么彻底消失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字体设置不对,不能正常显示汉字

楼主:
默认字体和宋体都不行,其它字体也都试过了,没一个能行的,在win7、XP下,不同的电脑都试过了,uV3会把汉字显示为□,uV4直接就把汉字“隐身”了,重新注释又能显示出来。

网友:
90% 代码自己动手修改一遍。

除了引用自己之前已经修改好的模块。

因此,此类问题不曾有过!

网友:
我的uv3一直像lz所说的uv4一样

网友:
我的μV4是方块啊……
字体是默认的Courier New

楼主:
结合4楼和5楼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单是Keil的问题,可能与设置和操作系统也有一定关系,只是尚未能知其缘故。

网友:
还未留意到这个问题,去试一下

楼主:
之前装的uV4是9.03版本的,后来装了9.01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字体设置~改一下KEIL的一个配置就好~以前用3的时候改过,后来用4就忘记在哪儿了,代码自己过目一下改一下也很快

网友:
我的也是4的,不过没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装的uv4是9.03版本的,后来装了9.01的就没有问题了。

哦,我这个是9.01,系统是win7。

网友:
不可能越做越差吧

用uV4,从来没设置过,,,注释后就是显示方块,太方便了,最方便的就是 中文输入状态下,打入了空格,立马就显示方格,这个最喜欢了

网友:
重新输入就可以了。你的代码肯定是直接复制过来的。

网友:
uv4启动较慢,而且直接点击*.uvproj文件不能打开

楼主:
新版的能下载了,先下来试试再说。
http://www.keil.com/fid/b1d6uswb9c9j1w0qmy111wkf5wliwdgwsb0pd1/files/eval/c51v905.exe

网友:
一直用英文写注释的飘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版的能下载了,先下来试试再说。
http://www.keil.com/fid/b1d6uswb9c9j1w0qmy111wkf5wliwdgwsb0pd1/files/eval/c51v905.exe

原有的破_解能用么。有没有修复那个汉字bug?

楼主:
这个V905也是不能显示□,汉字直接消失。

楼主:
Keilc51v905仍然存在0xfd漏洞,看来是铁了心不改了。
悲剧的是晓其同志的补丁不管用了,喜剧的是,我们仍然有方法搞定它。

V905之前的0xfd漏洞修正方法: 用UE修改C51.exe、A51.exe
查找    80FBFD56
替换为 80FBFF56

V905的0xfd漏洞修正方法
查找    80FBFD0f
替换为 80FBFF0f

网友:
回复 楼主:
keilc51v905仍然存在0xfd漏洞,看来是铁了心不改了。
悲剧的是晓其同志的补丁不管用了,喜剧的是,我们仍然有方法搞定它。
v905之前的0xfd漏洞修正方法: 用ue修改c51.exe、a51.exe
查找    80fbfd56
替换为 80fbff56
v905的0xfd漏洞修正方法
查找    80fbfd0f
替换为 80fbff0f
幸亏没换,问楼主这个版本更新了什么东西?
还有怎么查找80FGFD0F,我都是打补丁的,手动没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对吧,我的情况是UV4显示的是方框,Uv4什么都不显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补丁是在UE或WinHEX下操作的,查找80fbfd0f就能定位到bug的位置了

没觉得v905更新了什么东西,支持的器件多了不少。
修改字体后,汉字能显示为□□□□□□□了。

楼主(2012-11-13):
这次安装了最新的μVision4 Keil C51 V9.50a,发现对汉字和特殊字符的支持明显提高,有相关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
从来汉字注释都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