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的水

楼主(2011-08-24):
工作了,好久没回来观注磁浮了,我看到一个悬浮水的视频,没听懂他说什么,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理???

悬浮的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NTg5OTg0.html

网友:
额。这个是利用视觉暂停效果吧。不是悬浮。错觉。  专业术语好像叫“频闪”

网友:
哇咔咔!好玩

网友:
悬浮的蛤蟆都有的.

网友:
没大看明白,估计这个还是亲身休会一下应该能知道是什么回事的

网友:
水是对外表现出抗磁性的,只要有足够强的磁场就可以像超导体一样自悬浮。
自然界已知抗磁性最强的是铋,用普通铁氧体永磁就可以做出磁悬浮。

网友:
频闪摄影

感觉类似于示波器等效采样...

网友:
会不会伤眼睛啊  人眼看到的实际效果是这样吗

网友:
顶【7楼】bigallium 10班陈大葱22号
频闪原理,类似于人眼看加速的车轮,会循环出现 “正转-静止-反转-静止”

网友:
如果是“频闪”那个手指触碰水流是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7楼】bigallium 10班陈大葱22号
频闪原理,类似于人眼看加速的车轮,会循环出现 “正转-静止-反转-静止”

水做自由落体运动是有9.8米/秒的加速度,也就是说落到下部水滴速度要大于上部的水滴,也就是说频闪的频率怎么变化上部或下部是不能同时适应。本人愚钝请教:怎么解决上下部不同速问题?

网友:
1.算上空气阻力,水滴落下一段时间后就接近匀速了;否则,天空的雨滴落到地面都接近音速了。
2.视频中水滴下落只经过那1-2米的距离,速度变化并不大。

判断是频闪而不是磁悬浮之类的理由:
1.手指触碰水流,溅起的水花速度远大于“看到”的水滴速度,说明当时的水流比看到的快很多;
2.手指触碰水流,溅起的水花主要朝下,符合平时的感官,说明当时不存在悬浮之类的力;

网友:
虽然水可以磁悬浮,但这么大的空间,除非磁场极其强大(估计恒星内部才有这么强大的磁场),否则做不出这样的悬浮效果。
在一个杯子大的空间浮起个小青蛙就已经得用掉相当于半个小城市的电力了。

网友:
太神奇了,真的看不出什么原理来。

网友(2012-01-02):
果然还是有大拿解释一下好理解,想起电视里飞跑的车轮看上去是往后转的,原来就是这样的道理。

网友:
感觉像是频闪 要是真的就太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