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制作问题

楼主(2011-08-24):
初学单片机不久有做小车的冲动,车模已经到手,但不知道接下来的方向,看了好多资料很是迷茫,希望那位高手能够出来指点指点,指明一下接下来前进的方向!小弟万分感激了在此。

网友:
先做电机驱动,然后再用MCU控制,可以做遥控控制,自动避障等等!很多的,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
正在考虑做小车……

网友:
要做什么样的小车啊

网友:
首先你要明确你先要实现的小车功能,再根据功能决定需要哪些模块。当然控制和电机是必备的。然后再加上各类辅助传感器。先从简单的循迹壁障开始测速之类的

网友:
建议做寻迹车,这个呢就比较简单一点,总共就分四个模块,电源、单片机控制、信号采集、电机驱动。

网友(2011-09-25):
楼主我正在做小车 功能上先打算实现红外遥控的小车   模块就如楼上所说 我现在已经解决的是用红外控制一个直流电机的速度 调速使用定时器产生PWM来实现的  电机驱动肯定就是L298N了 大多数人都是这个 L298N模块我是在网上买的 现已入手 下面一步准备实现的就是利用L298N 通过红外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的转速 目前小车地盘究竟是自己做还是买一个这个还没有决定 电源问题还没考虑 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总体上觉得小车制作不是很复杂 从工程的角度来说也许更系统了 需要考虑的方面比较多

网友:
红外传感器产生高低电平反馈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L298N,使左右转速不一样,从而实现转弯。

网友:
用高档点的MCU做一套自动驾驶加上远程遥控

网友:
我也在做,好方向

网友(2012-07-28):
我最想想做一个遥控的,现在在查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