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用M051DIP40小板+廉价51最小系统版+NU-LINK下载器+COIDE+串口调试助手做的流

楼主(2011-08-25):
8个led 共阳接法,阴极接到M058的P1口,P3.2为INT0中断,有可接地按键。
充分利用CoIDE的导航功能及实例,只要对代码进行少量修改,就可以成功。共2个文件:
main.c  ledblink.c
main.c: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myBlinkExp( void );//led函数声明

int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
        printf("+++++++++++++++\n\r"); //串口打印字符
        printf("+hellow coocox+\n\r");
        printf("+++++++++++++++\n\r");
        myBlinkExp();                  //流水灯,本身死循环

        while(1)
    {
    }
}
/////////////////////////////////////////////

ledblink.c:
/////////////////////////////////////////////
//以下包含文件在CoIDE导航按照工程选项自动添加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UART.h"

/**Define the port and pin number.*/
#define   GPIOPORT1     E_PORT1  //led接P1口
#define   GPIOPORT3     E_PORT3  //P3口有中断按键

void EINT0Callback(void);       //int0中断回调函数声明

int i32BitValue=1;              //控制位,int0中断改变1,0,控制流水灯方向
/***************************************************************************//**
* @brief      Blink LED example  以下多数代码从led例程复制改写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E_UART_PORT  UartNum=UART_PORT0;//串口变量,现在是串口0
STR_UART_T       UartParam;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UNLOCKREG();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
////GPIO初始化
        DrvGPIO_Open(GPIOPORT3, GPIOPIN_2, E_IO_INPUT);//P3.2为INT0中断输入按键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EXTINT0);
        DrvGPIO_SetDebounceTime(6, E_DBCLKSRC_HCLK);    //按键弹跳时间
        DrvGPIO_EnableDebounce(E_PORT3, E_PIN2);        //按键弹跳回避使能
        DrvGPIO_EnableEINT(E_EINT0_PIN, E_IO_FALLING, E_MODE_EDGE, EINT0Callback);//中断使能,引脚,下降沿,边沿模式,回调函数
        DrvGPIO_SetPortBits (E_PORT1, 0x12);      //led口初值,随便选一个
        /* UART initial function */          //串口初始化,复制的,意义自明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Uart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Uart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Uart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Uart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Uart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UartParam.u8TimeOut                 = 0;

        /* Open the UART */          //开启串口
        DrvUART_Open(UART_PORT0, &UartParam);
        /* Write data to the UART */

}
////

void myBlinkExp( void )
{
    int i, j;
    int leds=0x01; //流水灯,注意是32bit!
     while(1)
    {
             if (i32BitValue ) //由int0按键切换流水方向
             {/*unticlockwise*/
           DrvGPIO_SetPortBits (E_PORT1, ~leds); //1个led 亮起
            DrvSYS_Delay(200000);       //延时函数最大335000us
            DrvSYS_Delay(200000);
           DrvSYS_Delay(200000);
           leds<<=1;
            if(leds>0x80)
            leds=0x01;

             }

            else
             {
            DrvSYS_Delay(200000);
            DrvSYS_Delay(200000);
            DrvSYS_Delay(200000);
            leds>>=1;
            if(leds==0)
            leds=0x80;
             }
        }
    }
//////////////////////////////////////中断回调函数
void EINT0Callback(void)
{
    i32BitValue =!i32BitValue ; //改变流水
    DrvGPIO_DisableEINT (E_EINT0_PIN);//中断关闭
    printf("EINT0 Interrupttt!\n\r"); //串口打印字符
    DrvGPIO_EnableEINT(E_EINT0_PIN, E_IO_FALLING, E_MODE_EDGE, EINT0Callback);//重启中断
}
编好后链接下载立即可以运行,不需要另外的下载程序(已经集成在CoIDE中)
以上大部分代码均有实例可循,要不是CoIDE的导航功能和示例程序,对初学者真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