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春风”

楼主(2011-08-25):
kdtcf 春风:

设计过AC-DC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吗?

基本要求:
输入:AC 220V
输出:3路DC,每路14V-16V稳压,电流30/50A
带短路/过流和温度保护。
80%负载情况下,能承受最短每秒1次的开/关冲击。

另外,80%负载情况下,电源输出采用PWM控制,PWM频率为100Hz-200Hz。这样大功率的开关电源能承受的住如此频繁的开关冲击吗?

说明:此电源用于超长RGB LEB灯条控制,前者用于7彩,后者考虑用于全彩控制。

网友:
好巨型的电源。

网友:
功率不算大太大通信电源应该有类似的~

网友:
还是搞个通信电源吧 一般电源没有这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