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电路根本没法给正弦信号叠加直流分量

楼主(2011-08-25):
最近在研究坤哥的示波器,自己参考了坤哥的,和外国人开源电路,自己就设计了一个示波器模拟前端电路,因为AD采集的是正电压,所以几乎都要在后级加偏置电路,就是用加法器,但是后来我发现,加法器根本没法把正负电压的信号偏置到正电压,按常理说:-1---+1VPP信号,用反向加法器跌加一个-2.5V的直流分量后就是1.5--3.5的正弦信号,但是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根本没法提升电平,仿真也仿真了,实物我已经做出来了,我自己画的电路前面部分信号相当好,但是到了后级偏置电路后,就是没法把正负电压信号变成正电压信号,就还差这个后级偏置电路不行了!!!!
下面的电路仿真过了,全部不行,我自己做的也不行。。还请大大们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我的电路和我的仿真:

楼主:
会出现的现象:
第一:

第二:根本没法把信号变成正的,无论我怎么改,信号依然都是双极性的正弦波。。。。也就是说加法器根本没有起到加法的作用。。。。一点都没有,真的。。。。

网友:
示波器输入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

网友:
只仿真了你的 未反相部分  结果正确

网友:
另 你的负电压那里的电解电容是否按图接的  如果是 那就接错了(楼主位 最后一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呀呀。。。还真TM接错了。。无语,,我被这种负电源的极性电容忽悠了两次,上次是电源,还差点把我给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ADS830板子采数据行了?
我这连天弄DA 没调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弄好呢。。我在弄模拟前端。。现在一直卡在加法器这个位置上。。到现在一直没搞定这个加法器。。现在在调当中,在修改原理图。。。。。。。。。等我把模拟前端弄好了,在测试ADS830.。。。

网友(2012-05-01):
mark  正弦波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