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的负电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用的是op07组建的1mA的恒流源,PCB板子出来以后开始调试,在op07的地方焊接了芯片座,测试出了+5V、-5V可是把op07插上以后整个板子的-5V变成了-2.5V,请问高手为什么啊?!

网友:
你这问题不好说呀,一般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没有图,只有等待神医了。

网友:
板子画错了吧?我做过这个实验的,没有问题

网友:
LM324的pdf资料中典型应用中就有恒流源,效果不错。不知和你设计的有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