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是不是有假货?

楼主(2011-08-25):
原来在最大的代理那里买了一批,没什么问题。最近在淘宝上看到相同型号的较为便宜,买了10片msp430f235试用,PCB还是原来的PCB,其它器件也没变,软件也没动,焊上后,JTAG刷程序(没烧熔丝),拷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不能复位。从新JTAG下载程序,提示连接不上器件。拔下并口FET,从新插上,反复几次,就是不行。换USB 仿真器,照旧。用烙铁焊了一下芯片的JTAG接口管脚,很神奇,能下载程序了。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重复出现上述故障。焊了5个板子,情况相同。用放大镜观察,用万用表量,msp430的各个管脚没发现焊接上的问题。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我的问题没你那么严重,我是的F149,就是用IAR软件能下载程序,且下载的是正确的

但我用串口发数,让它自己给自己写老是写错,上一批片子怎么写都是对的,我怀疑是这批片子的flash有问题

就怀疑到片子是否是假的了?

网友:
有翻新货,但是假货这个基本不可能把~~~~~~~~~~

网友: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芯片市就是如此之乱。。。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确定是用了酸性焊膏。后来就养成了拷机前清洗板子的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确定是用了酸性焊膏。后来就养成了拷机前清洗板子的习惯。

已经清洗了,用酒精清洗的。不过严重关注您的经历。不知酸性焊膏会对芯片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焊膏本身是绝缘的,酸性焊膏和焊锡接触后会发生缓慢的化学反应,结果就是焊膏变成电解质。

网友:
酒精清洗不太干净,甚至洗版水+超声波清洗也不能%100保证能清洗干净助焊剂!我遇到过一批故障率特别搞的板子,就是因为用了劣质焊膏,这批板子都是过了超声波清洗的,拷机都正常。到客户手里两个月就出问题了!
  建议尽量少用国产焊膏,就算厂家拍胸脯保证是中性的!现在用免洗助焊剂感觉还不错,如果闲挥发太快的话可以用酒精混合松香做助焊剂,便宜又靠谱!

网友:
好多时候是人工贴片焊接造成的。曾试试验过,同一批芯片(TQFP144),大部分用机器贴焊,没有一片在长时间使用中出问题,一小部分人工贴焊的,厂内老化时就有小一半异常,半个月后基本有一半要刷程序维修,很不稳定,最后只能做试验用。

楼主:
多谢各位。
免洗助焊剂,“418425051 宽”能推荐个牌子吗?

网友:
你这型号偏阿

楼主:
助焊剂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几个没刷过程序板子,从新清洗(用得是洗涤灵+牙刷),温水冲洗,烘干,下载程序,连续运行一天一夜还没出问题。先前出问题的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暴露。也许和芯片自身也有一定关系,幸亏买得少,先连续运行个把月观察再下结论。

楼主:
上个月又用酒精和松香做助焊剂,焊了几块,用酒精洗板后,一直到现在连续运行,没出问题。可以得出结论,助焊剂选择错误。遗憾的是,被助焊剂“摧毁”的片子一直也没被挽救过来。

网友(2011-09-26):
1. 工厂以前买了一批F135 上面印字是F135 我测试发现全是F133。

2. 最新一批生产用F5418,已经发现2片出现芯片内部管脚短路的情况。

网友:
楼主如果洗板了估计问题不大,焊锡膏主要影响是功耗过大或者不起振。估计翻新货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1-11-05):
肯定是有的,自己好好鉴别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有   我用F149  RC复位电路没问题 但是偶尔上电不能复位  需要按RESET按键 才行

而且经常遇到有的片子debug 不能下载程序   这样的遇到好几片了

片子是公司采购在华强北 几十片买回来 做样机的。

网友:
最最让我郁闷的是   默认IO应该是输入   居然不知道哪个IO有电压 输出   太坑人了,就算 erase memory  还是会有400mv左右的电压  跑出来

现在正在查问题在

网友: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补充下     MSP430F149按手册  应该是  -40 到+85度的

前天做低温实验    别的工业级IC 零下25度还能工作,  唯独控制被测板重复工作的MSP430小板   在零下10度多一点的时候就挂了  不能

工作了

我想我有很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几十片430是假货了

网友(2015-08-15):
你别说,我的也出现问题 了!!1

网友(2016-02-08):
被焊锡丝和助焊剂都坑过,还搞的同事争吵起来。助焊剂千万不能被污染。还是锡膏和 松香酒精混合剂才是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