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了,msp430f149的while(1)中只写一句翻转的话,这家伙竟然产生600KHz左右的方波,这是

楼主(2011-08-25):
这是我的程序

软件环境:IAR 5.20
下载器:FET430UIF、并口下载器(两个都下载过,结果一样)
芯片:MSP430F149

#include <msp430x14x.h>
//********************************************************************
// 描述:时钟初始化,使用外部晶振7.3728M
// 输入:无  输出:无
//校准:今天把系统时钟系统的看了一遍,基本明白了,2011-08-17
//********************************************************************
void CLK_init(void)
{
        unsigned int i=0;
        BCSCTL1 &= ~XT2OFF;       // XT2on,使能外部高速晶振
        do
        {
            IFG1 &=~OFIF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 SELM_2 + SELS;  // MCLK = SMCLK = XT2 (safe),选择外部晶振
}
void main(void)
{
  CLK_init();   //时钟初始化
  P1SEL &=0x00;//P1.0选择IO功能
  P1DIR |=0x01;//方向为输出
  P1OUT &=0xFE;
  while(1)
  {
    P1OUT ^=0x01;
  }
}

下面是示波器截图,可以看到有600KHz左右的方波(⊙o⊙)哦

网友:
循环一次正好是耗时6个时钟,所以你把晶振 7372800/(6*2) 就正好是600K左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149不是单指令周期的东东了?

网友:
是不是你晶振出问题了 阿,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晶振的输出或者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

网友:
是你小子,哼哼!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这个149不是单指令周期的东东了?

你用1条汇编指令写出 读寄存器 + 异或 + 写寄存器 + 跳转 来看看?

网友:
拍照时,对焦要准确,相机要拿稳,按动快门时不可用猛劲

网友:
看门狗呢 默认是打开的吧  默认的时间呢 是多少?

片子复位之后某些寄存器的值怎么样子的,考虑下。

网友:
异或操作,就是每次取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这个149不是单指令周期的东东了?
你用1条汇编指令写出 读寄存器 + 异或 + 写寄存器 + 跳转 来看看?

回复 网友C:
异或操作,就是每次取反

网友:
看门狗的没关。main函数开头加句 WDTCTL = WDTPW + WDTHOLD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何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机不行啊

网友:
是LZ奇怪吧,这是一条C取反指令,没运行一次,将对应IO电平置反,怎么奇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刚试了,结果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汇编啊,,等我忙完了再用汇编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算了,我用7.3728MHz的晶振,狗默认时间是:4.4444ms

计算:2^15×1/7372800=0.00444444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取反出现方波不奇怪,怪哉:600KHz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很清楚 msp430f149 的指令 ,可惜的是我还从来没有用过此类的单片机,

你可以去仔细调试一下,看看C语言对应的 汇编语言是什么? 有几条指令,每条指令占几个时钟,

包括的 C语言P1OUT ^=0x01;  是直接取反IO还是,读+异或+写+IO翻转,

你需要确认此单片机的是否有直接能把IO取反的汇编指令,还有IO的翻转速度,

还有循环跳转指令站几个时钟

从现象看 肯定的是有 6 个时钟的,这是无需怀疑, LZ在这里猜来猜去 还不如把对应汇编贴出来

网友:
我记得avr,12兆主频,产生3M方波,取反IO口

网友:
这么多几分白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