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输出过冲的原因

楼主(2011-08-25):
各位:
    今天买了一个实验室里最常用的串联稳压电源(两路可调,一路5V,牌子好像是LONGWEI),在用示波器观察其输出时发现,上电没有过冲,而下电的时候有很大的过冲电压(基本上是正常输出X2),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过冲是怎么来的? 如何消除?

网友(2011-11-11):
首先确定你的负载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一定和负载有关。

俺怀疑电源掉电过程中电容放电导致运放状态不正常。

网友:
电源过冲问题和控制电路辅助电源的上下电顺序有关系,估计你买的是便宜货了,大厂家的应该都有相应的设计对策。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因为断电一刹那 基准立即消失 而比较方大部分因为有退偶电容 所以还能起作用 再加上输入部分的几个大滤波电容里电还是满的 因此就使调整管饱和 输出电压近似滤波电容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