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与hex文件格式互换

楼主(2011-08-25):
请问下,我想把mot文件格式转换为hex文件,有没有自动转换的工具或者软件之类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瑞萨编译器生成的.mot文件采用Motorola的S-Record格式(S19)。在HEW里改变编译器设置,也可以生成Intel的HEX格式,并对应.hex文件输出。
因此,有源代码的情况下,比较简便的办法是修改编译器设置,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