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vr同时控制两个电机,能同时正反转等自由控制

楼主(2011-08-25):
RT

网友:
寻找一片有两个硬件PWM波的型号!常用的几款都有!
PWM波可以控制转速,另外两个不同的IO口控制方向!

当然还需要驱动器,市面上的L298N可以,电流要大一点的话 L6203 电流5A

如果还觉得小的话,使用IR21XX系列 IGBT驱动和适合的IGBT N沟道 自己做H桥

楼主:
PWM控制转速是控制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即占空比,而控制方向是控制PWM的不同频率吗,我的电机是4相的,两个就得用8路的PWM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