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什么控制方式呢?(有电机图片)用120度相位的正弦波和方波都试过!电机还是发热,

楼主(2011-08-25):
电机型号:90TDY115-2

永磁低速同步电动机

电机转子 (原文件名:DSCF0626.JPG)

电机绕线的地方 (原文件名:DSCF0627.JPG)

程序:正弦波的测试方法
INT8U const SinParam[256]={
128,132,135,138,141,144,147,150,153,156,159,162,165,168,171,174,
177,180,183,186,188,191,194,196,199,202,204,207,209,211,214,216,
218,220,223,225,227,229,231,232,234,236,237,239,241,242,243,245,
246,247,248,249,250,251,252,252,253,254,254,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4,254,253,252,252,251,250,249,248,247,
246,245,243,242,241,239,237,236,234,232,231,229,227,225,223,220,
218,216,214,211,209,207,204,202,199,196,194,191,188,186,183,180,
177,174,171,168,165,162,159,156,153,150,147,144,141,138,135,132,
129,125,122,119,116,113,110,107,104,101,98,95,92,89,86,83,
80,77,74,71,69,66,63,61,58,55,53,50,48,46,43,41,
39,37,34,32,30,28,26,25,23,21,20,18,16,15,14,12,
11,10,9,8,7,6,5,5,4,3,3,2,2,2,2,2,
1,2,2,2,2,2,3,3,4,5,5,6,7,8,9,10,
11,12,14,15,16,18,20,21,23,25,26,28,30,32,34,37,
39,41,43,46,48,50,53,55,58,61,63,66,69,71,74,77,
80,83,86,89,92,95,98,101,104,107,110,113,116,119,122,125,

};

static INT8U pint_U= 0,pint_V= 85,pint_W= 170;

void Tim1_Inital(void)
{
    //CLK_PCKENR1 |= 0x80;                       //开启定时器1外设时钟
    TIM1_PSCRH = 0x00;
    TIM1_PSCRL = 0x04;

    //TIM1_EGR |= 0x01;                          //重新初始化TIM1

    TIM1_BKR=0x80;

    TIM1_CR1 = 0xe0;

    TIM1_IER = 0x02;
    TIM1_ARRH = 0x00;
    TIM1_ARRL = 0xff;

    TIM1_CCMR1 = 0x60;//OC1输出
    TIM1_CCR1H = 0;
    TIM1_CCR1L = SinParam[++pint_U];

    TIM1_CCMR2 = 0x60;//OC1输出
    TIM1_CCR2H = 0;
    TIM1_CCR2L = SinParam[++pint_V];

    TIM1_CCMR3 = 0x60;//OC1输出
    TIM1_CCR3H = 0;
    TIM1_CCR3L = SinParam[++pint_W];

    TIM1_CCER1 = 0x11;
    TIM1_CCER2 = 0x01;

}

#pragma vector=TIM1_CAPCOM_COM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CAPCOM_COMIF_vector_IRQHandler(void)
{

    TIM1_CCR1H = 0;
    TIM1_CCR1L = SinParam[++pint_U];
    TIM1_CCR2H = 0;
    TIM1_CCR2L = SinParam[++pint_V];
    TIM1_CCR3H = 0;
    TIM1_CCR3L = SinParam[++pint_W];
    TIM1_SR1 = 0;
}

这个方法电机升温速度比较快

用方波120°相位来控制升温速度比较慢,但是温度还是不断的上升。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么。。。。。。
温升是肯定有的
电流小一点就行
另,那样拆开大部分会报废,磁极开路失磁了

楼主:
那就用方波控制就好了吗?这个电机绝缘等级是 B 是不是不超过80就可以了吗?

把电流弄小一点就窜入电阻吗?!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网友:
用恒流驱动

楼主:
是不是那个高电平用等距的方形波代替

网友:
定子带磁性吗?  我怎么感觉是SRD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看下:www.sihaidj.com。
温度在100以内都是安全的。

网友:
最好先说一下带载和空载的温度

楼主:
定子不带磁性不是SRD   可以当步进电机驱动吗?   我测了一下基本是一分钟一度的温度在上升测到60度还在上升,最终没有的温度没有测,感觉还是有问题!我在试试馒头波试试!

网友:
定子不带磁性是反应式步进电机,和感应式相比温度就是高,反应式步进电机步进脚小,断电不能自锁

网友(2014-04-28):
你这种好像是开关磁阻电机吧

网友:
开关磁阻电机,不能用其他3相电机的驱动。磁阻电机驱动比其他三相电机简单,用3个开关管就行。用六个的,还不用担心上下全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