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Project栏以前可以编译时自动包含.h文件,现在不能,如何设置??

楼主(2011-08-25):
之前编译完后会自动在project栏中自动包含进所需的。h文件,现在不行,只显示。c文件。该如何设置呀。也记不清之前更改过什么了,在option设置中反复看了多次,也没找到。

楼主:
非常感谢。一直在选项中找,竟然没有发现这要打钩呀。

网友:
打钩就行。。
手动添加也无所谓嘛。。

网友(2011-11-08):
引用图片【1楼】superAFE

网友:
专门做一个头文件的组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在程序开始有如下一段包含头文件代码:

include <reg51.h>

在编译时候,就一定会自动的把头文件给包含进去!

上面的那个选项"show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仅仅是显示出文件的包含关系,主要编译是没有报错,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0):
如果用#include包含进去的C文件,和用keil中manage component添加的C文件有什么区别啊?
还是只为了便于管理,采用keil包含文件的。

网友(2013-11-01):
非常感谢,刚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2013-12-17):
如果选择上了show include ......选项还没有显示的话,在检查下你的output文件夹是不是定位在工程文件所在目录或者子目录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择上了show include ......选项还没有显示的话,在检查下你的output文件夹是不是定位在工程文件所在 ...

用的 5.0, 发现这连个方法都不奏效,请问是否知道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真相就在二楼

网友(2014-09-25):
5.0的确实不奏效啊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刚发现,又学会了一点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