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51的串口也可以输出汉字!今天才知道,有图有程序!!(高手请绕过!!)请问这汉字在Keill中是

楼主(2011-08-25):
(无正文)

网友:
一个汉字占两位十六进制数据吧

网友:
这个要你存的格式和上位机识别的格式一样才行吧,你用个其他的普通串调就是乱码了。

网友:
晕哦,这是新鲜事吧?

在keil里面写上 char a[] = "编码格式";
然后把字符串a通过串口发送就可以了

网友:
汉字编码啊,,一个汉字就2字节,,,,这很惊讶吗?
常用的有unicode , 区位码 , 什么GB多少的,,,

网友A:
还能输出带颜色呢,你要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汉字编码啊,,一个汉字就2字节,,,,这很惊讶吗?
常用的有unicode , 区位码 , 什么gb多少的,,,

你看一下那个16进制显示,"你"字对应的是C4 E3。这是什么编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晕哦,这是新鲜事吧?
在keil里面写上 char a[] = "编码格式";
然后把字符串a通过串口发送就可以了

对您这种大侠级别的肯定不是新鲜事了,像我们这种菜鸟自己发现点东西还是很激动的!!!

网友:
Keil使用的GB2312编码的, 汉字什么的,图像什么的,都只是数据,想发什么都可以.

网友:
一直都可以。。。注意0xFD

别的没啥。。

网友:
从没听说不可以好吧

网友:
重大秘密。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D:
keil使用的gb2312编码的, 汉字什么的,图像什么的,都只是数据,想发什么都可以.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
大部分串口软件会显示乱码的

我一般用access port

网友:
双字节编码。大多数亚太地区语言都是这样存储的。

网友:
汉字编码啊,,一个汉字就2字节,,,,这很惊讶吗?
常用的有unicode , 区位码 , 什么gb多少的,,,
就是的

网友:
我不懂,不懂就学。帮你顶!!

网友:
你火星了
我前几天也因为这个事激动了一阵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过了,其实汉字的编码分为GB2312(GBK)、Unicode等等
两个字节的应该是GB2312,GBK多了很多字
Unicode(UTF-8)的一般汉字是3个字节,有些是4个字节
此外Unicode还有很多格式,UTF-7,UTF-16等,只要编码方式正确都可以显示。

网友:
我也来试试

网友:
各位可试试能不能显示字符"啰"或"镕"

网友:
选择字符发送数据,就可以看到汉子的接受吧

网友:
需要上位机识别的格式与串口输出格式的数据相对应才能正确识别数据吧?

网友:
GB2312
国标码!
是以2个字节存放的 并且为了与ASCII码区别 俩个码的最高位是1 (ASC的最高位是0)

网友:
这个还需要串口助手支持的,否则就是乱码。

网友:
如果能自己编辑一个界面就更好了

网友:
还没试过呢,,学习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字符和数据,最终都是可以转成16进制数值,就可以用串口发送了。

网友(2011-10-04):
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哈哈,我也有点激动!

网友(2011-11-08):
上位机可以试下超级终端,或者SecureCRT

网友(2011-12-09):
弱弱的问一句:在程序中怎么编码?难道如billowtust 大虾所说在keil里面写上 char a[] = "BA,C3";
然后把字符串a通过串口发送就可以显示汉字“好” ,是这样吗?本人菜鸟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在程序中怎么编码?难道如billowtust 大虾所说在keil里面写上 char a[] = "ba,c3";
然后把字符串a通过串口发送就可以显示汉字“好” ,是这样吗?本人菜鸟

"ba,c3"这是字符串,16进制编码就是0x62,0x61...了
u8 str[] = {0xBA, 0xC3};

网友:
超级终端还真没试过呢 ,一直用的串串调试助手。

网友:
哇~~~这都被你发现啦~

网友(2012-08-30):
引用 网友A:
还能输出带颜色呢,你要不要。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请问这款软件叫什么

网友:
不是所有串口解码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