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设计,ATtiny13利用电位器改变pwm调节光,已解决了,呵呵

楼主(2011-08-25):
ATtiny13的PB2引脚检测电位器的电压,PB1输出pwm,如何设计程序,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电位器先与一个固定电阻分压至与内部基准相同(记得是1.25V),电位器抽头接到AD输入引脚。剩下就是根据AD修改PWM寄存器了。AD和PWM例子请参考:芯艺AVR单片机GCC程序设计
本坛有下。

网友:
这个就不要MCU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可以使用NE55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呵呵,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是用的NE555,老师说效果不好,现在要用MCU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我直接用VCC做的参考电压,程序写出来了,PROTEUS中仿真也可以,但在硬件上调试时电位器电压值变化,但PWM输出没有变化,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对了,它的内部参考电压时1.1V。
AD检测部分用的是查询,在While(1)循环里检测,是因为太频繁而检测不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NE555,在电压很小时有一个跳变,就是光一下变暗了,在这个电压之前调节电位器都没有变化,你能知道大概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还没有解决么?如果你用的是芯艺的adc代码,那么直接while死循环查询是没问题的,验证方法很简单,读取完adc后修改pwm,延时20ms再重复。硬件没实现,检查程序是否真的跑起来了,熔丝位是否配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这么耐心。我是个新手,我用ADC中断出来了,不过用AD采样就是下面的程序,只把AD和主函数写这了,就是出不来,但在仿真时是可以的。您看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啊?
unsigned int get_ad(void)
{
    unsigned int i;
    ADCSRA = 0x00;                      //disable adc
    ADMUX = 0x01;
    ACSR  = 0x80;
    ADCSRA = 0XC3;
    ADCSRB=0x00;
    while(!(ADCSRA & 0x10));                  /*等待采样结束*/
    i=ADCL;                           //Read 8 low bits first (important)
    i|=(int)ADCH <<8;                 //read 2 high bits and shift into top byte
    ADCSRA &= ~(1 << ADIF);                                /*清标志*/
    ADCSRA &= ~(1 << ADEN);                       //关闭转换
    return i;                                                        /*返回结果*/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OCR0_V;
init_devices();
delay_ms(20);
  while(1)
{
     delay_ms(20);
     i=get_ad();
                       //j=((unsigned long)i*256)/1024;  //注意数据溢出
     OCR0_V=(unsigned char)(i/4);//用约分减少单片机压力
     OCR0B=OCR0_V;
  }
}

网友:
刚做完一个小玩意,AD也是用的VCC做基准。AD部分给你参考吧,基本来自芯艺那本书。

如果你真的想提高,建议找本书认真研读,我只看过芯艺的,推荐马老师的。

tiny系列可能因为太简单了,网上能找到的例程很少,很多时候得靠自己啃手册。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DConvert()
{
        uchar i;
        uint ret;
        uint AdValue[8];
        uchar max_id,min_id,max_value,min_value;

        ADMUX = 0x01;                        //VCC作参考电压,通道1
        ADCSRA = _BV(ADEN);         //使能ADC,单次转换模式
        for(i = 0; i < 8; i++)        //转换8次
        {
                ADCSRA |= _BV(ADSC);
                _delay_loop_1(60);
                while(ADCSRA & _BV(ADSC))_delay_loop_1(60);
                ret = ADCL;
                ret |= (uint)(ADCH << 8);
                AdValue = ret;
        }
        ret = 0;
        for(i = 1; i < 8; i++)        //找到最大和最小值索引
                ret += AdValue;
        ret /= 7;
        max_id = min_id = 1;
        max_value = min_value = 0;
        for(i = 1; i < 8; i++)
        {
                if(AdValue > ret)
                {
                        if(AdValue - ret > max_value)
                        {
                                max_value = AdValue - ret;
                                max_id = i;
                        }
                }
                else
                {
                        if(ret - AdValue > min_value)
                        {
                                min_value = ret - AdValue;
                                min_id = i;
                        }
                }
        }
        ret = 0;                //去掉第一个和最大值与最小值后的平均值
        for(i = 1; i < 8; i++)
        {
                if((i != max_id)&&(i != max_id))
                        ret += AdValue;
        }
        if(min_id != max_id) ret /= 5;
        else ret /= 6;
        ADCSRA = 0;         //关闭ADC

        return ret;
}

网友(2011-09-29):
不错的东东,经常来顶,菜鸟

网友(2011-11-03):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ATtiny13A外部(除INT0)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入口是哪个啊?

网友(2014-11-07):
给你一个BASCOM 编写的程序

$hwstack = 30
$swstack = 0
$framesize = 24
$regfile = "ATtiny13.dat"
$crystal = 9600000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Reference = Avcc
Config Timer0 = Pwm , Compare A Pwm = Clear Down , Compare B Pwm = Clear Up , Prescale = 1
Start Timer0
Start Adc
Ddrb = &B00000011

Dim A As Word
Tccr0a = &B11111111
Do
A = Getadc(2)
A = A / 4
Pwm0a = A
Loop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