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芯片是否支持多路输出

楼主(2011-08-25):
请教大家,是否有RS485芯片支持多路输出,就是一个芯片可以支持多个接口

网友:
接多个有485 集线器啊,不知你这个多个接口神马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不是单颗芯片支持多个接口输出吗?

网友:
怎么叫多接口?接多个设备?当然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例举一两个芯片型号参考一下

网友:
你谁啊?这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