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供电电路

楼主(2011-08-25):
无线供电电路请教可以吗?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淘宝上卖的那种无线模块吧,我测试过,空载电流好高,所以效率上不去。实际就是个反激变压器。

网友:
给次级供个2百毫安的电还是可以的,但要加磁芯了,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无线供电。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421181
我做成功过。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请问C3电容可以不是222吗?我这边没有种值的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c3电容可以不是222吗?我这边没有种值的电容!

可以,但影响距离。

楼主:
可是我照图接,一点反应也没!

楼主:
L1 L2我用100H的电感代替了,可是还是没有!

楼主:
请问下L1是不是电平在翻转的?我用示波器测L1(L1已经拿下了)两端没有什么现象

楼主:
我成功了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简单,看来可以用。

网友(2011-10-28):
我照这个图连了,怎么不管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以,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但是离得稍远点就不行了啊,1厘米就不亮了,怎么能解决,谢谢

网友:
功率太少有意义吗

网友(2012-03-30):
有空试一下

网友:
你输入电源的频率是多少?50Hz市电恐怕不行吧

网友:
怀疑后面的稳压管

画反了~~~~~~

网友(2012-12-07):
引用 楼主:
我成功了 谢谢各位的指导!

请教下  你的无线电路怎么弄的  我怎么接只是输出电压  没反转

网友(2015-09-29):
亲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