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如何测试?

楼主(2011-08-25):
各位大大,小弟刚刚接触AV,别误会,嘿嘿。刚刚接触AV信号,就是一台设备,把DVD出来的AV信号分成4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测试这台设备的质量?或者说射频信号质量?

网友(2012-08-06):
用泰克的VM700T,我只会测个视频幅度

网友:
可以用双通道示波器对比源信号和输出信号, 但2个信号距离要近   太远了  有延迟的。

网友:
你是要测试AV信号还是射频信号啊 ?

网友:
是什么信号?CVBS吗?纯粹的模拟信号还真是不知道怎么看?如果是HD-SDI信号倒是可以看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