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输入端信号就衰减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用TL026 50Mhz 带AGC的运放做交流信号放大。
发现从信号发生器出来的信号,一接上信号输入端IN+,信号就下降为原来的10之1左右。
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的阻抗为50欧姆,tl026的输入阻抗为8k欧姆,我用一个47欧姆的电阻在输入端并联接地。
输出负载加串一个0.1uf的电解电容,然后经2k电阻接地。
想知道是阻抗匹配问题吗?
怎么解决阻抗匹配呢?

楼主:
晕,怎么到电子产品区了。。。。

网友:
可能你从600欧输出端取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从600欧输出端取信号了

我查了数据,没有600欧输出电阻的端口。可能我没了解你的意思。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不可以上个图  顺便标注一下电压(信号和电源)

网友:
感觉是电路的问题 不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是电路的问题 不是匹配的问题

同意

楼主:
如果直接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上示波器,出来数值是准确的。
感觉今天好多人问问题,高手忙不过来了。- -

楼主:
电源正负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不看手册

楼主:
那个REF管脚自己输出一个参考电压。
然后那个共模输入电压,难道我要输入1V以上的电压?还请赐教。

楼主:
我看手册上也没有对它供电的。
反倒是利用这个电压,通过反馈网络进行增益自动调节。也可以手动调节,好像我上面那个电路一样,ref脚有没有接,进来的信号都是给减少了。

楼主:
回宿舍前再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