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捷伦数据采集卡上的布线

楼主(2011-08-25):
如图,安捷伦的数据采集卡上,这样的布线是起什么作用?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何图上不去呢??不好意思··回家发图

楼主:
在家里就能上传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这东西我手头有两个,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
我设计过雨水的传感器,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有水滴在了铜线之间,那么它们的电阻就会从无穷大变小为约200K。当然,我的传感器的铜皮是暴露的,并不会覆盖绿油。

而这个数据采集卡是覆盖了绿油的,所以我猜测是用来评估PCB本身是否受潮的。如果用万用表测量2个焊锡点就可以知道其电阻。

楼主:
这个也不像是检查用的,补偿什么东西用的??不知道···瞎猜了··

网友:
34970的一块卡

主要是用于检测PCB绝缘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