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4 BUG(带字库液晶不能显示“数、正、过”问题的请看)

楼主(2011-08-25):
Keil UV3一直存在汉字显示(0xFD)的bug,以前在用到带字库的12864液晶的时候,“数”字总是不能正常显示,后来有网友告诉我这是keil的bug,解决掉了。后来keil升级了,我也换了新版本Keil UV4,把Keil UV3存在汉字显示bug的这个问题给忘记了,最近又用到12864液晶,发现Keil UV4编译出来的程序还是不能正常显示“数”字,又去查了一遍液晶说明书里的字库,发现里面有“数”字,突然想起来Keil UV3的bug,然后照以前的办法修改了Keil UV4的bug,现在显示正常了。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Keil升级成UV4了,但是UV3的bug却遗留着,有用到带字库的液晶,赶紧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解决办法:用十六进制编辑软件HexEdit打开Keil安装目录/keil/c51/bin/c51.exe,搜索80FBFD,改为80FBFF即可。

编译器没有修改之前不能正常显示 (原文件名:图片_0~1.JPG)

修改了bug显示正常了 (原文件名:图片_0~1.JPG)

网友:
楼主,我还遇到三字不能显示的

网友:
多谢,目前已改好了。

网友:
可以打补丁解决。。。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不叫Bug

楼主:
回复 楼主:

“三”的机内码是C8FD,“数”的机内码是CAFD,“过”的机内码是B9FD,我试过了,只要是机内码后两位是FD的都不能显示,修改了bug就可以了。
没有修改bug三不能显示 (原文件名:图片_0~1.JPG)

修改了bug显示正常了 (原文件名:图片_0~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没有发现是编译器的问题而一味的在找程序问题那可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赐教,那应该叫什么呢,反正我认为不管它叫什么,我只是在此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分析程序浪费老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MARK~问一下楼主,我搜 出来两个,是都要改吗?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个都要改的,如果嫌改起来麻烦,或者现在所用的版本不好用,可以联系QQ362423626,我把河_蟹了的安装程序发过去,以后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正在用keil4,险!
赶紧补上

网友:
十多年前就有这个问题了,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抓紧去改掉:)

网友:
真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用IAR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晕,这个问题早就遇到过。是编译器的问题。

将文件解压后放入keil/c51/bin文件夹运行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LCD1602的时候遇到只能显示字母,数字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你遇见过没

网友:
这个之前也碰到过,没解决,做个记号

网友:
呵呵,我最早也是发现三字不能显示。听人说是KEIL得BUG

网友D(2012-08-25):
有兄弟试过最新的9.5版吗?我怎么改了没用呢

网友:
keil 不认为是bug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618.htm

我现在已经不打补丁了,免得出个新版本不支持,写的时候避免吧

网友:
一直用绘图方式显示汉字,表示无所谓。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3-03-12):
引用 网友D:
有兄弟试过最新的9.5版吗?我怎么改了没用呢

35楼的,我也是一样,V9.5版,改了也没用。

网友:
用内码代替,即例如
printf ("Hello World \xca\xfd \n");   /* Print "Hello World 数" */